[電子儀表] 電容放電電器

楼主(2019-09-13):
小弟本人先祝大家中秋節快樂,個人分享電容放電電器在網路購買訂做要的規格覺得還不錯用

网友A:
我都是拿無溫控烙鐵的AC插頭
經過鱷魚夾接在電壓表探針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拿無溫控烙鐵的AC插頭
經過鱷魚夾接在電壓表探針上

電壓錶要很大嗎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這是什麼問題?
你大概誤解了
數位/指針電表  電壓檔就是啦
電壓檔量程範圍 大過 電容耐壓即可

网友:
各位大大中秋節愉快~ 小弟還是不懂這東西要幹嘛?

只是要電容放電嗎? 高壓大容量電容我都用鎢絲燈泡放電,這是工地撿的廢材~

低壓輸出小容量電容,我就用尖嘴鉗碰一下或錶筆阿斯一下,樓主這東西就顯得特別精緻,不知還有其他用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