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嘗試將34970A 連上電腦

楼主(2019-09-13):
接著去年的話題

34970A 資料擷取 記錄切換裝置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496-1-1.html

想要測試34970A必須要模組卡  我為此購買了張汰下的 34901A 20CH的掃描卡 開關次數已到原廠建議值以上 通道的短路阻抗達到1歐姆
這次想要測得更多  也想利用軟體的功能 特別是跟溫度有關的監測 我為此購買了不少相關材料 想作溫度係數測試   接了一些線材跟 熱電偶
一根KTYPE細熱電偶 四根補償導線(藍色線材與K-TYPE是同素材)

繼電器內阻
這對我不是問題  我可以更換繼電器   繼電器是雙穩態的 其內部是利用磁保持結構  開關接點需輸入不同極性的脈衝
這種結構的繼電器 可以避免線圈發熱導致電路板不均溫  用意在於避免較大的溫差產生熱電效應

繼電器次數重置 指定需要遠端打指令重置
用補償導線可以延長熱電偶  連接線材與測溫線同樣合金成分可以避免異種金屬連接造成其他電壓差影響測量
還可以用這個補償導線直接短路當熱電偶用  因為與測溫線是同樣的合金

2019現在是keysight以前是(Agilent.HP)
現在有官方的軟體可以使用  可以做控制與紀錄

針對DAQ的部分有BenchLink Data Logger可以用

儀器指定需要用null modem cable  買現成9針的D型頭線在拆開改線就能用一般RS232控制儀器了
我用PL2303HXD的USB對RS232轉換器
9 PIN都有
34970A不連電腦也是能用
需要插入模組卡
這是在遠端操作的樣子  此時已在測量回傳中
左列亮起 *號與RMT

下面是軟體介面

繼電器次數在這裡也看的到
繼電器次數是每張模組卡上的資料 這是記錄在模組卡上的

接著來設定它作點什麼事了
設定好之後就將方框打勾  這時資料就會送入儀器中 同時還可以聽到繼電器在運作一次

接著設定左邊的循環跟自動繪製曲線圖

儀器開始循環測量跟曲線圖開始繪製的樣子
繼電器有秩序地響著......倒數壽命{n_027:}
如果是干黃繼電器小聲很多 而且可以更高速  但是日後更換的費用與購料會是個問題

曲線圖是實時繪製的   我這次設定只掃500次
不設次數的話 理論上可以一直掃 如果程式沒問題的話
掃描中的樣子

測烙鐵發熱器上部
冷氣出風口約1米處

室溫

這套軟體還可以給34401A 與其他所有HP較新型的儀器 常見的儀器多數可以支援
GPIB的部分有機會買到的話我也想試試

簡單分享給大家
需注意
RS232轉換器  與NULL 線

34401A的話網上還有更多玩家自製的軟體
此軟體功能需付費使用  超過之後有些功能會有所限制

网友:
以前常用來量溫度的設備,當時用的還是原廠軟體,界面寫的滿陽春的.....

网友A:
干簧繼電器  磁簧繼電器(Reed Relay)  能來張特寫 廠商/型號 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簧繼電器  磁簧繼電器(Reed Relay)  能來張特寫 廠商/型號 參考嗎?

34902A用的 是COTO 3500-0113

34901A內則是G6SU-3V 跟數顆4.5V 普通繼電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34902A用的 是COTO 3500-0113

34901A內則是G6SU-3V 跟數顆4.5V 普通繼電器

謝謝  原來是 G6SU   3V/4.5V
有些時候自己沒時間沒資源做認證
只好觀察別人選材特殊的地方加以研究比對

网友:
論壇精華文最近潛水了~~~
百分百的電子人專炸老師專程掏錢花時間貼精華文
橡皮人快來發獎狀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