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HIMEI奇美14吋DC微電腦溫控風扇DF-14F300故障維修

楼主(2019-09-15):
電源版正面

電源版正面

電源版負面

電源版負面

操控版正面

操控版正面

操控版正負面

操控版正負面

機體操作面

機體操作面

這台剛過保固3個月就出現故障現象,故障現象有多種
1.插電後有2聲嗶嗶聲(正常是無聲),第一種是按開關鍵可開機但會自動關機(用遙控器也是一樣),
  插頭拔掉重插一樣會有2聲嗶嗶聲,一樣會出現第一種故障現象,開關鍵多按幾次之後,可正常運作,
  但不久開關鍵即失去作用,其他按鍵正常(遙控器可正常使用運作正常)
2.插電後有3聲嗶嗶聲,隨即自動開機運轉,開關鍵失去作用,其他按鍵正常(遙控器可正常使用運作正常)
3.插電後有3聲嗶嗶聲,開關鍵無法作用,遙控器可正常使用運作正常

維修狀況,電源板和操控板24v輸出正常,操控板電容拆下測量正常,已更換4顆按鍵開關和穩壓IC三極體,
R5(藍色)板上測量為5.8K歐姆,拆下測量為9.8K歐姆,正常為10K歐姆
R2板上測量為7.75K歐姆,拆下測量為9.8K歐姆,正常為10K歐姆
其餘電阻和二極體經測量均正常,故障情況一樣沒變
主控IC是義隆電子EM78P372ND18J,是否是這顆須更換,
不是電子本科系,維修有點難度卡點了,煩請站上高手指點迷津

网友A:
哇!!這電容,電阻,開關,穩壓跟二極體都排除了,那還有啥沒檢查? 清問紅外線接收子有檢查過嗎? 是不是周遭有不明的紅外線引發干擾,要不要試著把紅外線接收仔包起來試試~~  再者也要確定這微控器的時脈有正常輸入到義隆微處理器裡吧!!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這電容,電阻,開關,穩壓跟二極體都排除了,那還有啥沒檢查? 清問紅外線接收子有檢查過嗎? 是不是周遭有 ...

genda大大,紅外線接收子應可排除,因在甚麼地方操作都一樣,且遙控一直可以正常使用,您有提醒確定這微控器的時脈有正常輸入到義隆微處理器這點我有想過輸入跟輸出的部分,但礙於對電子不熟,無法得知如何測量,才是頭大的地方,有取得EM78P372ND18J的相關資料

网友B:
按鍵微動開關四顆,通斷阻值量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鍵微動開關四顆,通斷阻值量一下 !

lijm大大,按鍵微動開關四顆都已經更換新品,通斷阻值量一下是否是如果阻值不正常的話,往上查詢故障點,另微動開關通斷阻值是多少才算正常?煩請lijm大大明示

网友C:
電容不是才幾顆,全換一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不是才幾顆,全換一換吧

楊大俠大大,操作板上那三顆100uf的電容有拆下來量過,容值都正常

网友:
微動開關換新了還是一樣?那表示問題就不在這裡了!至於通斷阻值因材質製作差異沒有一定數值,但是阻值在開關按下愈小愈好,放開時愈大愈好 !

网友:
電解電容~普通電容錶測量只能參考,重點在ESR。
全換新後電壓穩定供應,各IC就能正常工作不受干擾,各種奇怪的問題迎刃而解。

*按鍵開關不是新品(有些庫存過久)就是良品,使用前要測試一下(導通阻抗3歐姆以下,開路阻抗無限大)*

网友:
個人經驗~
電容拆下來~
一定是裝新的上去~
除非有示波器~
不然根本檢查不出電容的好壞~
反正按鍵板就剩沒幾個零件好換了~
一個一個換下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楊大俠大大,操作板上那三顆100uf的電容有拆下來量過,容值都正常

如九樓大講的...先把最基本的電容排除。

你說:
"開關鍵多按幾次之後,可正常運作,但不久開關鍵即失去作用,其他按鍵正常(遙控器可正常使用運作正常)"

也是有可能 電容不穩

楼主:
謝謝wet  fireway 楊大俠三位大大的告知和解說,下午出門後,再專程去電子街,把操控板上所有電容買回來更換,
更換後再跟各位大大報告維修結果

楼主:
今晚已把3顆100uf和2顆104的電容更換新品,故障點依舊沒改變,
新的按鍵開關也已照wet大的提示重新測量過,導通阻抗2.7歐姆,開路阻抗無限大都正常,
是不是還有沒注意到的地方,煩請站上的諸位高手大大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已把3顆100uf和2顆104的電容更換新品,故障點依舊沒改變,
新的按鍵開關也已照wet大的提示重新測量過,導 ...

最大顆的沒換吧!

网友D:
看起似乎  所有情況下  遙控器可正常使用運作正常
LED數字顯示器 能運作嗎?
問這個是因為覺得 MCU 沒壞

Vin Vout 請量一下電壓

所有SW 線路都集合接到[ECO]SW上 黃框, 再接到MCU_PIN18
黃框 到MCU_PIN18 這條線路是不是斷了?
你用電表探棒 一端固定MCU_PIN18
分別測試 各SW 押/放

你一直在說 [非電子技術專業 ] , 那麼就不該將測試元件結果直接說成 ‘正常’
其實這問題不少職人也在犯這個邏輯囚籠    誤區自己騙死自己
主要還是以 量測數據與量測方法說話
例如說成 [押SW_ECO SW_ON 測得MM與NN歐姆 判斷正常 ]

楼主:
sandy319 大大,您指的是電源板上的那一顆吧,電源板24v輸出正常,所以重點放在操控板上,而操控板上只有5顆電容,都已更換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似乎  所有情況下  遙控器可正常使用運作正常
LED數字顯示器 能運作嗎?
問這個是因為覺得 MCU 沒壞

SIMON1016大大,LED數字顯示器可運作,Vin Vout 電壓為16v,MCU_PIN18各SW 押/放經測試,4顆情形相同,放的時候有2支腳可和MCU_PIN18導通,2支腳和MCU_PIN18不倒通,押的時候4支腳都可和MCU_PIN18導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SIMON1016大大,LED數字顯示器可運作,Vin Vout 電壓為16v,MCU_PIN18各SW 押/放經測試,4顆情形相同,放的時 ...

1. MCU_PIN18各SW 押/放經測試,4顆情形相同.....  ,
   ==>看起沒事就當它正常

Vin Vout 電壓為16v
   ==> 如果不是打字遺漏 ... 那這就是問題 你是不是 紅黑探棒 於Vin Vout 電壓為16v  ?
           黑探棒於C1(-)端  ;  紅探棒 分別測 Vin 與 Vout ., 所以需有兩個數據.
              一般這個MCU是需要4.8~5.1V

這顆穩壓IC 更換前後編號分別是 ?

電源板 輸出端那個綠色電容有換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MCU_PIN18各SW 押/放經測試,4顆情形相同.....  ,
   ==>看起沒事就當它正常

SIMON1016大大,抱歉,剛會錯意量錯,
黑探棒於C1(-)端紅探棒測 Vin 無電壓,紅探棒測Vout電壓為5v
穩壓IC 更換前後編號 前78L05L  UFE  後78L05L ODH
電源板輸出端那個綠色電容沒有更換

网友:
黑探棒於C1(-)端紅探棒測 Vin 無電壓??
不合邏輯, 能不能再量測一次, DCV直流電壓檔.

楼主:
SIMON1016大大,抱歉更正
黑探棒於C1(-)端紅探棒測 Vin電壓為21V

网友E:
U1~7805 應該裝反了
由左自右~1-INPUT    2-GND     3-OUTPUT

网友D:
引用 网友E:
U1~7805 應該裝反了
由左自右~1-INPUT    2-GND     3-OUTPUT

沒有裝反喔, 7805 與 78L05 順序不同
剛剛我也是以為錯了...又再比對過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78l.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1016大大,抱歉更正
黑探棒於C1(-)端紅探棒測 Vin電壓為21V

看起都很正常 , 想不通哪有問題了!?

沒能幫ˋ助你了!!

网友:
最後大概剩"陶瓷振盪器"~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658
可以參考看看~這也時好時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有裝反喔, 7805 與 78L05 順序不同
剛剛我也是以為錯了...又再比對過
http://www.ti.com/lit/ds/symlin ...

我錯了,沒仔細比對7805與78L05型號的差異,感謝S大指正。

楼主:
謝謝SIMON1016 wet fireway 各位大大的寶貴意見和指導,操控板上應該只剩XT1的陶瓷振盪器,RT1(不知零件名稱也沒編號)和主控IC等3樣有待再查,XT1的陶瓷振盪器,下午再跑一趟電子街買回來更換,板上的陶瓷振盪器編號是4.00J

网友F:
請問你有裸版測試過嗎?
看描述好像上電後按鍵被壓住了

遙控都是正常的 mcu應該有工作正常
震盪器應該ok

网友G: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1016 wet fireway 各位大大的寶貴意見和指導,操控板上應該只剩XT1的陶瓷振盪器,RT1(不知零件 ...

這風扇有eco功能  RT1應該是熱敏電阻  用來感知環境溫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你有裸版測試過嗎?
看描述好像上電後按鍵被壓住了

fletcher 大大,上電後開關鍵可正常使用,但開機後不久就會自動關機(好像電流不穩自動跳保護),插頭多拔插幾次後,按開關鍵開機後,如果不會自動關機的話,開關鍵就會自動無作用,但其他3個按鍵都能正常使用,上電後會自動響2聲嗶嗶聲,是警告聲,但不知道其涵意,正常上電後是無聲的!!

有裸版測試過,按鍵也都更換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風扇有eco功能  RT1應該是熱敏電阻  用來感知環境溫度的

duncan 大大,本猜想也是熱敏電阻,現在您的告知可確定了,謝謝!!

楼主:
所有更換的零件

所有更換的零件

所有更換的零件

下午測試熱敏電阻是好的,晚上把振盪器更換新品,故障點依舊,現在只剩主控ICEM78P372ND18J這顆,想請教各位高手大大,這顆故障的機率高嗎?原廠是否有燒錄程式在裡面的可能性?快要無解了!!

网友H:
會不會在馬達附近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會不會在馬達附近的問題?

sandy319 大大,我也有想過,是不是一開始把故障點放在操控板上而走入死胡同!!

楼主:
原廠有說明幾種保護會自動斷電

2. 馬達異常堵轉會自動斷電,避免過熱產生災害。 3. 自動阻斷過載電流,避免影響其他裝置毀損。
4. 異常過載自動斷電,避免嚴重損失。 5. 異常短路自動斷電,避免嚴重損失。
6. 電流異常超出負荷會自動斷電,避免馬達造成損壞。

以上資料看來,故障點可能要重新查了
故障點第一種就是會自動斷電

1.插電後有2聲嗶嗶聲(正常是無聲),第一種是按開關鍵可開機但會自動關機(用遙控器也是一樣),
  插頭拔掉重插一樣會有2聲嗶嗶聲,一樣會出現第一種故障現象,開關鍵多按幾次之後,可正常運作,
  但不久開關鍵即失去作用,其他按鍵正常(遙控器可正常使用運作正常)
2.插電後有3聲嗶嗶聲,隨即自動開機運轉,開關鍵失去作用,其他按鍵正常(遙控器可正常使用運作正常)
3.插電後有3聲嗶嗶聲,開關鍵無法作用,其他按鍵正常(遙控器可正常使用運作正常)

网友I:
請直接將 DC馬達通電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直接將 DC馬達通電測試.

DELTAMAX 大大,剛開始維修時有將操控板上三條連接到馬達的線拆除,上電後一樣有嗶嗶2聲的警告聲,所以個人判斷故障點不在馬達那邊,不知這樣判斷是否有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TAMAX 大大,剛開始維修時有將操控板上三條連接到馬達的線拆除,上電後一樣有嗶嗶2聲的警告聲,所以個人 ...

無負載時偵測一樣會 嗶嗶.....

楼主:
晚上將電源板上的那2顆大電容拆下測量,黑色47uf 400v 綠色470uf 35v,測量黑色48uf 綠色462uf,綠色更換新品,故障點依舊,開始拆馬達的部份,是密封型的馬達,滾珠型的軸承,拆了10幾顆螺絲,唯獨有1顆無法拆下,電動起子和斜口剪均派上用場,搞了近40分鐘仍無法拆下,馬達裡面還有IC板,無法拆下螺絲,再度卡關

電源板上有2顆好像是IGBT,看來維修難度很高,要修好的機率渺茫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將電源板上的那2顆大電容拆下測量,黑色47uf 400v 綠色470uf 35v,測量黑色48uf 綠色462uf,綠色 ...

為什麼要分解馬達?
直接把馬達上電看會不會轉就知有沒故障了,
或者測馬達電源線兩端是否有阻抗?
如果阻抗呈開路, 那就是馬達燒了

前面不是說有24V?
就不用懷疑電源板故障了

楼主:
jacson99 大大,馬達會轉,操控版各零件幾乎都查過,而這種封閉型馬達內還有IC板,想拆開看有無異樣,這支風扇上電正常是要無聲音的.但卻有嗶嗶2聲,那是故障警告聲,按開關鍵後可運轉,但沒幾秒後會自動關機,那是自動斷電跳保護措施,35樓有描述自動斷電的原因

网友I:
引用 楼主:
jacson99 大大,馬達會轉,操控版各零件幾乎都查過,而這種封閉型馬達內還有IC板,想拆開看有無異樣,這支風扇上 ...

送電馬達會轉 請量測 通電時 電流 電壓!《確認測出的 24V 是否為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送電馬達會轉 請量測 通電時 電流 電壓!《確認測出的 24V 是否為虛值?》 ...

上電測量操控板輸出電壓為24.5V,按開關鍵啟動後也是24.5V,電壓穩定
電流測試方面,先接正極,在瞬間接觸負極,此時會出現小火化,所以不再量電流,怕電表燒壞,不知是不是方法錯誤!!

网友I:
通電後 馬達運轉正常 電壓沒壓降. 那電流應該也不會差哪去了.

所以最後回到那顆IC 問題了. 是否考慮直接改線路跳過控制板 接馬達 能用就好 …………^^"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電測量操控板輸出電壓為24.5V,按開關鍵啟動後也是24.5V,電壓穩定
電流測試方面,先接正極,在瞬間接觸負 ...

電表先接好在開電
10A檔位 DC電流 電錶紅棒要換10A孔
紅接+24  黑接GND 串聯

你要不要再買一台新的直接換MCU看看? 反正現在也沒有進展
如果MCU問題,把故障的MCU換過去在退貨, 好啦 我承認這是黑心做法
也可以買台燒錄器把好的MCU拷貝過去,如果確定是MCU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電後 馬達運轉正常 電壓沒壓降. 那電流應該也不會差哪去了.

所以最後回到那顆IC 問題了. 是否考慮直接改 ...

目前上電開機後如果不會自動關機的話,只有開關按鍵會無作用,其他3個按鍵也都可正常使用,只能用遙控器來進行開關機,遙控器各項功能均能正常使用,只要不拔插頭,都會一直保持這種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表先接好在開電
10A檔位 DC電流 電錶紅棒要換10A孔
紅接+24  黑接GND 串聯

測量電流方式,除了沒先黑接GND之外(第一次使用電表量電流,怕操作錯誤把電錶燒了),其餘步驟都有按照大大您所指導的方式進行測量,以後會注意改進!

那顆主控IC EM78P372ND18J一開始就懷疑是它有問題,不然怎麼會有那麼多故障現象,一下自動關機,還會自動開機,甚至自動開關機一起來,這顆如果沒有內燒原廠程式,應該可購買到(台中店子街有問過2家沒有這一顆),如果有內燒原廠程式,那可能就無解了,不是專業的維修工作人員,買台燒錄器可能也不會操作!!

至於大大另外建議的方式,那真的有點對廠商不好意思,哈哈!!

网友J:
這主控IC需要燒程式, google一下就可找到spec.,
裡面有OTP ROM(廠商自行燒錄程式用)
買空白回來是沒法用的,

打電話去服務站看他們是否願意賣顆有燒程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測量電流方式,除了沒先黑接GND之外(第一次使用電表量電流,怕操作錯誤把電錶燒了),其餘步驟都有按照大大您 ...

你要不要再做個確認把開關信號進入mcu的腳或零件先翹起來
確保沒有任何開關信號進入mcu
然後上電看看還會不會有相同狀況

補充內容 (2019-9-20 05:37 PM):
控制板上的膠也請刮除看看 有點可疑
按鈕腳?訊號疑似透過Rˋˋ4進入MCU12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主控IC需要燒程式, google一下就可找到spec.,
裡面有OTP ROM(廠商自行燒錄程式用)
買空白回來是沒法用的, ...

jacson99 大大,謝謝您的告知,您的建議可行,下周我再試著和服務站聯繫!!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不要再做個確認把開關信號進入mcu的腳或零件先翹起來
確保沒有任何開關信號進入mcu
然後上電看看還 ...

fletcher大大,控制板上的膠,正面的是黏電容固定用,背面應是殘膠,已剝離不礙事,至於開關按鍵4支腳,有一支腳沒連通之外,其餘是一支連LED數字燈,一支連其他按鍵訊號共通線,最後一支是連R4電阻進入MCU12腳,已依照您的建議把R4電阻拆除上電,但還是一樣出現2聲警告聲!!

网友C:
原廠維修中心通常不單賣零件,何況是MCU,拍賣也沒有零件機

感覺也花了不少費用和時間,1支基本功能14吋DC直流風扇約$1500上下

如果有維修興趣想一直維修下去也是可以,另一建議是送修,零件拍照或做記號,藉以知道故障原因

去淘寶逛了一下,有EM78P372ND18專用燒錄器,買了不划算(只用一次且無法100%確定是MCU)

後來想想滿像是MCU故障,我UT61E電表主控故障訊號也是跳來跳去,有的檔位還會亂嗶叫,就像你的多種開關機狀況

网友K:
這種直流DC扇似乎也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這種直流DC扇似乎也不耐用

多隻香爐多隻鬼

网友K:
目前標榜的是省電~~比傳統機械扇3~40W還低....但電子元件多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目前標榜的是省電~~比傳統機械扇3~40W還低....但電子元件多不耐用

省電不省錢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目前標榜的是省電~~比傳統機械扇3~40W還低....但電子元件多不耐用

對啊,我原本也不知道這種DC是差在哪,後來看到這篇,馬達那邊多塊j控制板,變速改成電子式的,

變複雜,電子零件變多了,而且也多了電源板,主控板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050

還是傳統的結構單純耐用

我還有民國70幾年的大同電扇 SA-14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對啊,我原本也不知道這種DC是差在哪,後來看到這篇,馬達那邊多塊j控制板,變速改成電子式的,

變複雜 ...

老風扇金屬構造耐久,現代風扇都是塑膠構造,時間久了塑膠脆化,禁不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風扇金屬構造耐久,現代風扇都是塑膠構造,時間久了塑膠脆化,禁不啟用.

小時候那台大同電扇就是塑膠身體老化破碎導致被迫丟棄,馬達都還好的

网友:
省下的錢修一次就沒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這種直流DC扇似乎也不耐用

你看冷氣DC風扇壞到不要不要的.
理論應該可做更好
省錢就是省品質
換句話說修冷氣夏天一般都叫不來因為壞太多了.
傳統風扇耐用我家用20幾年都沒壞過.做太好沒錢賺
我家也有大同電扇應該超過20年了還好好的風又大.現在那種風扇不知道為人風就是不大.應該是偷工減料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看冷氣DC風扇壞到不要不要的.
理論應該可做更好
省錢就是省品質

小學的時候看我老爸清理風扇後還加油保養軸承......打包起來過冬....

後來機身破碎...整支斷掉.....本想找人用不銹鋼做一個身體殼但是太貴了...

网友N:
不是DC風扇品質不好
是這個品牌比較差
聲寶dc我就用6年還在繼續用
品諾品質也可以

奇美?還是乖乖買水餃來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廠維修中心通常不單賣零件,何況是MCU,拍賣也沒有零件機

感覺也花了不少費用和時間,1支基本功能14吋DC ...

楊大俠 大大 今天一大早閒著沒事,拿了一顆19v3.42a的直流變壓器接上操控板,上電後一樣先來嗶嗶2聲故障警告聲,現在應該可以直接判斷是那一顆EM78P372ND18J出問題,原廠應該不會單獨出售這一顆,送修的話,費用大概也快買一台新的,況且維修中心距離來回約30公里,真的不划算!!

楼主:
這台剛過保固3個月,故障點出在無法自己修護的元件,算是運氣好買到機王,不過只要上電後,開機不會自動關機的情況下,除了開關按鍵會失效之外,其餘按鍵和遙控器各功能均能正常使用,開關機就由遙控器來操作,插頭只要不拔起,就好像一台正常的電風扇

网友O:
引用 楼主:
楊大俠 大大 今天一大早閒著沒事,拿了一顆19v3.42a的直流變壓器接上操控板,上電後一樣先來嗶嗶2聲故障警 ...

只是開關鍵不能用
自行外加個開關來切換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是DC風扇品質不好
是這個品牌比較差
聲寶dc我就用6年還在繼續用

還有包子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只是開關鍵不能用
自行外加個開關來切換電源

自行外加個開關來切換電源,只能安裝在電源板和操控板之間,這樣和拔插頭一樣,故障會再出現,是行不通的!!

网友F:
看電路板設計電源板+直接接MOTOR+ 跟MOTOR GND 不知是否有跟電源GND相連

有個MOUT線 似乎是馬達跟MCU的通訊線?
不知這顆MCU是提供PWM命令通知馬達控轉速?還是直接使用電位訊號給馬達控制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電路板設計電源板+直接接MOTOR+ 跟MOTOR GND 不知是否有跟電源GND相連

有個MOUT線 似乎是馬達跟MCU的通 ...

fletcher大大,電源板+接保險絲後直接接MOTOR+,MOTOR GND 跟電源GND有相連
MOUT線是馬達跟MCU的通訊線沒錯
MOUT線連R11電阻和MCU第2腳相連
是MCU提供PWM命令通知馬達控轉速

楼主:
今天聯絡原廠修護中心,料件不對外販售,可親自送修,但無法現場等候,要跑2趟
這顆EM78P372ND18J故障,無法買到原廠料件,無法DIY完修

网友J:
不修的話, 將就用,

或者 淘寶有賣無刷馬達調速板,
接上後可以用旋鈕控制馬達轉速,
變身成為手動控制的無刷電扇

网友:
原廠通常只換版,可能新品,也可能良品,
維修人員是不會更換電子零件的,因為整塊板對他們來說,可能多的像垃圾
不然他們賺什麼,意料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修的話, 將就用,

或者 淘寶有賣無刷馬達調速板,

jacson99大大,就算上淘寶把馬達買回來修改,依我目前的維修功力,極有可能把這風扇改到無法使用
您的第一個建議是可行的,那就是將就用,送原廠修理來回2趟,沒有60公里至少也有50公里
反正用遙控器可正常操作,那就先將就使用!

网友P:
沒細看內文,但一般懷疑 MCU 故障的話,簡單型的判定不外乎是
1.量各腳的靜態阻抗
2.量工作時的各腳信號準位
3.工作時的秏電流
台製陸製的IC一般抗靜電能力真的是很差。

樓主的情況我會建議
1.修送
2.換公板
3.換新機
4.將就用,看看後面會不會起壞得更澈底點

另外這系統使用 78L05 供電是敗筆。在各類小電家上 (以至於便宜的大電家) 看到這顆時維修人員要有心理準備。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沒細看內文,但一般懷疑 MCU 故障的話,簡單型的判定不外乎是
1.量各腳的靜態阻抗
2.量工作時的各腳信號準 ...

gsm7 大大,依我目前的維修功力要去量MCU是否故障,真的困難度很高,由於整片操控板該換和不該換的都換了,該量的都量了,就只剩這一顆MCU,所以直覺就是它的問題!當然也謝謝您的告知和建議,第4點的將就用,比較符合目前的需求!!

网友O:
引用 楼主:
gsm7 大大,依我目前的維修功力要去量MCU是否故障,真的困難度很高,由於整片操控板該換和不該換的都換了,該 ...

看線路~
電源開關按鍵應該有連接到LED七段顯示器~
個人有修洗衣機電腦板的經驗~
LED出問題有時會造成按鍵電壓不夠~
在按鍵不能按時量一下按鍵電壓是否正常~
如果沒連接到就不用測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線路~
電源開關按鍵應該有連接到LED七段顯示器~
個人有修洗衣機電腦板的經驗~

fireway 大大,按鍵不能按時按鍵電壓經測量為4.97V
LED輸入端測量為4.85V(LED數字燈開機不久會自動變暗一些為正常現象)
這樣電壓算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fireway 大大,按鍵不能按時按鍵電壓經測量為4.97V
LED輸入端測量為4.85V(LED數字燈開機不久會自動變暗一 ...

應該正常~
因為只有78L05在穩壓~
看來沒法度了~

网友P:
單獨測試控制板,找個 5V 剪線電源,直接接到 R11 右邊的 100uF/16V 電容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P:
單獨測試控制板,找個 5V 剪線電源,直接接到 R11 右邊的 100uF/16V 電容器上面。 ...

gsm7 大大:已照您指導用5v外接電源直接接到 R11 右邊的 100uF/16V 電容器上面,單獨測試控制板,但故障依舊自動關閉電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gsm7 大大:已照您指導用5v外接電源直接接到 R11 右邊的 100uF/16V 電容器上面,單獨測試控制板,但故障依舊 ...

沒有其它方面的硬體問題的話,問題偏向 MCU 本身的可能性大。不過義隆的 IC 所碰到的故障,目前為止不外乎是死透,或 I/O 腳對地/電源短路 (或低阻),還沒碰過程式錯亂的情況。

网友Q:
一、基本上東西還會動,只是會誤動作,所以先猜馬達是正常的

二、逼聲,我會猜是按鍵所產生的。 所以一開始不應該急著換東換西,而是要先量測。

三、這類電子產品,都是由mcu 控制,mcu正常,系統才會正常,mcu 異常下,你怎麼操作都怪怪的,所以要先量測。

四、我會,先量 mcu vcc vss 電壓,量sw 入信位準 。這是最基本的,電壓不會,mcu 工作異常。sw信號異常,mcu自然異常。

(而不是拆零件下來量)

五、再來量其它的保護回路的信號。確認mcu 的信號正常後,才來找馬達周邊。

六、mcu是不容易壞的東西~~~ 因為 mcu 是電路板中,最貴的零件~~

最容易壞的,反而是便宜的零件~~

EX:樓主的問題,個人猜,說不定只是電阻空焊,所以插電後SW誤動,之後溫度上升後,整個斷開,SW就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基本上東西還會動,只是會誤動作,所以先猜馬達是正常的

二、逼聲,我會猜是按鍵所產生的。 所以一開 ...

eigen 大大,謝謝您的指導和建議,晚上利用時間已量vcc vss電壓為5V,SW信號可確定準確,電阻共11顆也已重新上錫,故障情況依舊,唯獨保護回路的信號不知如何測量未量

另外就是在第一頁有寫到R5(藍色)板上測量為5.8K歐姆,拆下測量為9.8K歐姆,正常應為10K歐姆,R2板上測量為7.75K歐姆,拆下測量為9.8K歐姆,正常應為10K歐姆,這樣算正常嗎?如果是不正常是甚麼地方出問題而造成這種狀況,是否這狀況是造成電風扇故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