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如何延長耳麥壽命?

楼主(2019-09-15):
用過很多組耳麥,也碰過壞掉的狀況~~~不外乎

A.內斷線,外觀正常但3.5mm頭至單體部分有斷線

B.3.5mm頭氧化接觸不良

C.單體故障!?

內斷線大概就是有拉扯到或者捲曲過度造成....

3.5mm頭氧化...這只能用砂紙拋光氧化物

單體故障最近遇到比較多....有的是焊接點到線圈內斷線了....沒辦法救,有的則是單體的線圈引線
斷掉....明明有比較近的焊點卻飛線連到另一個點....然後引線外露就變弱點了...也沒用防焊漆固定
保護...{n_068:}

會不會是我買比較便宜的關係?!~~~我都買350以內的...{n_067:}

网友A:
上面這張可以延長
或者我倉庫有很多沒在賣的耳機
送你5組也可以幫助延長壽命

网友B:
有線的
我沒遇到單體掛掉,都是線的問題,換一條線徑比較粗的囉
缺點是會比較重
還有頭掛斷掉,飛利浦超值耳機 SHP2000 就是這樣,音質還不錯,就是不好推(需要耳擴)
直接嘟主機板音量有點小,好處是聽不到底噪,算用單體的特性降噪嗎?

無線的
遇到的都是發送接收模組故障
尤其是TDK的那個 kleer 模組,更慘,沒資料,原本以為是電源模組故障,啊就…不用想沒那麼好康
所以直接改有線的,配耳擴,從此之後不用換AAAx2,這樣也好

网友C:
  A) 線纜: 不要整整齊齊的捲起來, 而是… "隨意" 收線即可. 因為線纜長期特定彎折處…內導線易斷.

  B) 插頭: 若失去光澤, 棉花沾任一油類轉轉即可近似恢復. 日後拿夾鏈袋套住, 少接觸大氣較不易氧化.

  C) 單體: 那或許是 "人品" 問題了 (玩笑勿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A) 線纜: 不要整整齊齊的捲起來, 而是… "隨意" 收線即可. 因為線纜長期特定彎折處…內導線易斷.

  B)  ...

經驗:耳機線我都嘛沒在收的,讓線自然垂下繞去電腦桌後面插主機屁屁
但還是壞了,很細,真的很纖細
很常見的就是拉到一次:走,去買新耳機

插頭:請用學姊牌SK兔

网友D:
純推坑
手巧視力還不錯的人可以試著DIY製作耳機線材
這篇看過很久了
簡易的耳機線及延長線的製作
https://crcdiy.pixnet.net/blog/post/35264113

我是沒能力也不知那裡有教拆解耳機單體與塑膠殼

网友:
線材的部分,重新做一條線。接頭氧化用銅油,弄不掉再用砂紙。
小弟比較不注重音質,所以單體部分,找2個市內電話,拆聽筒裏面的。

网友:
回收場老闆送我幾萬條3.5mm音源插頭
     另類延長壽命真是吃飽太閒無誤
吃飽閒閒的來猜一猜

网友E:
有這麼好的老板,改天介紹給大家認識一下吧。

网友:
1.越好的線材(導電性)越好,還分高音<低音的導電特性。
2.越好的低音線,銅質越高,也就更不耐常彎折了。
3.要聽好聲音,最好有好環境,不然就要小心翼翼,才能用得久,也要小心耳朵的保養。
4.低功率,又有好導性,又要輕,又要細,又要耐彎折,就等您這有需求動力的人,或科學家來完成了。
5.其實以現在的科技,性價比,較二十年前好多了,只是現在的標準越來越高,這就是您的商機,可去突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這張可以延長
或者我倉庫有很多沒在賣的耳機
送你5組也可以幫助延長壽命

蔡老闆倉庫真的什麼都有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線的
我沒遇到單體掛掉,都是線的問題,換一條線徑比較粗的囉
缺點是會比較重

我買過飛利普一款耳罩的入門品超好聽,可惜耳罩海綿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 線纜: 不要整整齊齊的捲起來, 而是… "隨意" 收線即可. 因為線纜長期特定彎折處…內導線易斷.

  B)  ...

收到,下次買回來我帶去廟裡過香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純推坑
手巧視力還不錯的人可以試著DIY製作耳機線材
這篇看過很久了

改天表演焊接單體引線,細的跟毛一樣

楼主:
飛行員那種去那買{n_044:}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這麼好的老板,改天介紹給大家認識一下吧。

那是錢堆起來的假面好老闆

网友F:
買貴的,品質較好
不然藍芽的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買貴的,品質較好
不然藍芽的也不錯。

藍芽.....ㄟ.......我想想....貴的怕給丟....會哭死{n_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