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分流器 ?A 選購 ?

楼主(2019-09-15):
目的 : 檢測汽車靜電流,抓漏電

有2派說法:

1. 20A的數位電表不能直接接汽車電瓶,會傷錶!
2. 汽車電池漏電流很小,可以直接接電錶!

小弟有AC勾錶,也不常用!! 便宜的交直流勾錶,測DC小電流容易干擾不準! 準的又非常貴,買了也不常用,不用時視同垃圾!!
所以想說買個分流器就好,畢竟便宜非常多!! 現在問題來了,分流器的安培數有分很多型,想買個100A分流器,然後只要換算即可~
還是一定要配合電錶的電流錶購買(應該跟電表無關)? 請有用過大大或專業人士提供一下經驗? 謝謝~

网友A:
數位電表測量大電流是有一插孔配合專用檔位使用(例如 10A),就最大不要超過即可。

通常漏電都很小,為什麼要用100A 的分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位電表測量大電流是有一插孔配合專用檔位使用(例如 10A),就最大不要超過即可。

通常漏電都很小,為什麼 ...

W大晚安~ 我也是這麼覺得,只是不相信自己!! 上網查有2派說法,我是覺得在說指針電錶,搞得我不是很確定!!
故PO文再確定一下~  謝謝喔~

假設是會傷電表,現在鉛蓄電池都約40~80A,所以才要買100A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W大晚安~ 我也是這麼覺得,只是不相信自己!! 上網查有2派說法,我是覺得在說指針電錶,搞得我不是很確定! ...

抓漏電跟測試常態使用電流方法是不一樣的。

40~80是AH不是A喔,啟動時瞬間電流至少都在300A以上,100A分流器也是不夠用,測漏電電流又太大了些.........

网友C:
>> 目的 : 檢測汽車靜電流,抓漏電

請問一下:
1. 何謂檢測汽車靜電流
  鑰匙是插上還是沒插上,
  是有發動還是沒發動

2. 漏電
  另外怎知 漏電(或者怎麼樣是漏電還是沒漏電)

另外,我記得有DC電流勾表的說...

网友A:
引用 楼主:
W大晚安~ 我也是這麼覺得,只是不相信自己!! 上網查有2派說法,我是覺得在說指針電錶,搞得我不是很確定! ...

有設計大電流檔位的幾乎都是數位電表,指針電表一般都沒有設大電流的檔位,不過上次我貼的那台二戰的指針電表倒是有10A的檔位設計。

電池的輸出有多少A 並不是重點,漏電流都是很低才對,我是認為找個一般的數位電表,用它的10A 檔來測量就夠用了。

网友D:
目的 : 檢測汽車靜電流,抓漏電

有2派說法:

1. 20A的數位電表不能直接接汽車電瓶,會傷錶!
2. 汽車電池漏電流很小,可以直接接電錶!

你要測的是在未發動的情況下   電池給汽車供電
可以掛電流表   但是絕對不能發動  電表無法承受啟動需要電流

一般的數位電表10A檔位就可以  可以分辨10mA以上的電流

如果要使用分流器測量電流  特別是這種寬量程的應用  200A(PEAK)~mA  請洽我司 阿不對 不對 離題了

寬量程應用需要用到訂製的寬範圍放大器 才能給電表讀取  一般個人使用 不太常用

還有一種方式  是利用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特別是現在電腦車有些車型斷電會重置資料
電源供應器的電流解析度 可達1mA 有的更可以達到0.1mA(四位半) 或更高的解析度
先將電源供應器與汽車電系連接好  負極另外搭鐵
電壓設定在比電池高一點就好 此時電流應該在1A以下就可以   電壓高了 會給電池充電 電流在1A以上
這時候把電池負極移開

此時電源供應器供應的電流  就是汽車的待機用電

网友E:
樓主說的兩派說法都是對的,因為不同的車型蓄電池正極上的線有一條的也有粗細不同多條的,要根據不同的情況與線路來選擇測試方式。
例如漏電是發生在細線上面的裝置。

外接分流器理論上有道理但實際操作麻煩又危險,要多做一條粗短線連接又要用絕緣盒子來包覆分流器避免搭到鐵而造成短路。

DC 勾表是最簡單方法,但是其測試位置容易受汽車金屬影響而產生錯誤數值,必須多次嘗試找出幾個不同位置的讀數其讀數都相差不多的才是比較接近真實的數值。

數位電表 10A 檔是最準確的不會受電磁干擾,但是必須先斷開正極線(有些車不行),關掉所有開關與車門後需靜待一段時間後才會有靜電流讀數,如果蓄電池正極上有多條線也必須ㄧ條條分次測量。

汽車的漏電原因有很多,包含發電機也會因積碳或絕緣老化而漏電雖然還能發電,自己外加的裝置如逆電流也是主因之一。
老車的話最好先去加裝一條正極線(發電機到電瓶)可以讓電池充的比較飽有多一點時間來應付漏電,而且車也會比較有力(電壓升高了)。
正極粗線可以多買一點接線端子也是,剩下的多做幾條負極接地線,如果有機會撥開舊線來看你會驚訝銅線氧化的程度,進口車更是不堪。

网友F:
目的 : 檢測汽車靜電流,抓漏電

有2派說法:

1. 20A的數位電表不能直接接汽車電瓶,會傷錶! (所以靜電流不成立)
2. 汽車電池漏電流很小,可以直接接電錶!(真的很大電流哪不用說設備有問題)

要測電流很簡單用串的最準,又要顧全有些設備不得離電,車用設備跟家用都很複雜只是較迷你化,都設有獨立保險絲座組,只要電流表併於保險絲座上(需注意電流方向),抽出保險絲就完成(串接)該設備靜電流用電量或漏電量,回復插上保險絲
個人檢測大多是防盜器/中控鎖/行車電腦/音響/監視.......等設備
這些才是耗損電池元凶,需在有效時間內發動引擎或外接補充電力。

動電流 須能承受大多20A以下,除啟動馬達/電動車另計600A。

网友G:
可能要注意汽車斷電後再復電的衝擊電流
網路上有教學 要先把電瓶正極斷開 再用鱷魚夾連接 再並上直流電表 再斷開鱷魚夾

网友H:
分流電阻改成大電流的肖特基二極體,利用二極體的PN順向電壓約0.8V保護電表,電表串聯一個限流電阻,幾mA微小電流電表會動,極大電流二極體保護,缺點是大電流的二極體很貴

网友I:
抓未發動靜態漏電一般電表就很好用了~

网友J:
靜態電流(沒發動),我都直接用電錶直接測量,cefiro march 兩台都幾十 mA 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漏電跟測試常態使用電流方法是不一樣的。

40~80是AH不是A喔,啟動時瞬間電流至少都在300A以上,100A分 ...

啟動300A~~ 嚇人!! 抱歉對這真的不熟,謝謝前輩提醒,我來找資料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 目的 : 檢測汽車靜電流,抓漏電

請問一下:

是朋友的貨車,只要停3天就沒電了!!
叫電機來搭電,一趟就是600元~ 叫電機抓漏電,又說老車都這樣~
電池也剛換約半年多~~

周邊的朋友都是水電工程或空調,每個人都有一支AC勾錶以上,而且還都是日本的,可惜沒DC 勾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設計大電流檔位的幾乎都是數位電表,指針電表一般都沒有設大電流的檔位,不過上次我貼的那台二戰的指針 ...

我想到了!! 會傷電錶可能是早期指針電錶,我現在在用YF-303 是可量12A~
我傻事已做過太多,只要聽到傷電表,小小心靈就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的 : 檢測汽車靜電流,抓漏電

有2派說法:

了解~~ 所以這種分流器不能給一般電表使用嗎?
我只讀取電壓,然後類似如圖這樣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說的兩派說法都是對的,因為不同的車型蓄電池正極上的線有一條的也有粗細不同多條的,要根據不同的情況 ...

D大晚安~ 小弟接線是打算用救車"阿私"線來接,因為是鱷魚夾所以絕對緊,做好絕緣就好~
剛看專炸大說這種分流器是給某錶配合的,所以應該是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的 : 檢測汽車靜電流,抓漏電

有2派說法:

W大晚上安安~~ 第一種說法可能是早期指針電表,電流檔只有0.25A~
大大的回答好專業喔~ 背下來,感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要注意汽車斷電後再復電的衝擊電流
網路上有教學 要先把電瓶正極斷開 再用鱷魚夾連接 再並上直流電表  ...

收到~~ 這點我倒沒注意到,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流電阻改成大電流的肖特基二極體,利用二極體的PN順向電壓約0.8V保護電表,電表串聯一個限流電阻,幾mA微 ...

謝謝阿明大大提供電路圖,小弟家裡最大肖特基二極體,只有3A 1N5820,300A到底是多大顆?
其實證明用數位電表是可以串汽車電池,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抓未發動靜態漏電一般電表就很好用了~

收到~~ 小弟知道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靜態電流(沒發動),我都直接用電錶直接測量,cefiro march 兩台都幾十 mA 而已~~~ ...

果然大家都用電表直接量,小弟知道了,謝謝~

网友K:
引用 楼主:
了解~~ 所以這種分流器不能給一般電表使用嗎?
我只讀取電壓,然後類似如圖這樣計算~~

迴路串入額外電阻(除非阻值過小),可能導致量測誤差偏大,或無電流產生(負載偏壓過小,導致無負載電流)建議還是使用低量測範圍的直流勾表(勾表開口尺寸較小者,直徑約1cm左右),使用上較為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了解~~ 所以這種分流器不能給一般電表使用嗎?
我只讀取電壓,然後類似如圖這樣計算~~

如果你知道全部的電路與元件工作狀態可以
這個能用在單一電路上

网友L: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量測汽車電池,汽車有專業的工具可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朋友的貨車,只要停3天就沒電了!!
叫電機來搭電,一趟就是600元~ 叫電機抓漏電,又說老車都這樣~
電池 ...

DIY有風險,請自行評估,自負責任

1. 先確認不是電瓶問題
   (原本這裏是空著的,寫完後面的,突然想起來....)
   注意,小燈沒關,差不多也是兩三天就沒電...
  亂猜一種情形,小燈故障(沒亮但會發熱),且小燈開關是打開的(或故障)...
  大概兩三天就沒電----這種情形不是一般人會遇到的...
  註: 小轎車有一些燈平常是看不到(例後行李箱的燈),
  貨車應該不會有這種情形,但先找找或摸一摸燈具(會熱但看起來沒亮)

2. 三天就沒電
  這個應該很好抓
  先約略計算一下
  1天24小時,3天72小時
  汽車電瓶 少則 四五十安時(AH)多則七八十安時(AH)以上
  用保守估計 50AH打八折 40AH
  40AH容量的意思是 用1A(安培)放電可以放40小時(H)
   1A* 40H = 40AH
  你說 3天沒電,那就約略是72小時
  40AH /72H = 0.555A = 555mA
  很好抓問題才對
  剛剛是用比較保守估計,可能估少了(估多了沒關係)
  只要找 可以量兩三安培以上的直流電表(不放心,可以用五安培或十安培)
  註: 車子千萬不能發動,鑰匙不可插上.

  直流電表串在電瓶上,確認大約有 三四百mA到一千mA,就表示跟估計差不多,
  這時候開始找問題
  * 先從保險絲開始
   最好準備車輛手冊,看看對映保險絲...
   註:如果有私自加裝的東西,也可以先做拔除測試
   每拔掉一個保險絲,就比對拔除前後電流變化
   電流變化很大,原則上大概八九不離十...
   例原來500mA, 拔除後剩50mA,差了約10倍(原來3天沒電變作成可以放一個月(30天))
   如果沒有什麼變化,原則上保險絲插回去(不然都拔光,最後對不上,插不回去)
   註:最好是先拍照,以免裝錯---發生更重大問題...
  * 如果保險絲,查不到問題
    接下來就要查線路,就沒有一定什麼方法好,可以從鑰題孔查起
   (但要小心,別照成車輛發動,大電流燒壞電表...)

  另外, 請你的朋友想想,是不是裝了什麼之後才開始出問題...
  例: 行車紀錄器,LED燈,改音響,加無線胎壓,...
  試著先拔掉一些不是原廠配備看看...
  或者車輛有擦撞,漏水,漏油..等等,導致更嚴重問題...
DIY有風險,請自行評估,自負責任
以上僅供參考,非專業不負任何責任,請依自身技術能力,自行評估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迴路串入額外電阻(除非阻值過小),可能導致量測誤差偏大,或無電流產生(負載偏壓過小,導致無負載電流)建議 ...

前輩晚安~ 這個分流器阻值很小,小到電表可能測不出來!!
以一個75mV 20A 分流器來說,線阻不考慮的理想狀況!

分流器阻值: 75MV/20A=0.00375 歐姆

假設分流器2端電壓60mV ~

60mV / 0.00375 = 待測電流 16A

當然這是我一廂情願的如意算法,事實這分流器我還第一次看過,改天要去淘貨再買一支來試?
假使如願就可不用串聯電表量電流,避免粗心燒壞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知道全部的電路與元件工作狀態可以
這個能用在單一電路上

收到~ 改天要去淘寶再淘一支回來玩~ 祝好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量測汽車電池,汽車有專業的工具可使用

雨大晚安~ 這電表太專業了! 業餘應該不會買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有風險,請自行評估,自負責任

1. 先確認不是電瓶問題

真的很感謝這麼詳細的教學,我會叫我朋友來看~
我比較擔心是有接電源零件老化,不然電機行為何不查? 難賺嗎?
如果查不出來,我在露天有看到電瓶開關器,叫他安裝就好,不用常拔電源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收到~ 改天要去淘寶再淘一支回來玩~ 祝好夢~

你不要買分流器
那個太難用了

數位電表10A檔位我沒見過壞掉的  保險絲燒了換掉就好  其本質就是錳銅絲壓降
這是一段金屬絲 有2mm粗
只是沒有電錶的話

你可以利用一個0.1歐姆 5w的水泥電阻來測量靜態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要買分流器
那個太難用了

早安~ 其實看完這位大大開箱後,我已經改變想法了~ 這個錶好可愛價錢也口愛,準度也達到我的要求~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highlight=UT210E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早安~ 其實看完這位大大開箱後,我已經改變想法了~ 這個錶好可愛價錢也口愛,準度也達到我的要求~

https ...

那是剛拿到小勾表時的簡易精度測試,根本就還沒拿去實際使用,後來多次實用的確也是讓人傷心,真的一分錢一分貨是真理。
我的用途當然是量水電的 ACA 比較多 DCA 就當成是送的不要錢,偶而玩航模來測一下大電流的 DCA 也能勝任,但拿來抓汽車的漏電流一下一百多毫安又一下是兩百多毫安你要看哪個?

也可以考慮 UT211B 比 UT210E 精確度高上一級,價格當然也高上許多雖然外型長的一樣。
對於 DCA 抗干擾能力自己沒動手玩過 UT211B 不敢說,看過別人的開箱拆機後我個人認為都是差不多的“差“。

如果是汽車電機要用的 DCA 勾表還是真心推薦買 FLUKE 製品,UNI-T 製品在汽車上用其數值亂跳根本就不知道要相信哪個數值是真的。
其 DCA 只能在旁邊沒有金屬、電線或電磁波的場合用,這也是大陸廠家不會告訴你的產業秘密。

還是建議您使用數字三用表上頭的 10A 檔來測量漏電流,簡單又可靠。

网友H:
車沒發動靜態時,要判斷有無漏電,也不需要電表及分流器,電池總電源的正輸出,串一個12V 50mA的小燈泡(或是LED串1K),50AH電池3天漏完,漏電應該超過幾百mA電流,有漏電超過50mA小燈泡就會亮,你就可以一邊看小燈泡,同時拆開電線往下找漏電的線路,某一支線的電線拆斷後小燈泡會不會變暗,亂碰搖零件及亂拆電線,也不用擔心電流突然大增燒毀電表,

不曉得你想用什麼方法找漏電,應該是電池總輸出的線,總線分出去的支線把它拆斷,或是支線的保險絲拿起來,判斷那一支線有漏電,漏電的線繼續往下找出漏電的源頭,不然就是用高感度的霍爾磁感DC勾表,不用拆斷線用勾表找出那一條線有小電流漏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很感謝這麼詳細的教學,我會叫我朋友來看~
我比較擔心是有接電源零件老化,不然電機行為何不查? 難賺 ...

醫生驚治嗽 土水驚抓漏...

問題點可能不大,但要找到之前
可能要費很大的功夫跟時間...

隨便(假設的)舉個例子:
一個線路破皮短路漏電,未找到問題前
車主常常被這個問題,搞到車子沒電無法上路,快瘋掉到...
送去修車場,這裏拆那裏查,東翻西找,花了一個禮拜時間
最後,線路不管是包起來絕緣或者換線都不用花大錢
請問店家跟你(車主)收一個禮拜時間的工資,算5千就好
你什麼感覺.....

一樣是假設的結果:

車主覺得很貴,這樣簡單的問題,跟我收五千(收三千或一千你也會覺得貴)...
店家(心裏話): 一天工資超過兩千,收你(一天)不到一千,算虧本....
結論: (店家)辛苦幫車主找問題,還被OOXX...

車主很滿意,問題解決,五千花值得,雖然問題很簡單,但很煩人...
問題已經常常發作,搞的心情很糟,花一萬能搞定問題,車主都會覺很值得...
車主很滿意到處跟人說(店車很細心又公道)...別人聽了,可能有人覺得車主被"共潘那"...
結論: 車主滿意,店家收費沒有不合理之處(甚至低收),但聽在別人耳裏可能是另一回事...

聽到這裏,你是店家,你會怎麼做...

參考一下影片
提醒 白同學 很本土, 有粗口,不喜勿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qrEMa3SQ8w

影片是車主(白同學)自己修車,車開到半路時冒煙...
如果 是給店家修,你(是店家)覺得收多少錢合理, 或者你(是車主)願意付多少錢?

補充內容 (2019-9-17 01:42 PM):
車開在路上冒煙 (從23:50開始有異味, 24:10冒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PIsfZzH7b8

网友M:
引用 楼主:
早安~ 其實看完這位大大開箱後,我已經改變想法了~ 這個錶好可愛價錢也口愛,準度也達到我的要求~

https ...

UT210E可能沒辨法量,我也有買一支,UT210E鉗口太小,汽車電源線走向、線徑問題,電錶會夾不到
我的車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剛拿到小勾表時的簡易精度測試,根本就還沒拿去實際使用,後來多次實用的確也是讓人傷心,真的一分錢 ...

想說便宜又口愛,還可以測溫度說.....,感謝D大使用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車沒發動靜態時,要判斷有無漏電,也不需要電表及分流器,電池總電源的正輸出,串一個12V 50mA的小燈泡(或 ...

阿明兄你的第一方法比較像電機老獅的作法,他們沒再用勾表,只用一根棒針連上燈泡抓漏電~
第2種方法是現在一般人在抓漏電,我感覺第一方法很好,不會受干擾!! 這個要學起來,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醫生驚治嗽 土水驚抓漏...

問題點可能不大,但要找到之前

剛好是白同學會修車,也幸運只是燒斷一條線,沒傷到哪個叫甚麼? 電腦~
萬一給人拖吊到修車廠,修車廠說是那個??電腦壞,報價就又不同?

我的朋友跟這個案例是有點出入~ 電機行是他們貨運行長期配合的修理廠,雖然抓漏電有時很"搞工"
或者要觀察一陣子,總之是費時又費力,電機行也應該半服務性幫熟客檢修一下,不應該直接回說:老車都這樣~

一台新的中型貨車大約要200萬,一個靠行司機要跑多久才能賺到200萬!? 都嘛能修就修,能省則省~
我朋友也就想自己抓看看?或到別家電機行看診~

楼主:
引用 网友M:
UT210E可能沒辨法量,我也有買一支,UT210E鉗口太小,汽車電源線走向、線徑問題,電錶會夾不到
我的車就 ...

謝謝告知~ 真的很可惜,這表的精度很高,鉗口才特意做小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好是白同學會修車,也幸運只是燒斷一條線,沒傷到哪個叫甚麼? 電腦~
萬一給人拖吊到修車廠,修車廠說是 ...

等你發後續發財抓漏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你發後續發財抓漏維修文...

哈哈~ 我只能提供三用電表給他,還是建議他給專業查修。如果是自己的車我就會PO照片了,只是有人說不能直接用電表串電池,對車子的電系沒概念,才想到用分流器來保護電表! 各位前輩都提供相關經驗,所以分流器這問題已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