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50C 版號: X450CC REV 2.1 無法開機

楼主(2019-09-16):
各位前輩好,這是同事打翻水杯搞壞的筆電,他已買新筆電,這台K450C就送給我研究看看,弄好了我就賺到一台筆電
我爬了舊文https://bbs.pigoo.com/thread-67215-1-1.html

現在的情況是完全不過電,插上adaptor按下開關後,風扇、電源燈啥的都完全沒反應
初步目測結果,判斷可能是UP1589Q這區的問題,看起來不太妙

我看舊文說PR8101兩側應該可以量到19V,我的情況想當然爾是啥都量不到

萬一UP1589Q壞了,我也沒有熱風槍之類的設備可以換,最壞的情況就是淘個主機板回來換嗎?

還請各位前輩不吝賜教

网友:
先用去漬油清一清
UP1589Q 下面已經焦黑 有可能你拆下來 下面點也不見了
買板回來換是一種選擇

网友A:
RT8239 可代用

這個看起來還不嚴重,趕快清一清

這片是板載CPU及RAM,買板也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8239 可代用

這個看起來還不嚴重,趕快清一清

我手邊沒有熱風槍,光靠烙鐵也能更換UP1589Q嗎?

楼主:
我大概清潔了一下,UP1589Q的Pin11有斷開嗎?

剛剛量了PR8101本身阻值還是正常的1歐姆,對地阻值卻是10歐姆左右,插上電源後,PR8101左右兩側還是量不到電壓

目前想說暫緩買板,考慮弄個熱風槍來玩看看,不過要先確定問題出在哪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清潔了一下,UP1589Q的Pin11有斷開嗎?

請您量紅圈正下方電容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量紅圈正下方電容是否正常

嗯...小弟才疏學淺,沒有測量電容是否正常的經驗,且我的電表沒有電容檔位。
不過我還是爬文後嘗試了一下,測得這顆電容PC8102對地阻值是9.4歐姆,算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邊沒有熱風槍,光靠烙鐵也能更換UP1589Q嗎?

你ˊ這顆沒熱風槍應該下不來喔
通常中間也有焊點,烙鐵碰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小弟才疏學淺,沒有測量電容是否正常的經驗,且我的電表沒有電容檔位。
不過我還是爬文後嘗試了一下 ...

PR8101、PC8102 都是 19V VIN 進到 待機IC,

通常待機IC已經掛了,所以你量那兩顆右側VIN一定都是短路狀態

使用中進水免不了會掛幾顆IC,就算沒掛,在還沒清理前就上電也可能造成短路使故障範圍擴大

滲到水的地方只有這裡?

楼主:
跟各位前輩報告一下後續情況

我買到了新的RT8239b試著換看看,用烙鐵做了支土砲熱風槍,可以吹熔焊錫線,但就是吹不動這顆UP1589Q,所以我只好送到外面的維修店家代換,結果店家跟我說旁邊的元件都快吹飛了,這顆UP1589Q還是弄不下來,好像完全黏死在板子上了。

看來還要再想想其他辦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各位前輩報告一下後續情況

我買到了新的RT8239b試著換看看,用烙鐵做了支土砲熱風槍,可以吹熔焊錫線, ...

你是在北中南?

楼主:
小弟在高雄

网友:
去徵求看看有沒有人處理了,我在中部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