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奶茶淹沒主機板

楼主(2019-09-17):
昨天才剛回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tid=76952#lastpost

完然後就..

命案現場,主機板淹死在奶茶上面....

网友A:
洗洗就得了...........怕啥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洗就得了...........怕啥阿

..........人家怕怕

用水洗一洗,然後拿去烤二個小時

网友:
整塊板浸下去刷洗,重點在洗完要用恐佈雷沙仔細吹乾淨,再拿去烘乾即可,比較髒的電路板我都這樣做。

网友B:
你看到了什麼 嚇成那樣 把奶茶翻倒

网友C:
又一慘案  奶茶你怎麼這麼調皮

网友:
洗給你看~~~換掉了掛老大的賬買一片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了什麼 嚇成那樣 把奶茶翻倒

接到學姊收會錢的電話......上回有個傢伙忘記繳,現在在吹海風說~

网友:
洗一洗,曝曬3天以上,
沒事,我洗過~
別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一慘案  奶茶你怎麼這麼調皮

我剛剛還在想......好像有誰也貼出來過奶茶沐浴照呢.......

网友:
真因是…奶茶喝太多了~XD

网友D:
請問烤二個小時 的建議溫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烤二個小時 的建議溫度

100~120度是可以的....

但烤主機板的話,4~6小時長時間去烤的話,80~90度是可以的.

再高就對電容不太好........140~150就不行.....

(依據上面所述.....用吹風機一直吹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网友:
別怕!了不起再加點珍珠就變台灣之光了。

网友:
嗯嗯,用水洗一洗,再用吹風機吹乾

网友:
洗好的主機板,放冰箱就好了!
放冰箱一樣能除濕...
只不過剛拿出來還要再等它乾。

网友:
看樣子,太陽大的話,曬個一天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到了什麼 嚇成那樣 把奶茶翻倒

應該是左手拿奶茶,右手抱奶茶妹,京東的老闆突然出現..........
不過以楊大俠的功力,應該會淡定回復

我最少也撐了20分鐘,比你2分鐘完事強吧

网友:
少量水洗後
先掛在除濕機進氣處一天(方便不用照顧)
再烤箱烤考
烤多久幾度忘了
只是個人經驗其實沒標準

大俠根本就是來貼文喇賽增加流量的
奶茶其實是專炸潑的(大誤)

楼主:
我也是隨便烤

這片原本就是故障板,CPU確定故障,它的 RTC 電池是充電式的,因為沒電所以拿出來充一下電

還好電源原本就拔掉,不然就燒了

因為零件還能用,所以還是得清洗一下

奶茶也放在桌上,然後為了拿東西,椅子一轉,椅背去掃到奶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