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P31C疑問

楼主(2019-09-17):
在維修ups的時候低電壓常亮
發現這顆tip31c電晶體有問題
去電子材料行買一樣的型號裝上卻發現異常相同
拿電表測試發現兩顆數值差距很大

新買的

新買的

舊的

舊的

拆良品來裝來量數值也比新買的大
差不多200多

麻煩各位大大指教一下小弟感謝

网友A:
你好,你提出的問題指出︰
在維修ups的時候低電壓常亮
發現這顆tip31c電晶體有問題
請問是什麼問題?

去電子材料行買一樣的型號裝上卻發現異常相同
請問什麼是異常相同?

网友B:
電晶體β值有分RANK,也就是有等級之分,同一編號電晶體β值並不是都一樣的。

新品換上去故障依舊,表示沒抓到真正故障的地方。

网友:
β值 只是參考而以,實際上看應用...

舉例:
  有一個工作需要搬30公斤的東西
  A: 能搬50公斤
  B: 能搬100公斤
  C: 能搬70公斤
  A,B,C三個都可幐任
  但如果條件改為要搬60公斤,那A就不符合...

所以β值 基本上,只是參考,除非它真的很低(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提出的問題指出︰
在維修ups的時候低電壓常亮
發現這顆tip31c電晶體有問題

低電壓燈是監控外接電池,我很確定我外接電池是正常12v
從LED往後面查發現是由這顆TIP31C來控制低電壓燈
我從備用板拆下良品互換後設備燈號顯示正常

異常相同就是低電壓燈一樣亮起
板子上其他零件我都有拆下來測量數值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晶體β值有分RANK,也就是有等級之分,同一編號電晶體β值並不是都一樣的。

新品換上去故障依舊,表示沒 ...

我從舊的備用板拆下換上設備就正常了
電晶體β值會差那麼多嗎?
我舊版子拆下來量都是190以上,新買的量起來只有50
是舊的電晶體是比較特殊的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從舊的備用板拆下換上設備就正常了
電晶體β值會差那麼多嗎?
我舊版子拆下來量都是190以上,新買的量 ...

根據廠商資料TIP31C其Hfe最大值就是約50.有可能是你原先的晶體是被REMARK過的.那就另找Hfe接近的晶體替換試試.

网友:
中功率以上 TO 220~TO 3P  看到這種SIZE
要多注意一個特性 因為應用場合 Ic 用的較大些
而 Ic 大的時候 hFE 會變小

規格書上 hFE 會標示  hFE1  hFE2
hFE2  是 Ic 大的時候僅供參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據廠商資料TIP31C其Hfe最大值就是約50.有可能是你原先的晶體是被REMARK過的.那就另找Hfe接近的晶體替換 ...

所以有可能我這顆根本不是TIP31C嗎?

网友:
您可以參考廠商給的資料 hfe 特性曲線圖,配合你電表的測試電流是多少,看是否在曲線點上就知是否合規。另外判斷電晶體好壞不是只看Hfe值喔,耐壓,飽合電壓等也是很重要。

网友:
基本上有對照線路的話,換一樣型號的就不會有問題
如果要換其它型號電晶體,就必須分析電晶體操作在什麼區
這樣才能換算beta去確認工作區是否滿足設計
詳細的可以參考電子學. Ic=beta*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