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ndroid車機排線老是燒掉

楼主(2019-09-18):
這條排線是接前方屏幕的,不知道為何老是燒9,10接腳,

常常剛換上去都正常,大約過一兩個星期,突然間螢幕沒畫面,

但歌曲持續播放,主機還正常運行,第一次是剪掉排線前端,

再插上又正常了,過沒多久開車開到一半又不見了!

這一次換一條淘回來的新線,昨天又一樣問題,

再換上一條,這次我沒接車上電源,我拉LCD電源供應器12V/3A

從昨晚給他一直開機播放音樂,到目前為止都沒出問題,

有沒可能汽車電壓不穩定的關係?因為踩油門發電機電壓會提高。

或者還有可能是哪裡的原因?

母座我有放大去看,接腳也都正常,不正常一開始就燒了。

補充內容 (2019-9-18 04:33 PM):
我測試沒接喇吧

网友:
原廠音響線組電源是不會直接馬爹利,中間會有穩壓的哩

网友A:
您應該用科學的方法以電錶去量排線接上去的接觸阻抗,那麼小的端子用眼睛看看不清楚。
阻抗如果有比旁邊正常的端子高我們再來一起想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應該用科學的方法以電錶去量排線接上去的接觸阻抗,那麼小的端子用眼睛看看不清楚。
阻抗如果有比旁邊正 ...

你是要我量兩端有沒有斷路?
如不是我手上沒有線路圖,量出來也不知道對不對?
看照片有像短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要我量兩端有沒有斷路?
如不是我手上沒有線路圖,量出來也不知道對不對?
看照片有像短路嗎? ...

排線只接上一邊另一邊懸空,從端子座上量到懸空的排線對應的接點之間的阻抗。
可能是端子座內部已經有接觸不良燒黑的現象,這從端子座的側邊是看不清楚的。

网友B:
音響連接接車子的電源線,檢查看有問題嗎?最近有改變電路嗎?最大可能是接到另外車上電器的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線只接上一邊另一邊懸空,從端子座上量到懸空的排線對應的接點之間的阻抗。
可能是端子座內部已經有接 ...

從昨天接電供,讓它一直跑播放音樂已經24小時超過,

屏幕都正常。

車機在車上會有震動的問題,震動會不會影響端子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昨天接電供,讓它一直跑播放音樂已經24小時超過,

屏幕都正常。

不會,這種端子座在車用裝置很常用,只有端子座本身的瑕痴問題,例如接點氧化或是固定結構損壞導致壓不緊。

网友:
查一下燒掉的線是不是背光模組電源沒經過穩壓直接車電13.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響連接接車子的電源線,檢查看有問題嗎?最近有改變電路嗎?最大可能是接到另外車上電器的迴路。 ...

這種車機是做轉接線直接無腦對插,所以沒有其他電源干擾的問題

剛剛量過排線和端子沒有阻抗,端子座應該沒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車機是做轉接線直接無腦對插,所以沒有其他電源干擾的問題

剛剛量過排線和端子沒有阻抗,端子座應該 ...

ffc 排線與連接座 因熱累積造成機構變形而接觸不良

若連接座與 ffc 量測無不良可排除  可能要考慮連接座與PCB焊接的問題

室內測試無法排除 車上震動造成的問題

連接座重新焊接 考慮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昨天接電供,讓它一直跑播放音樂已經24小時超過,

屏幕都正常。

有沒有考慮正極那路直接飛一條粗一點的線過去試試,
搞不好軟排太細發熱短路,
供參考.

楼主:
從上電供跑了48小時都沒問題,目前已經移到車上幾天,
暫時還沒出現狀況,每天載小孩上下課頂多開機十幾分鐘,
多等幾個星期看有沒有再復發,我覺得可能時間還沒到。我要測試震動這個因素有沒有影響

网友C:
測試排線-連接器後端的阻抗值就知道了

楼主(2019-10-21):
40p排線上面上面只標示額定電壓60V,但沒標示耐電流多少。
我問了賣家排線只能承受0.1-0.2A。

已經燒第四次了,
對岸賣家要我送給臺灣這裡幫他維修的朋友,
臺灣這邊說可能某些零件老化,瞬間電流過大造成排線燒掉,
9,10接腳都是一樣5V,
他目前建議 換母座,另外在跳線兩條達成分流的作用
但是輸入電流經過分流匯合電流不變啊!
這樣會不會換成屏幕端出問題

跳線這一端是不是可以想辦法消除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試排線-連接器後端的阻抗值就知道了

我測過了,阻抗是0

网友:
我是認為可能供電的電流過大,若用朓腺另外接,可能可以排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測過了,阻抗是0

可能組裝的應力造成接觸不良,所以拆開時正常。用跳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組裝的應力造成接觸不良,所以拆開時正常。用跳線看看

目前兩種都會做,換母座、同時跳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兩種都會做,換母座、同時跳線

跳現做個快速接頭,拆裝會便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