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22MP58VQ 無法開機

楼主(2019-09-18):
LG 22MP58VQ 無法開機!
正面
背面
剛過保沒幾個月
內部
主板
接上19V變壓器,主板電壓都沒有!
19V量不到,有短路現象!
紅框處SMD電容短路,拆除後不再短路了!
完修!
獻醜了~

网友A:
厲害厲害~~~要從一堆小芝麻找到壞掉那顆也是TNND不簡單咧...不算獻醜

网友B:
這是電容,拆了還能正常??新手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電容,拆了還能正常??新手請教

這是SMD電容, 拆了短路現象消失 ! !  我也不懂SMD電容故障時會出現短路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厲害~~~要從一堆小芝麻找到壞掉那顆也是TNND不簡單咧...不算獻醜 ...

還有很多要跟痞友學... 感謝不嫌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是電容,拆了還能正常??新手請教

SMD電容,大部分作用是濾高頻雜訊,
拆掉能否正常?

Ans: 運氣好能照常運作,
運氣不好就是電路振盪 (電壓會出現抖動),
最好焊一顆回去 (10uF, 1uF,0.1uF皆可,)

比較好奇的是,如何發現是這電容短路?
測溫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D電容,大部分作用是濾高頻雜訊,
拆掉能否正常?

就花時間... 1顆1顆拆,就會找到造成短路的兇手! 沒$買測溫槍,期望有好心人能贊助測溫槍... 若能贊助紅外線熱顯像儀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花時間... 1顆1顆拆,就會找到造成短路的兇手! 沒$買測溫槍,期望有好心人能贊助測溫槍... 若能贊助紅外 ...

一顆顆拆, 真是用恆心和毅力來修,
佩服佩服!

网友D:
欸 這台喔 版大你有修到喔  我前陣子也是修一台 剛過也是那的問題
哈哈 看來是通病呢

网友E:
SMD

引用 楼主:
就花時間... 1顆1顆拆,就會找到造成短路的兇手! 沒$買測溫槍,期望有好心人能贊助測溫槍... 若能贊助紅外 ...

這SMD電容是dc-dc電源線路之一零件,電容旁都是電感和MOSFET及IC,這電容應該是拿來作為snubber用,電容耐壓不足以承受突波電壓,不加的話小心那MOSFET也被擊穿,建議加SMD高壓電容,把這部分電路檢查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欸 這台喔 版大你有修到喔  我前陣子也是修一台 剛過也是那的問題
哈哈 看來是通病呢 ...

螢幕越來越不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SMD電容是dc-dc電源線路之一零件,電容旁都是電感和MOSFET及IC,這電容應該是拿來作為snubber用,電容耐壓 ...

感謝你的提議! 來去加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顆顆拆, 真是用恆心和毅力來修,
佩服佩服!

維修不都是要花時間的嗎? 若有更快的方式可以提供分享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螢幕越來越不耐用了

現在機器便宜都偷料.... 只能說 現在維修也不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維修不都是要花時間的嗎? 若有更快的方式可以提供分享嗎...

SMD 電容壞掉, 除了熱像儀,
應該真只能這樣一顆顆拆,
測溫槍要抓這麼小的發熱點,
恐怕需要很多的運氣,

but 測溫槍在淘寶上不算貴,
(熱像儀則在台灣與淘寶, 價差不大, 台灣買還附保固,)

我打算先買支測溫槍,
至少測電源板功率元件時, 不需用手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提議! 來去加電容...

電容加上去候用示波器量電壓波形,驗證一下.

网友(2019-10-23):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