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國際牌冰箱不夠冷。NR-F461AX。維修機板。

楼主(2019-09-19):
有請國際服務人員來檢查過,說是機板故障,已經斷料,只能換冰箱。幾年前就已經換過一次機板了,這次一樣是壞機板。
想說上來問看看能否修機板...
目前故障的機板
冰箱感測器值:
冷凍-3,冷藏10,冷凍除霜感測器-4,切換室-1,外界室溫34
無顯示故障碼。
=========================
然後另外把數年前第一次壞掉換下的機板換裝上去,顯示的則是不同數值
冰箱感測器值:
冷凍6,冷藏16,冷凍除霜感測器7,切換室5,外界室溫36
一樣無顯示故障碼。
======================
這樣能知道是哪個零件故障嗎?謝謝大家
照片是要先存在網路上然後再輸入連結嗎?試了好幾次都失敗...

楼主:
補上機板照,有2塊。w6357有散熱片的那塊是數年前最早壞掉的機板。另一塊是現役機板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852-1-1.html
可以參考看看
要注意大顆電容有沒有殘留電.
小心觸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852-1-1.html
可以參考看看
要注意大顆電容有沒有殘留電.

謝謝 fireway大
有連過去看文章了
不過故障部位應該不同
我的壓縮機是有全速運轉的,機板診斷有顯示全速運轉C80
因為國際牌維修人員是說機板故障,其它沒問題,所以才鎖定詢問機板維修的部份
當然,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因為他也說過,來之前就有先查過此型號的相關資料跟庫存了,所以是否已經先確定無料件可修,所以就隨便掰一下原因交代一下,反正就是不修了。這個我也不得而知......
有沒有什麼查修的方向或方法呢?
有試過斷電+開門+電風扇全速吹5小時(室溫34度下),然後再重啟,溫度還是不夠低
板子的電源看似沒有問題,14v,15v,2組5v,電壓值量測穩定不跳動...
還有哪裡可以量可以試的...
目前冷凍-8冷藏9切換室-6除霜感測器-15室溫30,還是不夠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fireway大
有連過去看文章了
不過故障部位應該不同

壓縮機有全速運轉但冷度不夠,這不一定是主板問題吧?

1. 確認除霜是否正常?這要拆開冷凍庫背板觀察蒸發器結霜狀況,多門的通常不太好拆。
2. 如果除霜正常,也有可能是冷媒系統問題,這就不好diy了。

請問您這台使用幾年?6門的應該不會太舊才對,怎那麼快就斷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壓縮機有全速運轉但冷度不夠,這不一定是主板問題吧?

1. 確認除霜是否正常?這要拆開冷凍庫背板觀察蒸 ...

我遇過2台,一台漏冷媒,一台油堵,原廠都說機版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縮機有全速運轉但冷度不夠,這不一定是主板問題吧?

1. 確認除霜是否正常?這要拆開冷凍庫背板觀察蒸 ...

1.因為也懷疑是否有結霜的可能,所以有試過斷電+開門+電風扇全速吹5小時(室溫34度下),然後再重啟,溫度還是不夠低。或許這樣不夠讓結的冰全融,再找時間拆開來看。
2.若是冷媒系統問題,可能有那些方向?
3.已經十多年了......照一般說法,超過10年的應該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過2台,一台漏冷媒,一台油堵,原廠都說機版問題。

技師來,上下背板都拆除,趴下來看了一下,說應該沒漏冷媒。其它看起來也沒什麼問題,應該是機板壞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1.因為也懷疑是否有結霜的可能,所以有試過斷電+開門+電風扇全速吹5小時(室溫34度下),然後再重啟,溫度 ...

藍色圈溫度大概25-30度,紅色圈跟壓縮機本體大概65-70度。這樣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fireway大
有連過去看文章了
不過故障部位應該不同

基板故障壓縮機還會運轉,目前有遇過的狀況是壓縮機和除霜電熱管同時動作
不過那是定頻機,變頻機還沒遇過

比較認同6#樓jasonchen3219講的狀況
把冷凍庫背板拆開,照一張冷排結霜狀況大概就明瞭了,但冰箱要持續插電4~5天以上才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藍色圈溫度大概25-30度,紅色圈跟壓縮機本體大概65-70度。這樣正常嗎?

覺得溫度偏高,會不會管路有阻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藍色圈溫度大概25-30度,紅色圈跟壓縮機本體大概65-70度。這樣正常嗎?

藍色圈溫度大概25-30度

回管溫度這麼高?? 冰箱回管溫度應該更低才對
回管溫度高  系統當然不會冷了
有可能堵 也可能漏冷媒

楼主:
6門冰箱,要拆出冷排是一件大工程...目前已經拔插頭2天了,沒看到出水口有水出來,偷偷推測應該沒有結霜吧?!XD   。如果真的拆了蓋板,還要插電運轉才有機會確認到底有沒有結霜,可是拆除蓋板會有2個小門無法裝回去,就無法關冰箱門等溫度穩定。

楼主:
目前也找不到人願意來看壓縮機冷媒或堵塞的問題,我自己也不會,所以大概就只能是報廢換新機吧!!

楼主:
謝謝大家的意見!

网友(2019-10-26):
除霜感測器 -15度, 看來壓縮機製冷是有的. 漏冷媒 不可能有-15度的製冷溫度,感測出現.
壓縮機 末端回管溫度大概25-30度, 回管溫度 是過高些的.
這樣, 判斷起來. 製冷管路系統 應是有阻塞到.
就如你描述的, 冰箱會冷 但冷度都很不足夠.
你目前已經拔插頭2天了,沒看到出水口有水出來.除霜感測器 偵測有-15度的能力, 應該要有水出來.
最冷的制冷溫度, 就都擠在 除霜感測管路這裡, 管路回流大有問題.  不然就是 壓縮機氣內漏, 壓縮不足的故障問題.

网友D:
好想知道這台要怎麼修下去? 有誰知道不能製冷的冰箱還有甚麼利用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想知道這台要怎麼修下去? 有誰知道不能製冷的冰箱還有甚麼利用價值?

找冷凍行啊~~~清理冷媒循環管路、檢查壓縮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