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 32cx520 故障求助

楼主(2019-09-19):
各位先進大家好

品牌:$ony
型號:kdl 32cx520
情況:
電視開啟後過不久畫面就靜止不動,

然後出現橫紋 ,接下來畫面中下方以及邊框漸漸暈黑出現直紋

故障影片如下(權限不夠 )
youtu.be/gFqnnj8iN-s

有試過移除AD板與面板連接的左右排線測試
移除左邊時 有一半的畫面 一半的白
移除右邊時 有一半的全黑 一半的雜訊
兩者一樣過沒多久畫面中下方以及邊框漸漸暈黑出現橫直紋

目前確定面板掛了....
請問 畫面靜止 以及中下方以及邊框漸漸暈黑是否是主機板也有故障

网友:
不必玩了 就是面板主機板沒故障 這機種還在世 算是奇蹟 都是癌症(面板)病逝(回收)

网友:
未曾見過如此故障畫面,還以為那蛋糕被烤焦了

楼主:
還好故障時沒有燒焦味....XD....感謝分析

网友:
既然有人說已經沒救了,要不要死馬當活馬醫,重新檢視所有軟排再重插一次,然後背蓋不要裝,用風扇一直吹來確保零件不要受過熱溫度的影響。

网友:
這型號之前友人也有一台,,畫面是有疊影,看到型號覺得眼熟查看了一下,最後問維修電視的也說是面板,,排線可以試試看,,,

楼主:
排線都試過也用K-60清過...一樣無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