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ASUS-K42JC_BIOS開機密碼~

楼主(2019-09-19):
今天收到一台ASUS-K42JC...
使用F2進入BIOS出現需要密碼...
通過後門密碼表對照輸入後還是無法進入~
已知BIOS版本 為214
未拔電池也未拆機下,利用軟體清BIOS,
BIOS系統時間回復為2011-01-25
但是輸入後門密碼還是失敗...
有其他方法可以進入嗎?
看一些前輩的經驗,貌似密碼是存在另一個元件上,
這樣重刷BIOS應該也無法解除吧...
求助解開方法...

楼主:
後門密碼是以升級之前的BIOS版本日期為依據,
還是以更新完後BIOS的版本日期為依據?
突然有一股衝動想要從2010-08-01開始一組一組測試...

网友A:
下面是相關聯的密碼 華碩的密碼表是DAAAAHBB
asus 系列bios通用密碼
條件:進pe把時間改成2007年1月1日
密碼:ABLDABLA
不確定可不可以
如都不行只有拆下bios重燒bios了

AAAAAHBB
BAAAAHBB
LAAAAHBB
OAAAAHBB
DAAAAHBB
1AAAAHBB
0AAAAHBB
9AAAAHBB
4AAAAHBB
2AAAAHBB
CAAAAHBB
HAAAAH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相關聯的密碼 華碩的密碼表是DAAAAHBB
asus 系列bios通用密碼
條件:進pe把時間改成2007年1月1日

測試結果均失敗~~可能真要人工暴力破解法了~~Orz...

网友:
刷bios應該可解

楼主:
不能刷喔,會提示有保護不給刷入,除非用BIOS編程器~
---
還有我已經解決了,日期真的是關鍵,重點應該是在BIOS日期設定,
不確定是不是一定要BIOS版本出廠日。
我沒拆機,也沒放電...
只是先用軟體清除BIOS,之後BIOS會回到某一日期,
再對照日期輸入後門密碼...
終於成功了~

感謝各位熱心回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刷喔,會提示有保護不給刷入,除非用BIOS編程器~
---
還有我已經解決了,日期真的是關鍵,重點應該是 ...

請問是哪個 好用的 軟體/能分享一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