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氧氣瓶 使用 氧氣閥 規格 問題

楼主(2019-09-20):
因想 摸索 如何 修補小壓縮機 的銅管,  所以買了支氧氣瓶 準備使用 氧氣+丙烷 燒焊工具.

只是 氧氣瓶 買回來, 壓力表裝不上 舊卡關了.

---------------------------------------------------------------------------------------------------------------

背景資料:

鋼瓶 上有一堆字 : 3M05 01355 2.3 Kg O2 TP250 FP150 V3.45 W6.24 S4.0 2004.4

3M05 01355 應該是批號

2.3 Kg O2 : O2 灌滿後重量 2.3 Kg ??

TP250: 耐壓測試壓力值 (單位:kg/cm^2) 250

FP150: 最高罐裝壓力值 (單位:kg/cm^2) 150

V3.45: 鋼瓶內容積 (單位:公升) 3.45

W6.24: 鋼瓶空瓶重量 (單位:公斤) 6.24

S4.0 : 待查??

2004.4 : 製造年月

---------------------------------------------------------------------------------------------------------------

氧氣瓶 閥 照片

氧氣瓶 買回來, 壓力表裝不上

壓力表 輸入端 規格 G5/8  外俓 約22.7mm 內俓 約14mm   此G5/8 似乎是主流

氧氣瓶閥 外俓 約21.6mm 內俓 約13mm  => 這種規格是什?  要買 [?] 轉 [G5/8]?

网友A:
這是工業用氧氣鋼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工業用氧氣鋼瓶?

應該 不限

也可用於醫療

网友B:
樓主先看這張表,看你的接頭比較像哪一種。

你的尺寸應該是 4 分牙因為管牙有斜度量不同位置其外徑尺寸就會不同,台灣與國際間標準是 PT 管牙,而英美常見是 NPT 管牙。
PT 與 NPT 尺寸存在一些差距,有時候止洩帶纏多一點可以硬上,有時連第一牙都鎖不上去。
這個鋼瓶應該是美製所以使用 NPT 管牙,NPT 管牙規格的配件在台灣不好找,可以去找專門的空壓接頭的專門店配看看,台北環河南路上有兩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 不限

也可用於醫療

工業用與醫療用的好像不同ㄟ~~

网友C:
銅管破了,重新作一條比補快一些吧?補銅管的功夫要老師傅才有辦法。

网友D:
用氣焊要相當小心 . 不熟的話最好有老手帶 . 回火(俗稱到吞火)氣爆威力是相當恐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氣焊要相當小心 . 不熟的話最好有老手帶 . 回火(俗稱到吞火)氣爆威力是相當恐怖 ...

不要講到一些新手都不敢學氣焊了
那老師傅都不能退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氣焊要相當小心 . 不熟的話最好有老手帶 . 回火(俗稱到吞火)氣爆威力是相當恐怖 ...

有防回火的裝置,此例沒有裝

网友:
G5/8是5分直形管牙,
與PT/NPT牙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先看這張表,看你的接頭比較像哪一種。

謝謝了 !  規格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銅管破了,重新作一條比補快一些吧?補銅管的功夫要老師傅才有辦法。

重新作一條 也需要 焊炬

楼主:
英標 接頭 W21.8   vs  國標 接頭 G5/8  兩種 外觀很像, 這2種我也是 現在才知道

您常碰此類工具嗎?

這應該是我要的

謝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講到一些新手都不敢學氣焊了
那老師傅都不能退休

老師傅都說,不知不怕,越知越怕……

网友:
還少個轉接頭,要問五金行

网友:
去氣體行問就有了
剛瓶最好去水檢比較安全

网友:
如果破洞不大,有沒有考慮用琺瑯膠做冷補焊,方便很多哦!

楼主:
內21.8mm 轉 G5/8  轉接頭

如此 就可接上 G5/8  氧氣表

氧氣表 出口 裝個 止逆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21.8mm 轉 G5/8  轉接頭

鋼瓶已經過期了建議送去試水壓檢驗,還有這應該原本是裝醫療用氧氣吧所以才會沒辦法跟工業表裝

网友:
有的水檢沒過氣體廠會不幫忙灌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