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上豪熱水瓶PT-2501 已沸騰加熱不停 找 GK3FF-12VDC-S-A 相容繼電器

楼主(2019-09-20):
去年初買的 上豪熱水瓶 PT-2501 , 前幾天突然發現會持續加熱, 已沸騰了也不會跳保溫..
結果裡面的水都快被燒乾, 爬了一些舊文, 得知可能是繼電器或保險絲故障,
想說已過保固了, 送修要寄來寄去, 乾脆自己修看看算了(自己只會簡單的換一些電容)

上豪熱水瓶 PT-2501

上豪熱水瓶 PT-2501-P1040434-1

上豪熱水瓶 PT-2501-P1040434-1

主機板上的繼電器看來應該是燒毀了, 原始型號的字有點被燒到, 但應該還勉強看的出型號是 GK3FF-12VDC-S-A ,
找到大多是對岸的, 不知是否有人知道可以找到相對應的繼電器

上豪熱水瓶 PT-2501-P1040443-1

上豪熱水瓶 PT-2501-P1040443-1

主機板背面, 繼電器 GK3FF-12VDC-S-A 是4腳的.

首次發文, 格式有誤再請告知一聲, 謝謝各位指教

网友:
量一下那個接點是常開還是常閉..找一般DC 12V就可以代用了!

4支腳是因為, 有一支腳沒用到, 剪掉就好!
* 要注意一下代用的接點規格 110V/12A *

如果你在新北市新和國小附近, 牛可以拆一顆給你!
125V的規格, 小了一點就是..

楼主:
我第2張照片應該要修的大一點...

上豪熱水瓶 PT-2501-P1040443-2

上豪熱水瓶 PT-2501-P1040443-2

謝謝牛的好意, 可是我住在高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第2張照片應該要修的大一點...

量一下, 看看常開還是常閉...拆下來帶去找代用件就好...
如果真的只是接點燒熔的話...

楼主:
暸解了, 下班再回去量看看, 謝謝你

楼主:
應該是真的這繼電器燒掉了, 側面拍的照片都燒凹進去了

上豪熱水瓶 PT-2501-P1040438-1

上豪熱水瓶 PT-2501-P1040438-1

网友:
這顆是五腳通用型繼電器, 拿這顆到電子材料行, 請店員拿顆 12V 相同尺寸和腳位的就可
(可指定國產或日製), 買回來再將沒孔的腳剪掉.

加熱不停, 有可能繼電器接點已熔接在一起, 跳不開, 不需再花時間去量測了.

网友:
  這顆繼電器 是常開的, 參數 在此 (出處:中國國科繼電器廠).

  如同 tick228 君說的, 解銲拿去材料行比照模具上的規格 (線圈電壓 12V DC, 觸點負載 12A 125VAC) 選購即可.

网友:
常開/常閉 應該看這兩點

网友:
這個很好買  通用腳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 看看常開還是常閉...拆下來帶去找代用件就好...
如果真的只是接點燒熔的話...

不好意思問個問題  ,如果已經燒壞了,如何判斷常閉or常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問個問題  ,如果已經燒壞了,如何判斷常閉or常開?謝謝

一般來說, 應該是常開的啦~
如果不能量, 那就查那顆元件的資料, 就知道啦!
測量, 只是怕廠商用了搞怪的零件...

以GK3FF-12VDC-S-A為例, 一搜就可以找到腳位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