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虹星 HOXI V59S P50 程序

楼主(2019-09-20):
可開機有影像聲音,約1分鐘後
音量指示變100%,電源紅藍燈交替閃爍不停
請問各位大老有這老三合一
虹星 HOXI V59S P50 通用板程序嗎?

网友A:
按鍵先拔除試試
看是不是按鍵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先拔除試試
看是不是按鍵問題

有試過開機拔除按鍵排線
約一分鐘後音量顯示100%
100%並非漸進顯示100%
而是躍進顯示100%
電源燈紅藍交替顯示
推測應是自檢有錯誤,進入程序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試過開機拔除按鍵排線
約一分鐘後音量顯示100%
100%並非漸進顯示100%

電源燈紅藍交替顯示

這個情況是音量+ 一直被按著 ,電源燈才會一直閃

按鍵拔除還會這樣
檢查一下主機板上音量+的線路
量一下是不是對地短路
或是SMD電容短路或漏電
量下電壓是否跟其它按鍵一樣
最慘就是主晶片短路.
那就只能換成公版+通用型恆流板+12V 5A變壓器 這樣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燈紅藍交替顯示

這個情況是音量+ 一直被按著 ,電源燈才會一直閃

最終就只能換板最省時了

网友:
你把原來的編程拆起來用編程器重讀出重燒一顆新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