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VE228H 時可開機時不開機

楼主(2019-09-20):
ASUS VE228H 時可開機時不開機
正面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
紅框處是故障點
這顆是 1084-33
完修~

网友A:
請問3極體 電壓腳位 怎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3極體 電壓腳位 怎測?

這是 DC TO DC 穩壓 IC , 三隻腳... 電壓輸入 / 電壓輸出 / 接地... 用電表DC電壓檔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