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關於AT330的帖子

楼主(2019-09-20):
AT330的帖子,我為了回覆你,特地注冊,
因為你的帖子上鎖,

youtube跟你的系統有關,
查詢就知道了,你先看看系統是多少 ?

网友A:
是你在Google play下載Youtube App的版本不合Toshiba AT330平板,
得安裝Youtube別種版本的 App!

网友B:
Android版本是 4.0.3,只是Toshiba已經關閉更新了,不再支援服務. 目前只靠google chrome連到youtube觀賞影片,但是直播是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在Google play下載Youtube App的版本不合Toshiba AT330平板,
得安裝Youtube別種版本的 App! ...

不是這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droid版本是 4.0.3,只是Toshiba已經關閉更新了,不再支援服務. 目前只靠google chrome連到youtube觀賞影片 ...

老兄,你也懷舊,
我也都是用舊機,
不過這舊機系統,是一個問題,
明明機器好的很,偏偏youtube就是不支持,

坦白說,前一陣子開始對404以下不支持了,其實也沒多久,
我的10幾支舊三星7吋,tab7.7,8.9吋,.東芝AT270,8吋,
幾支華碩,都404以下,全無用武之地,當然網頁是沒問題,

只有少數幾支411.412才可用,
偏偏我不懂刷機,花錢也是一筆,
先用tubemate撐著,

我的幾支404都不支持了,所以你的403確定不支持,
一定要411以上,自己刷,或花錢給別人代勞,

或者使用TubeMate不過這個無法看直播,不支持,

我在網拍也找到這AT330零件機,很有興趣,
想標來修理,也是看費用可能過高,考慮中,
現在又系統不支持youtube,等於無用武之地,
除非刷機升級才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你也懷舊,
我也都是用舊機,
不過這舊機系統,是一個問題,

刷機是有,不過連結也斷了. 我目前搜尋為止還找不到

楼主:
我的AT270,8吋,
不過沒充電器.
要從電池直接激活,
也懶得改裝,

使用TubeMate看也是不錯的,暫時撐著,
直播可用小電視取代

我經常有送修給人刷機,
我幫你問看看,AT330可否升412
若想問資源,可能它不會透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AT270,8吋,
不過沒充電器.
要從電池直接激活,

沒充電器,那電池如何充電?靠USB充嗎.

楼主:
直接用充電器線,
剪斷,找正負極,對電池正負極對充,(有保護板狀態)
充的時間,看情形,人須在場,稍有膨脹,即停止,看趴數,
80%即可,
沒保護板,僅能測試時短充,
充太久會膨脹,
(測試用不可模仿)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充電器線,
剪斷,找正負極,對電池正負極對充,(有保護板狀態)
充的時間,看情形,人須在場,稍有膨 ...

AT270的充電方式是透過USB線接adapter來充電,USB線另一頭接平板,比較特殊是這個接頭.

AT330唯一充電方式就只靠adapter 19V接平板,不支援USB方式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