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貨車尾門的遙控可否diy

楼主(2019-09-20):
遙控器遺失,目前只能線控,想自己diy改成
鐵捲門大小的遙控器,請問有這方面的資訊能
參考嗎,謝謝

网友:
可以改~
貨車也有出專用的遙控器

网友A:
Google 一下 就用你標題 [ 貨車尾門的遙控 ] 做關鍵字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chrome&ie=UTF-8
結果
第一是影片告訴你怎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lChJ4PdyLw

第二是露天告訴你去哪買價位清楚
遙控器達人卡車貨車尾門遙控器主機 小貨車升降尾門遙控器 後車斗升降遙控器 12v 自行安裝1600元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8696796967

自己要再努力一下  我是指   自己GOOGLE查證資料  這種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一下 就用你標題 [ 貨車尾門的遙控 ] 做關鍵字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貨車尾門的遙控&oq ...

先謝謝你的google搜尋,跟複製貼上,但內容不一定是我想要的
若照這標準我天天上MIT線上課程,我也是麻省理工畢業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你的google搜尋,跟複製貼上,但內容不一定是我想要的
若照這標準我天天上MIT線上課程,我也是麻省理 ...

請問您的需求,是改用新的搖控主機跟遙控器,還是原主機續用,自行改造搖控器

SIMON大的建議比較符合一般DIY族能力跟需要,您如果另有需求請詳細說明比較好建議

MIT線上課程大多是基礎理論,適合不想看書的人打基礎,如果您看的下書,看書吸收比較快跟深廣

至於天天上MIT線上課程也是麻省理工畢業那是想太多,名校高等教育的價值在實作跟討論訓練,這個不是線上課程能提供的

网友:
S老師的熱心,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一直是有目共賭
遇到麻繩醉了

网友:
貨車尾門的遙控可以 DIY 改成 用鐵捲門遙控器~  沒問題.

你是想要有人教你怎麼改嗎? 那請問你是想要
1.直接修改 鐵捲門遙控器 發射訊號讓他可以直接遙控原機板 ?
2.買現成接收模組修改原機板電路 ?
3.想要人家依照原機板 一步步教你電子電路 與 燒錄韌體修改?

恩恩 請先把貨車接收器拆出來 拍個照. 看有沒有人熟這塊基板先. 看看怎改方便

网友:
你自己去買遙控器  自己去接線

不管是後面要接電燈   還是接電磁閥控制油壓升降機構
對控制器而言都是一樣的

專用控制器幫你設計好動作流程跟安全保護裝置
你不要就去買別種控制器

或是利用MCU 搭配RF收發模組  也可以自己寫一套控制器

你如果要自製  遙控器

要先知道原先遙控器是輸出什麼碼
或是根據經驗來判斷(去找鑰匙店)
之後再去編寫遙控器

网友:
diy精神可嘉,但要量力而為。

网友:
你知道一般防盜器的遙控器 和 天車的 遙控器 有什麼差別嗎?

不知道,那就不要再搞下去了

知道,那你也就不會想搞下去了

發射時間不一樣,一個連續發射一個只發射一下下,一個抗干擾、一個易受干擾。

一個放開就停、一個撞到才會停。

你用一般鐵捲門或防盜器的搖控系統,是不適合取代天車的搖控系統。

十皆危分。該動不動、該停不停時,你就知道有多麻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