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野狼傳奇150化油器更換

楼主(2019-09-21):
野狼傳奇150化油器更換
1.更換原因化油器阻風門扭轉彈簧與外蓋遺失,阻風門失能。

2.先移除兩側側蓋,再椅座兩側螺絲鬆脫,已改貨架螺絲,6號內六角起子轉開

3.移除坐墊後空濾箱上方六角螺絲鬆脫

4.空濾箱側面方六角螺絲鬆脫*2,與空濾蓋十字螺絲*5

5.拆空濾風管管束螺絲

6.順檢查空濾箱油濾芯

7.左側方向燈啟動器移開

8.鬆脫阻風門線固定扣十字螺絲

9.拆除空濾總成與各個歧管(夾管)N個,拆化油器固定螺母左右*2

10.移除化油器,轉開化油器上蓋用尖嘴鉗將油門線與化油器活塞脫出。

11.左舊右新,活塞式化油器比對OK,拍攝角度問題略有大小顆

12.最後回復原狀,不要掉零件,檢查Q扭是否正常,啟動是否正常,略調整怠速扭(因人習慣而異)收工,至於舊品清理後尋料或做備品。
以上參考

网友A:
恭喜完修,阻風門扭轉彈簧這麼小啊,舊版無ACV閥的彈簧可是好大一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阻風門扭轉彈簧這麼小啊,舊版無ACV閥的彈簧可是好大一捲

喵喵大
還有一個更大的彈簧在外側手動阻風門把手,半連動強制開啟阻風門(彈簧較強,負責常時開)(卡榫),若要關閉還是需內部彈簧(彈簧較弱,負責常時關),所以只要下鬆上拉Q扭阻風門就會關閉。
維修包有賣,偏偏這彈簧與外蓋沒賣,秋後算帳冬天即將到來,冷車難啟還是換了,小一起子轉不方便倒可應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喵喵大
還有一個更大的彈簧在外側手動阻風門把手,半連動強制開啟阻風門(彈簧較強,負責常時開)(卡榫), ...

小弟的2000年年輕老狼也是外蓋遺失,
後來用塑鋼土半包覆,
上週狂踩半天發不起來,
隔天借了個電霸一試全車電系沒有一個有作動,
保除絲也沒燒,
老車可能該退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的2000年年輕老狼也是外蓋遺失,
後來用塑鋼土半包覆,
上週狂踩半天發不起來,

vivianshe 大
這個車子很好整理,除非升級他車此車報廢。
如報廢,喵喵大在南一定會要,我在北就給他收了。

网友A:
這是小弟車上用的骨董,箭頭處鋼索拉起來,阻風門就會像拉門下降
現在都改成蝶型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ivianshe 大
這個車子很好整理,除非升級他車此車報廢。
如報廢,喵喵大在南一定會要,我在北就給他收了 ...

2000年老狼是B3D引擎,雖然沒自潤軸承套,凸輪軸還是用滾針軸承,比起B3U的滾珠軸承跟靜音細連桿耐用多了
如果公里數不是太多,可以考慮當零件車,就像當年阿里山計畫,買日本淘汰F104來殺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小弟車上用的骨董,箭頭處鋼索拉起來,阻風門就會像拉門下降
現在都改成蝶型閥了

changold2 大
現在都流行分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