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電扇,搞了一週了,請教那裡有可能出問題

楼主(2019-09-22):
我的國際牌電扇,目前狀態為開啟開關無動作。
量了整個零組件 電組 電容 都顯示正確值,感覺有問題的也都換了,但目前就是無法啟動。
附上我的照片。
起先猜測集成電路損壞編號為SM3015A-AM8B FN2NTL WGOE08 84MZO
當初量測 按ON/OFF鍵有量測到5v電源,但是LOW沒發出5v的訊息啟動電扇,故以為是他問題,淘寶回來一顆回來換上去仍然不動作。

換好了再次用電線短路vss 跟low 電扇會動作,但沒短路即刻停止。
low接的三級體為 Z0607

請教那裡有可能損壞?

网友:
AC110V有進來嗎
背面照片補一下

楼主:
110V確定有進來,量測了二顆電容 一個是12v 一個是5v都正常。

背面圖

网友:
十年有了,按鍵換一換吧...

楼主:
正面power 啟動那一顆換了

不能回文一小時三次,我的型號是。

國際牌 F-H16MR

网友:
po你的電風扇的名稱,看看是否有維修文

网友:
猜謎嗎?

我猜 震盪子...

网友:
九成九是馬達組旁邊一顆溫度fuse  open!!!要溫柔地拆它!

网友:
量一下線圈,如果是好的,先嘗試著直接輸入正確的電壓。

楼主:
這我有試過了,量阻抗 小中大風速各是 104  89  59  也試過直接送110v給馬達,是會轉動的

簡單送電 讓下面三個點短路 風扇是會轉的。

我猜 震盪子... 是指搖控器那一個晶振嗎? 這一個從頭到尾我都沒去注意,該怎麼量測? 是指 155khz那顆?

抱歉照的不清實際是455。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我有試過了,量阻抗 大中小風速各是 104  89  59  也試過直接送110v給馬達,是會轉動的

簡單送電 讓下面 ...

晶震是155kHz 白色方型的那顆沒錯

補充內容 (2019-9-22 08:48 PM):
455kHz ... srO 我來去洗洗睡 ≡.≡

楼主:
這一台算是我第一次拿三用電表維修家電,還有很多地方不是很確定該怎量測,我想確定,是否我按了on 他供電5v到ic 然後內部發送5v給 low角觸發 z6070 讓他運轉?
我試著按住on 他是有5v到 ic裡,但一直量不出low角有發出5v 或是任何直流電壓。
我在想是否有無可能ic某一個腳跟ic那腳短路,也試了也都正常。
我有看了一下視頻教學,維修的有說量測是否有對地短路,但是這個地是那裡??

另我一個推測,我電扇裡面有弱風、中風速,都帶z6070,可以拆了讓他去測弱風是否能啟動,但又想到都沒有量到low 輸出任何直流電壓,那是否拆了測也是一樣沒有用?這推測是否正確?

455khz 跟旁邊的峰鳴器我都直接移除了,還是一樣。

网友:
我以前在夜市曾買到電風扇控制器的成品,價格是199,也在電子材料行看過套件,它也有大中小三段,電風扇只要固定在強風,然後也可強中弱各吹幾秒,也可中弱風吹幾秒停下若干秒後再啟動,當然也有定時功能,就是將數位控制外接而已,找一下這商品,然後將風速定在強風,會不會簡單一些?

网友:
我試著整理一下:

  用電線短路vss 跟low 電扇會動作,但沒短路即刻停止。
所以...電扇馬達 / TRIAC / fuse 這條AC迴路含零件都是是好的 。

5V部分..
   按ON/OFF鍵有量測到5v電源,就是ic處理器PIN_LOW 這隻腳不送5V出來推動TRIAC,所以懷疑ic處理器

, 這個ic處理器要正常工作 基本檢查三項: 1. VCC電源2.RESET重置 3.OSC震盪
1電源5V 已經排除懷疑
2沒RESET 腳 如果不是沒看到 就是這IC不需要
3.那就剩OSC震盪電路 而這迴路 震盪與電容 故障率高的屬震盪子

就是照片中的455KHZ這個, 你去電子材料店買一定可以買的到
名稱很亂  陶瓷諧振之類  就放在石英晶體震盪那區
零件外觀相同 看它寫 455 就對了  455前後面帶甚麼英文字都不重要

楼主:
5V部分..
   按ON/OFF鍵有量測到5v電源,就是ic處理器PIN_LOW 這隻腳不送5V出來推動TRIAC,所以懷疑ic處理器
我上一顆ic也是這樣子問題,所以這週淘寶了一顆同晶片回來接上 發現問題一樣(感覺不會這賽這新晶片也壞的。)

2.RESET重置
我有找到書上說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測試手段,但我這一台電扇我也不知道為啥沒有。

3.OSC震盪
這部份我是一直沒去注意,想說不能搖控應該還不致於影響手動開機?我試著明日去材料店找找同型號回來試試看,目前是整個拆下來仍無法動作

如果再不行考慮所有零件都換了試試... 修這一個純當學習維修,這基版也才幾個零件找不出問題點有嘔。
他的電阻很好量測,跟寫出來的值一樣,在路測試就行 二極體也拆下來查過正常 瓷介電容我是沒有全拆下來量。
其他該查的都查了。

网友:
會不會是馬達電容或是馬達內溫度保證線故障了

楼主:
應該不會的 3.5uf  啟動電容我量是 3.2 應該還可以的
至於保險絲的話壞了就不可能會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一台算是我第一次拿三用電表維修家電,還有很多地方不是很確定該怎量測,我想確定,是否我按了on 他供電5 ...

請問您上電後,燈號會亮嗎

如果不會亮,可能IC根本沒上工,如果您有ZT109電表,可以上電後測晶振是否工作

楼主:
請問您上電後,燈號會亮嗎
如果不會亮,可能IC根本沒上工

完全沒亮 看來問題有點大了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您上電後,燈號會亮嗎
如果不會亮,可能IC根本沒上工

晶振不貴,有的人有懷疑就直接換了,不過小弟在台中電子街買不到455KHz,以前都用殺肉維修

有了ZT109就能先測有無頻率了

网友:
找個舊的紅外線遙控器, 體積越大越好, 裡面多數有 455K

楼主:
哈哈哈 超開心的 感謝 SIMON1016 給的建議 電扇又活過來了 今日還有去問原廠 整片機版換新要400都做機好最壞打算了 感謝SIMON1016

网友:
我還沒看回覆文!!    但是就樓主的問題,我第一個直覺是馬達上的溫度保險燒了!!!

看到最後,震盪器壞了!!   這就不多見的故障了!!

楼主:
其實發問的時候就說了 風扇是可以轉的 就應該不存在保險絲損壞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