億光 調光調色LED吸頂燈(星耀) 維修

楼主(2019-09-22):
LED 吸頂燈故障了,當初很貴買的,時好時壞  。追查了一下,正上方區域右邊有一個大電容沒電,該電容是數位IC控制板入力穩壓用,顯然沒正常工作。
正上方區域是負責產生+5V電壓給IC控制板的SWITCHING電源,異常時無+5V輸出。有2次我用起子將光耦合3、4腳短路(下方紅圈),成功讓燈光亮起,有時短路也無效。對SWITCHING電源不了解,以三用電表電阻檔量測元件覺得有個二極體雙向(上方紅圈)數值約0.3、0.4導通,是否此顆元件快掛了...

网友:
我好像看到正上方那顆電容凸起了。
至於這麼粗勇二極體,個人認為壞掉的機率低,先把正上方那顆電容拆下,反正是一定得換掉。
再後續看Q1是否正常。

楼主:
厲害! 看得真細,細微凸起我沒發現,欠材料過幾天去買,謝謝!
Q1 符號被黑漆塗掉,大家有推薦型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厲害! 看得真細,細微凸起我沒發現,欠材料過幾天去買,謝謝!
Q1 符號被黑漆塗掉,大家有推薦型號嗎?

Q1要先確認它是啥功能,背後電路拍得到嗎?

楼主:
感謝 mizyeh大 指導,問題點在馳返式電源部分,修理信心大增,吸頂燈救回機率大增
Q1查到了,2N60B MOSFET。
上面的電容實物看起來沒膨脹,應是手機拍攝角度誤差。
背面要拆很多固定柱,暫時還未拆,結果吸頂燈就正常了,暫時停止動作。
上次故障送修,廠商也是沒修就正常了,原因不明。先是懷疑接觸不良,可是故障時敲擊都無效,偏偏有時將光耦合短路瞬間就亮了,實在不像接觸不良。
這次故障發生點正好是電力公司停電時,太過巧合,可能是某些元件老化或品質不良(使用4年多),受到電波衝擊而昏迷失效...
等待下一次故障再查

网友:
那些小電解全換掉吧,省得夜長夢多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