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韻電源問題,更換電容。

楼主(2019-09-22):
我有二顆海韻power,都有同樣的問題,就是不關機的狀態下,約莫1-3日會自動重啟,
一直沒丟掉,原廠說要750維修費過保,最近買了工具,想自己研究一下是否能修復。

大致看了一下二顆最大顆的電容均有一點點的凸起,量測起來都約少近25%左右的容量,其他小顆電容目測及手摸感覺沒凸起。

請教一下有經驗的玩家,是否大家常在換的就是這一顆最大顆的電容?

网友:
少近25% 會有什麼聲音嗎,

楼主:
都沒聽到啥聲音 只是電腦1-3天會自動重啟,搜了網路都說是海韻通病 要維修有零件損壞。

网友:
這大電容問題不大,有問題的話是一通電整個power就炸,一般問題最多的是後面電壓輸出的那些電容.

楼主:
是哦!還有其他問題,那就麻煩了小顆的都很緊,線路不好拆。

以為這一個是主濾波用的電容,或許容量不足讓電壓不穩定的導致重啟,看來要找個時間全部拆掉量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哦!還有其他問題,那就麻煩了小顆的都很緊,線路不好拆。

以為這一個是主濾波用的電容,或許容量不足讓 ...

你說有兩個海韻電源都出現同樣問題,這兩個是接同一塊主機板是嗎?

楼主:
這個有點久了 有點忘了 第一顆因為有這問題 然後上網找了個二手的海韻,然後又三個月後又發生同問題,最後直接買新的就沒在出現過這問題,我是第二次發生這問題後上網才發現很多人有這問題,ss430gb,之後我就沒買海韻了。

网友:
你說:[是否大家常在換的就是這一顆最大顆的電容?]

那是指LCD螢幕......

電腦電源的大電容很少壞,況且這種品質這麼好的大電容.......去懷疑其他地方的電容吧!!!

楼主:
我上面表達可能讓人會錯意,二顆 450v 560uf 是新買的,
小顆400v 270uf 的是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面表達可能讓人會錯意,二顆 450v 560uf 是新買的,
小顆400v 270uf 的是舊的 ...

你要是不安心,要換就換吧!!!!

故障要是沒有排除,再繼續走下去就是了.....

网友:
零件高度有考慮嗎?
會不會被風扇葉片撞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哦!還有其他問題,那就麻煩了小顆的都很緊,線路不好拆。

以為這一個是主濾波用的電容,或許容量不足讓 ...

大一點的電容(幾百uF, 幾千uF), 壞掉都會突起or從底下漏液,
(200uF以下就有可能壞掉, 外觀卻沒變化)

建議檢查電源管理IC的腳位,
找出規格表, 找出偵測UVP OVP的腳位,
檢查它的電壓是否在規格邊緣,
(Bequiet某些機種會有自動重啟的問題, 就是UVP偵測點的偏壓跑掉)

楼主:
有點慘 不知道是不是淘到假貨了。

買的高度是50mm 但實際是 52.3 比預期高不少 50是上限值,過了就會卡風扇外框,然後560uf 量只有 480uf,怪的事我用電表1量第一顆數值起始是3xx 然後陸續一直升到510左右約1分鍾時間才固定,第二顆是十秒內量出值。

然後換電表2量 二顆是都能5秒內跳出 480uf。

之後換電表1再重量量二顆 約7秒內量出500uf左右。

1顆約10人民幣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點慘 不知道是不是淘到假貨了。

買的高度是50mm 但實際是 52.3 比預期高不少 50是上限值,過了就會卡風 ...

舊文看得夠多才有可能會看到.......

大電容用便宜的電容表或專業的LCR電表也是有可能看不出來好壞優劣.
要用專門儀器去看.....這我記得是WISH大說的.

你不要一直繞這個大電容......把大電容裝上,勇敢的走下一步......

网友:
查了一下google :

海韻G650炮兒自動重開機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01&t=4205091

裏面有提到:自動重開機是+12V拉載時,影響到PS_ON訊號,所以主機板送出中斷指令,才會自動重開機

應與主電源電容無關。

网友A:
海韻 G650 使用中.......

其實之前就知道海韻有這個毛病,不過我是接收客戶的,不然也沒想過要買

目前是還沒發生過,挫勒蛋~~~~~

話說我沒裝顯卡,沒在操 12V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點慘 不知道是不是淘到假貨了。

買的高度是50mm 但實際是 52.3 比預期高不少 50是上限值,過了就會卡風 ...

買的高度是50mm 但實際是 52.3 比預期高不少 50是上限值

針對電容高度回答:
若果您不是龜毛人, 機殼也有空間的話,
可把風扇裝在電源蓋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韻 G650 使用中.......

其實之前就知道海韻有這個毛病,不過我是接收客戶的,不然也沒想過要買

硬碟和吸批u也有12v啊

除非你也不裝這兩者

楼主:
多的2.5mm左右的高度區域約半個電容表面積,可能會考慮把風扇干涉到的地方掃掉,讓它讓過,應該還不至於影響風扇運行平橫,也確定不會掃到風扇葉。

网友B:
插花一下~

幫朋友處理電腦時,其中有2台win 10 系統會自動重啟(幾版忘記了),後來重新安裝最新版win10,問題就解決了,如果樓主系統是win10,建議系統也要納入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花一下~

幫朋友處理電腦時,其中有2台win 10 系統會自動重啟(幾版忘記了),後來重新安裝最新版win10, ...

這個我大致知道win10有時候會自動重啟,看記錄檔大致都能找到原因,我常遇到WIN10重啟都是自動更新後,強制排程重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