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中文網址無法顯示中文的問題以及url 網址不完整問題

楼主(2019-09-22):
有時候在其他網站上,因為中文網址問題,
例如  tw.news.yahoo.com/c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014500822.html
網址列中文字被轉成 一連串的 %十六位進制 例如: %AD%B2%E7%AA%AE%E5%88%B0 ....

https://tw.news.yahoo.com/c%E7%BE%8512%E6%AD%B2%E7%AA%AE%E5%88%B0%E9%A4%93%E8%82%9A%E5%AD%90-22%E5%B9%B4%E5%89%8D%E9%BA%A5%E7%95%B6%E5%8B%9E%E5%A5%B3%E5%AD%A9%E6%89%BE%E5%88%B0%E4%BA%86-014500822.html

我的作法是
最前或最末一字母刻意漏去不複製,
貼上之後中文網址就能完整上來,
再手打補上之前漏去的字母。

最前頭 tw 的 第一個字 t 刻意漏去不複製
w.news.yahoo.com/c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014500822.html

最後頭 html 的末一個字 l 刻意漏去不複製
tw.news.yahoo.com/c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014500822.htm

然後自己先輸入[url] https://   [/url]   中間貼網址並補上之前漏去的字母

[url] https://tw.news.yahoo.com/c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014500822.html[/url]

url 中文網址不完整問題:
論壇編輯器處理連結網址 編輯器遇上中文會將網址結束指令/url 立刻斷在在第一個中文字前。
如下: 請注意 'c' 兩字, c是英文無誤通過, '' 是第一中字即被擋下 。
https://tw.news.yahoo.com/c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014500822.html

[url]https://tw.news.yahoo.com/c[/url]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014500822.html

所以我目前只用手動輸入才能保證完整中文網址。

[url]  https://  [/url]

方法很原始, 有高手妙招的請多加指點。

网友A:
我印象中瀏覽器預設使用UTF-8編碼,接收到這個URL請求server會自動轉換,好像不算是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瀏覽器預設使用UTF-8編碼,接收到這個URL請求server會自動轉換,好像不算是大問題。 ...

似乎是  痞酷  Discuz 的編輯器會 看錯...

我試是失敗  你能不能幫我試試去以下網頁 , 從該頁網址列 複製 然後貼回痞酷上...
tw.news.yahoo.com/c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014500822.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似乎是  痞酷  Discuz 的編輯器會 看錯...

我試是失敗  你能不能幫我試試去以下網頁 , 從該頁網址列 複 ...

用chrome瀏覽器測試.

https://tw.news.yahoo.com/c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014500822.html

詭異的是,一開始直接複製是轉成
https://tw.news.yahoo.com/c%E7%B ... A%86-014500822.html

在網址列上面再點一下,前方出現https://以後,再複製就能貼上中文網址內容了,

但是,編輯器會把/url標籤打在c跟羅中間,還是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hrome瀏覽器測試.

https://tw.news.yahoo.com/c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014500822. ...

對! 就是這樣,
第一個問題 中字顯示 %十六位進制問題 還好解...

第二個問題 痞酷Discuz 的編輯器會把/url標籤打在中字前,
                 常常發布後再重進編輯 將/url 標籤向末端移動
                所以一開始 我人工輸入先打上url  與  /url , 再貼上中文網址
                不過還是怪怪的
https://tw.news.yahoo.com/c羅12 ... 了-014500822.html
然後再被Discuz嘲笑  整個中文網址通常還是很長 於是網址正確 但顯示的部分被縮了
現今如果認真的 會分兩部分
第一行 單純中字的主題標籤 ,做主題說明...給人看的
第一行 連結網址, 只求能正確連結 ...給連覽器看的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是  痞酷  Discuz 的編輯器會 看錯...

我試是失敗  你能不能幫我試試去以下網頁 , 從該頁網址列 複 ...

ok 嗎?

https://tw.news.yahoo.com/c%E7%B ... A%86-014500822.html

複製的純文本, 故意斷了https, 不讓它自行解析, 顯示如下,
h_  ttps://tw.news.yahoo.com/c%E7%BE%8512%E6%AD%B2%E7%AA%AE%E5%88%B0%E9%A4%93%E8%82%9A%E5%AD%90-22%E5%B9%B4%E5%89%8D%E9%BA%A5%E7%95%B6%E5%8B%9E%E5%A5%B3%E5%AD%A9%E6%89%BE%E5%88%B0%E4%BA%86-014500822.html

通常是瀏覽器的問題.

网友C:
  https://tw.news.yahoo.com/c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014500822.html
  純文本狀態 (打勾), 貼第一次網址當文字, 滑鼠標記起來, 再添加鏈結一次就好了.

  要不, 就先打一串文字, 添加 (非英數字) 鏈結 就絕對沒問題.
  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

補充內容 (2019-9-23 03:03 PM):
增修: 純文本狀態 (打勾), …標記起來, 再添加鏈接 (鎖鍊+) 一次就好了, 理論上非英數字前應不會再被  標籤截斷了.

補充內容 (2019-9-23 03:28 PM):
純英數字組成之網址可省略首段所述對策; 反之, 純英數字者發表或編輯, 非英數字前可能會被  標籤截斷.

補充內容 (2019-9-23 03:30 PM):
修: 純英數… ; 反之, 英數字者…可能會被  標籤截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tw.news.yahoo.com/c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014500822.html
  純文本狀態 ( ...

文字含有鏈結方式...你這方法確實是目前比較好的方法,
只是我想得太瑣碎比較機車...哪天痞酷不用DISCUZ 或是DISCUZ新版架站軟體,不再支持[文字含有鏈結]此語法時...
這時會不知道有鏈結,然後語句看起來怪異。

以下敘述能力差, 不好意思你忍一下

我舉一案例 : [痞酷網] 從前身站名移出後

此前發的舊文帖歸到新站[痞酷網]下,
連結若是舊域名,因消滅成為失效連結。

這讓我想到有時不只痞酷其他網站關閉或是重整,
例如 美商國際半導體歸併到德州儀器 ; PHILIPS=>NXP ; 日立/三菱/NEC =>瑞薩
       還有沒被併也會重整網站資料 地震一下。

讓我遇到以前存的 Source Code 或者 Application Note / Data Sheet 等等 鏈結失效。
能找到的方法 就是以該主題文字 為關鍵字進行 GOOGLE 搜尋。

所以現在習慣: 一行是主題文字,再一行是鏈結。

[文字含有鏈結] 這是種很主流網路文件語法,很不可能說不再支持情況。
我承認想得很死板,但是世局多變改朝換代這種事太多了,留點線索關鍵字,多留一條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字含有鏈結方式...你這方法確實是目前比較好的方法,
只是我想得太瑣碎比較機車...哪天痞酷不用DISCUZ  ...

  SIMON1016 君的首例, 也讓咱想起自身的親歷.

  在一還算小有名氣的 R 字首網誌服務提供者 (Blog Service Provider, BSP) 撰寫 Blog 十年. 該業者曾更換過幾次經營團隊, 對會員無明顯影響.

  不過有一次, 卻嚴重影響會員的創作. 因為這一次是變更網域名稱 (Domain Name), 寫手 (Blogger) 先前的作品有部分媒體超鏈結是指向舊網域名稱. 點擊之後可想而知的結果.

  留言給管理團隊的網誌告知嚴重性, 管理團隊回覆說廿四小時就能排除該問題. 原來是將全體會員作品資料庫內的舊網域名稱字串搜尋替換, 達成會員 "無痛轉換".

  不過畢竟咱們僅是終端使用者 (End-User), 編輯器甚而超鏈結型式的變革, 及向下 | 前相容性, 應是由系統開發者和服務提供者擔心才是.

  真要未雨綢繆的話, 綜合咱 7# 貼成如下格式, 主題 & 鏈結皆顧及:

        c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 (https://tw.news.yahoo.com/c羅12歲窮到餓肚子-22年前麥當勞女孩找到了-01450082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