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vrin, LCD 顯示屏接線圖, 求助資料

楼主(2019-09-23):
是怎樣連結主機的呢, 請問有資訊嗎
車上的黑白LCD顯示屏是這樣的, 顯示時間/音量/FM/CD/AUX等資訊

Savrin LCD

Savrin LCD

网友A:
大大,之前有拆過,但我的好像不太一樣~我的不是恆溫的,之前是拆下來換音量旋鈕,也沒注意看~是panasonic的音響,所以去找panasonic的維修站買零件,真的買得到~雖然不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之前有拆過,但我的好像不太一樣~我的不是恆溫的,之前是拆下來換音量旋鈕,也沒注意看~是panasoni ...

謝謝大大迴應,恆溫那個跟音響是分離的,完全無關,裝飾板也不好做,不知道三菱設計的用意

网友:
車子方面的資訊基本上可以說是沒有~
我是直接改成10.1吋的安卓機放置在儀表板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