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SAMPO EM-32PT08D 無法開機 畫面黑

楼主(2019-09-23):
聲寶SAMPO EM-32PT08D

看板上同一台通病都是IC 3484A

聲寶有亮是開還是不開? SAMPO字樣不會出現
電源按鍵亮無亮都3.3V
有3.3V
IC 3484A
3484A 第2腳 24v
3484A 第3腳每次量都不一樣...0V~2v
IC 3484A降壓24v>5V?

我量這樣對吧?看板上大大也是一樣量法
手邊工具只有焊槍也是個大問題...

网友:
有聲音嗎,

楼主:
聲音?無 畫面是黑的

网友A:
直接換3484,二顆都換
很明顯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換3484,二顆都換
很明顯壞了

好的等3484到來
看了其中一篇3484底部有散熱接地點?
只有焊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等3484到來
看了其中一篇3484底部有散熱接地點?
只有焊槍...

斜口鉗從上方夾碎IC,
再上錫取下殘存碎片

不對, 重點是焊回去要用熱風槍讓底部焊錫融化 XD
淘寶買台熱風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口鉗從上方夾碎IC,
再上錫取下殘存碎片

只好買個入門熱風槍回來了等待物品到來

网友C:
我也有同一台,面板壞掉,如大大也在台中(我在太平區),可以借主板測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同一台,面板壞掉,如大大也在台中(我在太平區),可以借主板測試

台中小賴大大:心腸好好,好人有好報!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好買個入門熱風槍回來了等待物品到來

可問烏骨雞學姐還有沒貨?  比自己在外面買還便宜
HMT8586 110V 熱風槍+恆溫烙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台中小賴大大:心腸好好,好人有好報!

回大大剛好有而已,我不是好人所以沒有好報^^  卡了一些心事在身上,祝您維修成功,我近日也有機會挑戰3484a的電視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大大剛好有而已,我不是好人所以沒有好報^^  卡了一些心事在身上,祝您維修成功,我近日也有機會挑戰34 ...

感謝心意 等料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大大剛好有而已,我不是好人所以沒有好報^^  卡了一些心事在身上,祝您維修成功,我近日也有機會挑戰34 ...

台中小賴大大

楼主:
完蛋...助焊油流過去有貼耐熱膠帶
還是吹太到力 吹走
不小心吹走2個SMD找回一個 這買的到嗎?

補充內容 (2019-10-9 01:37 AM):
c706 c705

楼主:
上面那張電阻/電容回焊時不小心彈走還沒找到中...

剩下的都在3484腳上...的都回焊了

C705和C706電容是一樣的嗎?用數位電表轉歐姆數字一直跳..

网友:
旁邊要貼隔熱膠帶,做點保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那張電阻/電容回焊時不小心彈走還沒找到中...

剩下的都在3484腳上...的都回焊了

可以查EUP3484的datasheet,
裡面有application circuit,
再根據application circuit圖上接線, 比對PCB接線,
可以找出對應的電阻電容值,

另外, 量電容, 要用"電容"檔,
用"電阻"檔當然會一直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那張電阻/電容回焊時不小心彈走還沒找到中...

剩下的都在3484腳上...的都回焊了

電容不接上,先把IC用上去看看能不能動作!

除非剛好遇到需要外部RC作動,或是引腳要接電容對地的腳位~

不然一般都是濾波電容!

提供個經驗~
這棵IC的底錫不要除得太乾淨,讓他厚一點有助散熱~
之前換過後,沒半年就掛了,我懷疑是善熱不好!
上次換時就故意讓底部錫多一點(把IC腳位稍微往下扳)
至今1年多都沒聽過再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容不接上,先把IC用上去看看能不能動作!

除非剛好遇到需要外部RC作動,或是引腳要接電容對地的腳位~

EUP3484 是DC to DC buck電路,
電容一定要加, 相關討論可看以下#7~#10,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9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EUP3484的datasheet,
裡面有application circuit,
再根據application circuit圖上接線, 比對PCB接 ...

在板子上量用ZT102用nf檔位
看了EUP3484的datasheet
我量貼片電容都沒有文內的電容量...
貼片電容大小是0402&0603有用卡尺量過
剩下nF檔幾V不知正確值不知要看那個才準
C704 nF檔  4.169~4.145 nf 跳動...
c705/706 nF檔10.xx 4.xxx 9.xxx nf跳動...(有熱過頭部份掉錫了)
704和705/6不知是否一樣?

网友B:
檢查電容在PCB上接到EUP3484的哪一支腳,
就可反推是應用電路的哪個電容,

實際電路的容值也許不會和datasheet一樣,
但數量級一定相同(nF, uF),
電容買耐壓高的, 原本是SMD的小電容,
替換也必須買SMD,
(DC to DC電路,很在乎寄生效應,
SMD電容的特性會比電解電容好)

補充內容 (2019-10-10 12:14 AM):
application circuit圖中,
nF級電容也就C3和C5,
比對接到COMP、BS、SW哪支PIN,
就可以知道是甚麼值?
MLCC電容直接買耐壓50V的, (自己用, 買好點準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電容在PCB上接到EUP3484的哪一支腳,
就可反推是應用電路的哪個電容,

C705/6沒焊回其餘回焊後上電 出火光(馬上關掉)

出火光前量的
第一組3848 2腳24V 3腳12V(應該5V才對吧?...)

第二組3848旁沒貼片電容c705/6 x2未回焊(1個找不到1個頭錫脫掉 無法回焊)

火光位置第二組3848 6/7腳其中一腳或該位置下方有貼片電阻x2

貼片電阻有時量和旁邊一樣0.6K =1K ? 有時非0.6K...

(有1顆是焊回不知有沒有焊好外表看過去都有焊到)

目前差在貼片電容不知型號有修過此板或良板可幫量比對感謝

第二組3848 火光點再第6/7腳c3對應 3.9f 沒接會出火光?第二組3848直接死掉?

目前不敢再開機了功力不夠越修越壞...

网友:
焊好先對各腳打對地阻值確認一下,我看底部GND和各腳很接近,或許連錫短路,

目前出火光,3484先對二、三腳打對地看看

网友:
出火光
這個我有經驗
當 3484A 裝反了時也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C705/6沒焊回其餘回焊後上電 出火光(馬上關掉)

出火光前量的

3484A及相關電路拆掉,買2個DC-DC降壓模塊來替換。

楼主:
23#
指針板調X1檔紅地黑接 2腳 18 3腳 12
我是看C1(UF)看對?

24#
解焊前都有拍照方向對
怕是底部沒焊接好~~~

25#
DC-DC降壓模塊買了我也不會接...
3848相關的我也不太會看...大電容只少都有標電容值還能看
貼片電容/電阻...沒專業設備只有ZT102/MT2007N我也量不好...
-----------
0402MM/0603MM 都有3.9nf 50v 是一樣的東西?差在大小?

网友:
第一組的第2支腳VCC是24V  第3支輸出是12V 第7支是24V 用來控制第3支腳輸出的

第二組第2跟7腳印象是12V 從第一組過來的 第3支腳輸出是5V

你電容不見可以參考另一組,他電路差不多,但拔起來不要又不見了

至於有火花,應該你沒焊好吧?

電容沒焊應該輸出電壓不正常,應該不會燒掉

除非你輸出那端還有東西故障,負載過大燒掉

楼主:
smd電容 應該不敢在拔了..
火光應該沒焊好 不知有沒有燒壞掉?阻值量也看不出來有沒有壞掉...
現在差在c705/706和R711還不知正確型號..

网友F:
C705 10nf
C706 120nf
R711 100k
應該是0402規格
不過這規格不好買

楼主:
引用 网友F:
C705 10nf
C706 120nf
R711 100k

你好這是量出來數值嗎?
有在露天訂0402規格同一家店訂 10NF 3.9NF  10K  6.8K
我是看3484APDF檔買的看來只有10NF訂對其他都錯...
該店家0402 120nf沒有但有0603的,100K有0402和6.8K同價(還沒寄出應該可以換...)

補充內容 (2019-10-20 12:07 AM):
只好去台中 電子街看買不買的到了

補充內容 (2019-10-21 07:51 PM):
10nf 100k都買到剩下120NF 只好拍賣的0603看能不能幹上去替代0402...

网友F:
這是我拔起來自己量的

有的PDF參考用的

沒120nF 0402用0603是可以 但不好黏

還有耐壓要買對,最好50V,16V我怕不太夠,沒量那邊電壓不確定

最好多買幾顆預備,怕又噴飛或黏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我拔起來自己量的

有的PDF參考用的

你是用啥工具量的?
跑台中電子街今華/元華/有買到以下常見的
100K   X10
10NF 25V 買不到50V  x10
120NF比較特別都沒有賣...網拍0603還沒寄過來

网友(2019-10-24):
數位電錶量的{n_133:}

有興趣可以去買可以量電容的

另外耐壓25V應該可以  那邊電壓應該不會超過24V

楼主:
全焊上去後如下圖

圖中框起來的是不小和第2組 3484第8腳 連在一起了  (投降lol)
用C706焊槍屠掉綠色後改用吹的吹上去剛好滿版
原本是有綠色隔離那個被焊槍突掉變連在一起...
有用吸錫線去用還是用不掉...應該是連在一起?

第1組3484  2腳24V 3腳 0V~  7腳 0V~
第2組3484  全0.XXV

此板變廢片?還是還有救?(如果是用DC-DC替代3484話我不會用沒那個專業能力)

此板學習到SMD真是技術活...

補充內容 (2019-11-6 10:30 PM):
由於第1~2次量3484都沒量7腳不知有幾V 此圖3484都有量2 3 7腳 又回到原點?

网友:
第一組12v輸出是正常的吧~~,問題應該卡在第二組3腳5v沒輸出,第二組3484拆掉,拿電表測第3腳打電阻檔看有沒短路,測量正常的話,買一顆dc to dc 5a (3a的也是可以啦)輸出的小模塊,把第一組12v輸出接到小模塊上,小模塊輸出的5v接到第三腳就好了,問題沒那麼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