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vh242h亮一下就黑掉

楼主(2019-09-23):
螢幕vh242h亮一下就黑掉
只能按螢幕鍵開開關關持續到能正常顯示為止.....
每天都在開開關關至少要10分鐘才會正常顯示
還有螢幕只要關閉5分鐘以上再開起就又會黑掉
不曉得是螢幕問題還是線?
顯示卡1050 3GB
無法貼問題影片....

网友:
電源燈如果正常,用手電筒照螢幕看看有沒有畫面
有的話就是背光問題
如果電源燈不正常,很可能就是電源版的問題了,可以先換電容看看

网友A:
先拆開,量測電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開,量測電壓看看

傷腦筋了  我不會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傷腦筋了  我不會修理....

那就機器給人修吧

网友B:
不會修理更簡單,看你住那兒,有沒有人願不願意幫助你,當然你要付一點費用,要不現在螢幕也很便宜,22吋2千4左右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修理更簡單,看你住那兒,有沒有人願不願意幫助你,當然你要付一點費用,要不現在螢幕也很便宜,22吋2 ...

我有查到台南有再修這型號耶...
這款的通病?
不知道維修要多少錢喔
我住在新北市
似乎跟跟電源高壓板和小C? 有關係

网友:
ViewSonic VA902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222-1-1.html

ViewSonic VA902 啟動困難 !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959-1-1.html

參考這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傷腦筋了  我不會修理....

如果您不想拆了他,就送修吧,2009的機子電容大概都升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google.com/search?ei=juGKXdOoL4aTr7wPxsKzyAk&q=%E8%9E%A2%E5%B9%95+%E7%B6%AD%E4%BF%AE+%E6 ...

謝謝你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