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ATX POWER 的+5VSB 輸出能力(請斟酌相信)

楼主(2019-09-23):
話說上次改了ATX POWER 變可調電源,老實說用的爽爽的(舊蛇吞象 KYP-250 改裝 可調電源 0-25V 0-7A)
可以調高調低,又可以看電流,拿來充筆電也爽爽的,但是就在加裝個USB 母座後,
以為可以增加功能,但事情就不是笨蛋想的一樣....

先看+5VSB  輸出能力,寫2A,恩恩~~

充個手機不過分吧~  拿出USB 的電流表,再接上手機,
怎麼輸出才400-500mA,可能沒接好,再插拔一次,
怎麼面板熄火了,重新插拔電源.....
啊~~~~~~~~~~~~~~~~~~~
完全沒電...................................

拆機看看,慘不忍睹(已拆下來的慘況)

電阻燒到他媽媽都不認識他了,變成黑炭電阻,一捏就碎了
電路板也燒黑

目前已知
燒到不知阻值電阻三支
13009一對,跟爆掉看不清楚的電晶體,1015小電晶體也短路了
(大電容是好的,為了拆13009方便才拆下來的)
災情還未知,還沒查完.....

結論不要拿來充手機
比較新的手機可以跑到1-2A充電,我土砲的這個power,體質上就有口皆碑
再加上不是主要供電線路,使用上請斟酌~
看來我也再來徵個atx power 來改可調,因為還真的不錯用(對我來說在大部分情況下)

网友:
燒的真無辜

也許是充電時的瞬態發生了什麼意料的事

网友A:
FR107一定燒了,修比找快,還可增功力,之前找到另版本 7500的零件機,可是零件已消失3分之1以上,而且在高壓前段,硬著頭皮用比對,再猜*猜*猜,費了好多時間終於改好,可是電壓68V,跟之前改的42又不同,還沒時間再玩下去。
***會不會你接錯線了,我改是把變壓器的線組,全部改成並聯一組輸出,剛剛試我改的;調5V 可達 440MA,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107一定燒了,修比找快,還可增功力,之前找到另版本 7500的零件機,可是零件已消失3分之1以上,而且在高 ...

康大可能誤會了,小的不是在原本改好的的線路(原12V)充手機爆掉了,
是看到銘板寫+5VSB 上可以輸出2A,所以在+5VSB接一個USB母座來當USB 輸出用(想拿來充手機,又不跟可調的那路電源重複)
等於有兩路輸出
第一路: 0-25V可調
第二路:固定5V 輸出

這次爆ˋ掉是接 5V 那組輸出而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