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洗衣機 NA-V130RB維修求助

楼主(2019-09-24):
故障問題:
1. 選擇標準洗衣流程時,轉動一圈直接跳最大水位
2. 可手動選擇低水位,可洗衣但洗淨時會中斷,面板指示燈會閃爍
3. 單脫水時會追轉速,加速再減慢再加速持續一分鐘後中斷面板指示燈閃爍
排查:
1. 更換驅動板無效
2原廠技師檢查把皮帶拆掉試脫水也是相同問題,說是馬達壞掉

真是這樣麼?

网友:
問個題外話,換驅動板無效,要付這個材料錢嗎?

楼主:
驅動板自己買的@@,沒效就自己吸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驅動板自己買的@@,沒效就自己吸收了

哈,就留著幫備品囉,雖然驅動板那麼粗勇,要壞也不容易

网友A:
轉速轉起來怪怪的,一般都是馬達,換掉就好了

网友:
RB最兩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轉速轉起來怪怪的,一般都是馬達,換掉就好了

換馬達,價格應該不便宜了吧!?
而且工程感覺很浩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換馬達,價格應該不便宜了吧!?
而且工程感覺很浩大

全新多少我不清楚,我都去回收場找中古來殺
這台非直驅,馬達是獨立的跟一般洗衣機一樣不難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新多少我不清楚,我都去回收場找中古來殺
這台非直驅,馬達是獨立的跟一般洗衣機一樣不難拆

厲害好功夫ㄟ!!!!!!!!!

网友(2019-10-30):
引用 网友A:
全新多少我不清楚,我都去回收場找中古來殺
這台非直驅,馬達是獨立的跟一般洗衣機一樣不難拆

真的好厲害哦,羨慕有這樣的功夫,可以省不少冤枉錢

网友:
你有確定水位sensor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