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DIY實驗板測試電阻電容及其他被動元件

楼主(2019-09-25):
從澳門回台一個星期
總算回澳門了
回台前
請了同事幫忙在淘寶買了一個可以測試一些被動元件的實驗板
原本加殼幫你弄好要80人民幣
我幫公司省錢45元
我自己黏
就這樣買一個來試一試
看看是否對之後工作上有用到
有時候一些元件 小公司不見得可以買很貴的儀器
但買這個加減用
是否可以檢查出一些所以然
幫忙省一點錢

最後在側一個電容看看

最後在側一個電容看看

接著另一個22歐姆

接著另一個22歐姆

就可以開始測試了!!先測試2.2k

就可以開始測試了!!先測試2.2k

把其他所有的銀幕上去就是圓整的樣子了

把其他所有的銀幕上去就是圓整的樣子了

有了電後就可以上ic了

有了電後就可以上ic了

先測試有沒有5v電送到ic角位

先測試有沒有5v電送到ic角位

開始了其他部分的元件

開始了其他部分的元件

先從電阻開始黏起

先從電阻開始黏起

到手全部就如這圖一樣

到手全部就如這圖一樣

网友A:
想見識見識 可惜只看到磚塊的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見識見識 可惜只看到磚塊的圖

  因為大頭順君該主題圖照多為直幅.

  行動裝置模式閱讀, 點一下 "方塊" 内任一處, 即可看到完整的圖照.

  要不, 就切換電腦板亦可瞧完整圖照.

補充內容 (2019-9-26 01:01 PM):
修: 應是 "類附件模式" 貼圖產生之圖照陣列.

网友C: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D:
原來是晶體管測試儀的套件,有殼的攜帶比較方便,diy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是晶體管測試儀的套件,有殼的攜帶比較方便,diy有成就感!

公司自己使用!省錢順便練功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下次會注意!!謝謝WISH大提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為大頭順君該主題圖照多為直幅.

  行動裝置模式閱讀, 點一下 "方塊" 内任一處, 即可看到完整的圖照. ...

測測看,老大不要怪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測測看,老大不要怪偶

橫截圖,再試試看

网友:
結果顯示,圖堆在一起跟橫直拍沒關連,只要手機發兩個圖就這樣,看來有其他因素

网友:
電腦版就不能手機發圖

网友A:
實驗結果出爐,手機版導致,看到磚塊圖,管理員也有負擔,跟圖片橫直不太相干。可能貼主也是用手機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實驗結果出爐,手機版導致,看到磚塊圖,管理員也有負擔,跟圖片橫直不太相干。可能貼主也是用手機發。 ...

  咱知道了. 應該是 "類附件模式" 貼成的圖, 於 觸屏版 下會以 圖照陣列 呈現.

  依 Discuz X3.2 新版的貼圖教學 貼的圖照, 觸屏版 就不會 呈現 圖照陣列 了.

网友:
這多功能元件測試器真的加惠廣大電子同好們!!當年我也有團購有鉤鉤線的那一型,昨天,鄰居拿了一台國際牌電扇,無法開機,電容器拆下來測試就是不良,換上 470/16 一測OK,裝上電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實驗結果出爐,手機版導致,看到磚塊圖,管理員也有負擔,跟圖片橫直不太相干。可能貼主也是用手機發。 ...

我用電腦啦!!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网友E:
請問一下了,這東西好用嗎?自己上淘寶找了跟你同款,有的買家反應有不少東西會誤判還有就是有的目前不支援。
不知道這一款好用嗎?我是想買來測一些元件看是否損壞,如三極體這一類三隻腳的。

网友F:
我也想買一塊來抄電路圖
手上的廢元件很多,想試試能不能拿來利用
目前蝦皮找不到,不想用淘寶
還有其他的嗎?最好是超商取貨付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了,這東西好用嗎?自己上淘寶找了跟你同款,有的買家反應有不少東西會誤判還有就是有的目前不支援 ...

可問 烏骨雞學姐 還有沒有成品 可買 免的組裝錯誤
LCD大屏 圖形顯示 電阻 電感測量 電晶體測試儀 電容ESR儀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買一塊來抄電路圖
手上的廢元件很多,想試試能不能拿來利用
目前蝦皮找不到,不想用淘寶

可問 烏骨雞學姐 還有沒有成品 可買 免的組裝錯誤
LCD大屏 圖形顯示 電阻 電感測量 電晶體測試儀 電容ESR儀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了,這東西好用嗎?自己上淘寶找了跟你同款,有的買家反應有不少東西會誤判還有就是有的目前不支援 ...

我目前用是還可以!當然啦!絕對不可能向高單價的那樣!只是可以測出一些數值供參考
始終花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