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啓動馬達螺絲咬死

楼主(2019-09-25):
車子啓動馬達要換碳刷,週邊都拆完了,
剩啓動馬達這兩支螺絲14mm,16V電動起子打不下來,棘輪板手差點滑掉六角變形,不敢繼續用
,梅花板手也怕滑掉,請問有沒有其他辦法?我沒有氣動

网友:
去買瓶 WD-40 (除鏽潤滑油) 濆在螺絲上, 等一段時間,
讓潤滑油滲入螺紋後, 再拆看看.(可重複多次試試)

网友:
先噴點WD40 再用榔頭邊敲邊轉手動的衝擊起子

网友A:
沒有衝擊起子的話, 榔頭敲過螺絲之後再轉 重複多次也可能有幫助.
另外, 熱車之後可能會比較好拆

网友B:
不是有氣動就什麼都解決了.......打斷就更難處理了.....

你的棘輪板手是不是也是用梅花的????

除非螺絲不是很緊,不然修汽機車我個人是不怎麼喜歡梅花的.....

网友:
哪個屬於動力震動點,不能用梅花板手,需外六角套筒+L型固定板手(也可套管加長)用重力槌敲擊就OK了,要確認螺牙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氣動就什麼都解決了.......打斷就更難處理了.....

你的棘輪板手是不是也是用梅花的????

棘輪是用加長套筒,不過我的棘輪是1/4",

既然前輩這樣說我還是不要用梅花,我也是用的怕怕的

WD-40每隔半小時噴一次,棘輪加電動衝擊起子、已經噴三次了,不動如山。

最後一次噴放一天看看。

需不需要買一支火焰槍噴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衝擊起子的話, 榔頭敲過螺絲之後再轉 重複多次也可能有幫助.
另外, 熱車之後可能會比較好拆 ...

旁邊全都拆了,熱車要再全裝回去

楼主:
下面是我使用的工具

网友C:
如果沒辦法~~~那只好拿C4了...

网友D:
天啊小魚吃大魚接頭1/4”(6.3mm),無論扭力施力都不夠,搞壞換新,實驗機
紅框處個人隨身基本工具1/4”(6.3mm)棘輪板手,超過放棄。
綠框3/8”(9.5mm)棘輪板手往下OK往上不行。
工具不適用都免談。最少也要粉框左邊1/2”(12.7mm)多向頭棘輪板手,除淺綠框扭力板手3/4”(19.0mm),1”(25.4mm)接頭板手沒買過
下面中間是梅花含棘輪板手功能與開口板手

另外要拆有些不是想拆就拆,有SOP的(程序)必須拆下某些才能繼續執行,尤其空間限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沒辦法~~~那只好拿C4了...

A大
哪不是比專炸還快直接BOOM,◎C4好像太浪費後面擺一個大油桶擺假的

像我騎車都死抱油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大
哪不是比專炸還快直接BOOM,◎C4好像太浪費後面擺一個大油桶擺假的

C4不要切那~~~~~~麼大塊!....小小一點點就好囉.....就像豆腐乳那~~~~樣....

萬一,毀了~~~~那..................

1.我更改ID,改叫專炸車輛
2.他換新車,政府有五萬元補助
3.要爆炸特效?!~~~傑米海納曼說要汽油囊袋裡面放雷管就行了....火、煙大

网友:
可以先順時針方向轉緊
有動一點點就好
應該就可以反向轉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我使用的工具

白同學DIY教室
他大部分也都自己修車, 本土且有粗口,不喜勿入...

MARCH 啓動馬達更換DIY(預防性更換)【March機油濾芯更換】NISSNA日產汽車維修DIY.白同學DIY教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3gmTEcrkXc
註: 他這次啟動馬達,沒有自己換...

网友:
感覺版主快搞砸了,趁還有救,開去給車行賺,請車行幫你把螺絲放鬆,你自己在鎖緊,車停好後在繼續搞,不然螺絲頭滑牙,到時就真的是事情大條了

楼主:
下午去買1/2" 14mm六角套筒,再加上WD40泡一整天,
輕輕鬆鬆沒出什麼力就下來了。
直接上我拆螺胎的伸縮板手,只能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xxxx
網路上到底哪個亂傳噴完5分鐘就可以鬆的~~~
有看到牙上面兩種顏色嗎,那是噴完放一整天的成果

這兩支螺絲我想換掉class 8.8,但M10的螺絲頭對邊通常是17mm,很少14mm
還是用CAP內六角 class  12.9也可以鎖?

楼主:
引用 网友C:
C4不要切那~~~~~~麼大塊!....小小一點點就好囉.....就像豆腐乳那~~~~樣....

萬一,毀了~~~~那.......... ...

專炸xx,好眼熟的匿名....不會是站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啊小魚吃大魚接頭1/4”(6.3mm),無論扭力施力都不夠,搞壞換新,實驗機
紅框處個 ...

看wkm的工具,深覺自己的不足,雙11快到了,再慢慢補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wkm的工具,深覺自己的不足,雙11快到了,再慢慢補齊

龜笑鱉無尾,半斤八兩,L型固定伸縮板手我就沒有,這個施力很容易。
最多隨車工具附的L型套筒固定板手,拆輪胎螺母專用(換胎),加長還要套一鋼管,整個人去踩,這個才是最難拆的,操作空間卻是最好。

A大 比工具會笑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龜笑鱉無尾,半斤八兩,L型固定伸縮板手我就沒有,這個施力很容易。
最多隨車工具附的L型套筒 ...

那是公司配置裝備不是我個人收藏,真正厲害的是我組長,他那一車(探索頻道裡~翻新中古車

節目前主持人艾德柴納用的那種)大型可移動式工具櫃中各式徳制手工具都嘛全套全套的配置,

盤點總價要超過30萬,不含各種氣動板手、扭力板手、測量工具、各項周邊配件.....常開玩笑

說哪天公司積欠薪資就把這一櫃帶走,出去開保養廠都沒問題了.......結果公司真的垮了還欠薪

那一櫃下落不知如何..............(所羅門王的寶藏!?)

用什麼工具拆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使用正確的工具妥善使用,不傷害螺絲也不讓自己受傷,其他
就看情況、環境使用.......用錯工具很可能導致滑脫弄壞螺絲甚至受傷

以前我學長鎖汽缸蓋螺栓,因為操作失誤手一滑~~手臂給鋁合金邊邊角角割出20公分傷口,讓
兩位整形外科醫師幫忙縫合......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已經完工,螺絲也換成12.9級內六角合金鋼
發動真的變很有力又快

換下來的碳刷,裏面真的很髒,一大堆碳粉,我先用牙刷刷掉了。

但另一個問題出現,轉速錶指針不知道爲何卡在最右邊,
車子發動10-15秒轉速沒有拉上去,但指針就是退不回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已經完工,螺絲也換成12.9級內六角合金鋼
發動真的變很有力又快

儀表板拆下來搖一搖指針又恢復了!針奇怪!

网友C:
碳刷換新不是很好嗎?...這樣又能用很久了

网友:
請問是什麼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刷換新不是很好嗎?...這樣又能用很久了

是呀!回原廠報價跟自己換真的差很多
comelon 是CAMRY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回原廠報價跟自己換真的差很多
comelon 是CAMRY

難怪看起來很眼熟,我的是2000年的,有時候也會動手自己修修東西。

网友E:
半年前也一併換了啟動馬達跟發電機碳刷

一樣是Camry 2.0,運氣好沒遇到螺絲卡死的問題

上星期四天連假,又把進氣岐管墊片給換掉了,車底下那顆螺絲可真的是大魔王

啟動馬達碳刷

啟動馬達碳刷

發電機碳刷

發電機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年前也一併換了啟動馬達跟發電機碳刷

一樣是Camry 2.0,運氣好沒遇到螺絲卡死的問題

下面這一張是發電機的碳刷嗎?

碳刷是怎麼下壓固定塞進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這一張是發電機的碳刷嗎?

碳刷是怎麼下壓固定塞進去?

是發電機碳刷

我是用手指頭壓住慢慢滑進去的

也可以用硬一點的塑膠片壓住,等碳刷移到指定位置後,再抽出塑膠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