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49IE6500 49吋 黑湛屏

楼主(2019-09-26):
品牌型號:BenQ 49IE6500
問題:背光不亮,有聲無影

前言:
這邊先跟學姐道歉,一時沒想清楚就跟學姐說要買RT300M,後來想想我幾乎不修電視,
如果買了只會用一次....下次可能又過幾個月、幾年...

2016年機,過保就壞?這台是朋友 $500 賣我,賺到    ,有先GOOGLE,發現有維修文的都是修燈珠,
於是用手電筒照有影像,網路上的 → 維修文

沒屋頂已經買到拆機燈條還沒到貨,現在拆面板比較有問題

1.拆面板該注意什麼?一定要用吸盤?我看有些教學影片是拉起一邊立起來拿起。有人可以借我吸盤嗎?中部

2.上面維修文有提到背光電流過高應該是造成損壞原因,原本0.37A降改0.24A,
我爬文後得知是把背光線路上的電阻改高一點,就可以降低電流,這樣進設定降低亮度是否也行?

3.我有預熱台可以換燈珠,那麼"透鏡" 一定要用UV熱固膠來黏?

我的方案是如果透鏡可以隨便黏,只換壞掉燈珠,不能隨便黏,那就換掉整條 (換整條好像比較快 一.一 )

拆機再把韌體備份上來~~

网友A:
此機面板分離不用吸盤,直接讓電視趴在桌上拆除四週螺絲後直接往上提起可將面板分離(如下圖一)

此機有兩組背光燈條,一組是兩條串聯另一組則是三條串聯(如下圖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機面板分離不用吸盤,直接讓電視趴在桌上拆除四週螺絲後直接往上提起可將面板分離(如下圖一)

此機有兩 ...

謝謝一休大師

网友B:
萬一搞不定就搬去給一修大師做二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萬一搞不定就搬去給一修大師做二修....

啊~~~~~將我一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將我一軍啊

沒有啊,我只是幫你衝業務量

楼主:
處理好了咩~~我先掛在上面點,第二排短邊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啊,我只是幫你衝業務量

哈哈我都是再搞破壞的耶

楼主:
已經完修

楼主:
有問題的燈條,使用二極檔來點亮燈珠,一排查完五顆,一顆不亮,

買了 (1長+1短=1長條) 兩組當備品,用掉1短,壞掉燈珠打 X 做記號

网友B:
所以是把故障的那排整組換掉?

网友C:
更換單顆 LED 燈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把故障的那排整組換掉?

它整條是10顆,分成兩段,我是換下面那段

紅色故障
[o o o o o]≡ ≡[o o o o o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換單顆 LED 燈珠?

紅色故障
[o o o o o]≡ ≡[o o o o o ]=

換一排,因為買UV膠還要等,加上已經拆機面板太大沒地方放,先換整排組起來

原本想說用最節省方式,還好二手燈條不貴,$280 買了兩組,往後又有壞,

考慮將壞的那排四顆用來移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整條是10顆,分成兩段,我是換下面那段

紅色故障

了解~~~~

网友:
之前我也是痞友指導,換燈條修好了電視,之後又修好另兩台電視,但是換燈珠,我在想廠商為何要做串連的,為何不做並聯的...這樣不是壞一顆燈珠,整台電視就故障,若不維修就丟實在很不環保,當然沒錯啦,這樣廠商比較能賺到錢,自從會修一些簡單的家電後,感覺廠商說產品"省電環保"這一詞,總覺得是口號,事實上淘汰的速度更浪費地球資源...(有感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