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imarflex LCD-4601TH,啟動後…閃亮一下暗屏維...

楼主(2019-09-27):
繼續來看維修文章…
今天的主角:imarflex(伊瑪)型號:LCD-4601TH

這是它的內部電路分佈:

這是它的故障現象:
啟動後是有亮起背光的…,不過~只是晃一下亮光而已,拍完照後……

它也熄滅了…

就這麼週而復始…,每次啟動都只是閃亮了一下…

現在…
先來查檢看看…,電供是否正常供電?
底下可以清楚看出,有點不大足量的升壓電位…!

這個需要先排除、改善…

現在升壓已經足量了…,影像也能夠正常…

ㄟ…好了ㄞ…!

升壓正常!

功耗超高…

沒有凍頭…,又是在拍完照後再度熄滅!

電壓持續存在!

我看…我需要再往下個故障點前進…

呼呼…,發現吃重鹹的部位…,這個可不得了…

根本燒焦了啦…

全部砍掉…重煉…

雖然在砍掉重煉後…已經不會在短時間內熄滅…

不過…,屬於這一處燒焦的部位……
你看這個高溫能夠抵擋多久……!我可以想像應該是不久的啦…!

我需要想盡辦法,來改善這一處的高溫…
現在!僅剩這麼一點點…,『42度』這個就正常了啦…

功耗!也再度衰減到140W…

可以來放心收工熱機了…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
還是很難編輯文章…

网友A:
後來是把高壓板和金屬殼之間加個東西,讓熱導到下方金屬殼?

不過有降瓦數,應該有改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後來是把高壓板和金屬殼之間加個東西,讓熱導到下方金屬殼?

不過有降瓦數,應該有改元件 ...

猜的... 僅做技術討論

原本的[1100] 多個 砍掉重煉的更換電阻ˊ值 有點差異
而 那個地方是電流取樣

於是 我猜...再微調一下 JP 1/2/3/4 .. 5/6/7/8

网友:
處理過程沒說明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