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問題的 UT61E

楼主(2019-09-28):
記得餵狗兒ㄛ~

結標時間:2019/9/29(日)21:00 結標,不自動延長。

競標資格: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
2. 積分達1000含以上、發表主題達20篇含以上。

競標規則:
1. 從10個酷幣起標,請以10的倍數增加,20、30、40...
2. 非最高者得標,時間截止後,由我從出價高的前幾位中,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
3. 得標者有權放棄

寄送方式:
7-11店到店$100、多$40跑路費。

物品及說明:

UT61E,2010年左右買的,主控是ES51922P(故障) ,換成ES51922A後,
還是差那麼一點點有誤差如下面說明,不知道是否和電路設計有關係,
2010年的不適用ES51922A?主板也有點不一樣,論壇上有UT61E電路圖,我也不懂要修正哪裡

1.Ω短路最低到22Ω左右,正常應該趨近於 1Ω,誤差值大
主板上沒有微調鈕,注意表筆品質會有差,我接另一組表筆變 66Ω

2.AC可測量,未測時AC偏高,主板上的微調可以調測量誤差值,無法歸 0

3.DC可測量,未測時DC負值,主板上的微調可以調測量誤差值,無法歸 0

4.電容檔正常

5.其他未測 (我不會測)

有一PAD不小心斷了,有焊好

補充內容 (2019-9-28 05:06 PM):
舊的沒有新的那台上面那顆 "排阻" ,舊型的設計是在背面使用貼片電阻

网友A:
藍圈怎會有一空的焊點???
紅圈好像沒焊好...

网友:
20酷幣--目前還沒有自動換檔的

网友B:
我有一台一經破裂的故障機 兩台也許可以拼出一台正常的

30酷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一經破裂的故障機 兩台也許可以拼出一台正常的

30酷幣

如果你得標只需要螢幕的話,主控記得留給我,花了我  500 {n_098:}

剛發現 C15 在線量不到容值,會跳動。C13、C14、C16在線都量得到容值,誤差不大,

而且是"電阻模式"的濾波電容,我先小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藍圈怎會有一空的焊點???
紅圈好像沒焊好...

應該是角度問題,102腳是背光,我量是有通,不過這台也沒把背光加上去

1、2 腳是它的 VCC,3之後的腳其實有點浮,不過錫有到。每一腳有用蜂鳴檢查

這顆買來的時候,很多腳都壓到歪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得標只需要螢幕的話,主控記得留給我,花了我  500

剛發現 C15 在線量不到容值,會跳 ...

沒問題 我只需要液晶跟液晶的排線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得標只需要螢幕的話,主控記得留給我,花了我  500

剛發現 C15 在線量不到容值,會跳 ...

32腳 OHMC4 C13 在 ES51922 的 DATASHEET 中的值為 22nf,在UT61E中則使用10nf
C14-C16 則一樣

Resistor test=電阻測試,C13-C16 更換後會影響到毆姆值,有降低,一樣無法歸零,量阻值會多 1M

第19-26腳也跟電阻測量有關,請看下下那張圖 DATASHEET

圖片來自 ES51922 datasheet

1.15 MB, 下載次數: 10

586.71 KB, 下載次數: 10

楼主:
後來調整 VR4,AC及DC數值可以很趨近零。所以只要再微調應該就比較正常

楼主:
葉坦克

你是要這片嗎?還有那條紅黑排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問題 我只需要液晶跟液晶的排線

TAG 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葉坦克

你是要這片嗎?還有那條紅黑排線

是的 正是需要這兩個零件

我的已經裂掉了 無法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正是需要這兩個零件

這樣我把主控焊下來,其他寄給你?還是寄這個給你就好,PM收件資料

网友:
量測阻值與參考電壓有關,是否有測過內設的參考電壓?有問題可以改外加參考電壓。

网友:
感謝楊大俠,我的UT61-E終於復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