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空心針解焊DIP零件效果? 轉貼~高頻變壓器磁芯如何拆

楼主(2019-09-28):
請問使用空心針解焊DIP零件效果如何?

我在YOUTUBE 看到 這部視頻影片

高頻變壓器的磁芯如何拆出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jeu-kT_tE

影片分 三小段
  1. 使用空心針解焊PCB 上DIP零件高頻變壓器
  2. 磁芯如何拆出來---水煮法
  3. 磁芯如何拆出來---熱風法

初次見識有空心針解焊這種方法,
想了想跟烙鐵加熱焊點被錫填孔的地方,再以鋼針不沾錫特性擠出熱錫通孔類似,
使用空心針甚至進化,將 拔件通孔,需要加熱焊點吸錫重複操作大幅減少。

於是好奇上了露天淘寶看了看真的有幾家販售,
露天搜尋 : 空心針       https://find.ruten.com.tw/s/?q=空心針

請教大家,用過﹑沒用過的,請來說說看法?

另外影片裡,熱風槍分解變壓器磁芯,我不認同這方法 。該操作使用起子施力時磁芯易裂開。
水煮法 ... 沒試也沒看過,不過看這視頻我覺得這方法還可以 。
我以前是用溶劑浸泡隔夜。

歡迎大家說說看法...

网友:
1. 空心針方法可行,但只限於單面板,既然是單面板,用吸錫槍來解焊也很容易吧?裝回焊接前還是要把舊錫除掉,所以吸錫槍還是免不了。

2. 拆鐵粉心我是用熱風加熱法。

网友:
以前在公司鐵芯一堆,通常拿一字起子加小鐵鎚敲碎,就是這樣.

网友:
鐵氧體磁芯含有很大量的氧化鐵, 導熱很好, 任何加熱方法都可以, 最方便就是擱在烙鐵頭上, 等個5-10分鐘, 以前學習修理KENWOOD示波器的PC30變壓器用過.

网友:
空心針拆孔位越大的元件越好用,像變壓器這種就挺適合。焊槍帶著一大團熱錫上去,過一兩秒就可以插針了,

「絕對不要用力」,只須加熱到錫開始流動,輕易地就能「滑」進去。

至於用熱風槍拆磁芯我也用過,固定端用束線帶(有些許彈性的材質更佳)固定在桌腳或其他地方,

另一頭則用老虎鉗「輕夾」,然後用熱風槍來回加熱,用力扯是不對的,

只要加熱到一定程度,膠就會失去黏性,輕輕拉扯就會「脫離」。

後來猜測,其實加熱中也不必去扯,透過加熱,使膠失去黏性,就算冷卻後,

黏性應該也不會恢復,您不妨可以試試

网友:
空心針有用過,感覺不太好用,尤其是對付多層板

网友:
我也有買....但我從來不想這樣用......

有些孔根本擠不進空心針......

我買空心針是用來[整腳的].......整CPU的腳特別好用....................但現在沒有什麼機會可以用了.....

网友:
拆變壓器沒用過空心針, 通常是在焊點補上有鉛錫再吸錫處理

拆解變壓器鐵粉芯都是先將外圈黃色麥拉膠帶跟環氧樹脂去除, 然後整顆放到控溫烤箱裡加熱,
之後戴著隔熱手套直接拿出來,  輕輕拉扯就會可以順利分離

某些變壓器為達到特殊需求, 會在兩鐵粉芯中心內的空隙點環氧樹脂; 遇到這種工法的通常很難完整的分解...

网友:
解焊纏在針腳上的導線時能用

空心針要磨個缺口   使漆包線線端抵住空心針後再轉動針管

楼主:
看來拆解鐵芯大家還是用加熱法;
空心針也不是受推崇的好物, 我還是打消念頭, 不買了..

网友:
沒多少錢買來自己試試看吧!滿好用的東東說

网友:
變壓器找個玻璃密封罐丟進去,倒入甲苯蓋過頭,鎖好等一個月。

反正做資源回收不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拆解鐵芯大家還是用加熱法;
空心針也不是受推崇的好物, 我還是打消念頭, 不買了.. ...

賽門哥 你可以買來玩看看,也許會玩出新的方法也不一定,東西也不貴

网友:
空心針有買一組但不常用,因為對有貫孔的雙層 PCB 不好用,影片中那種單面電木板本來就很好拆拿來示範空心針有碰風的嫌疑。

空心針我用過的心得是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才會好用,一是該 PCB 孔徑要比較大空心針才容易進入但現在的 PCB 零件密度很高所以鑽孔孔徑也只是剛剛好而已,二是零件腳不能有折彎否則空心針也是很難進去的。

以前沒買整組的空心針來用前有先用過大孔徑的醫藥注射針頭有各種尺寸,因為是斜口的理論上比較好進去,再加上常被戳到又沒有比較有效率所以也不用了。

更早以前有用過除錫棒,筆狀銅棒金屬加工件共附有 4 個不同孔徑的針頭用螺牙鎖在上頭,因為已經時隔太久找不到此物網路上也找不到圖片,可能還有幾位老前輩身邊(好像老大就有)還有如有找到請 PO 上來讓大家看看,自從有吸錫棒問世後就不知將此除錫棒丟到哪去了。

网友:
左岸一組EC4220也才數十元
手工訂製一顆EC4220也不過$NT:1XX元
自己拆這個只能說~好玩就好

自行重製還需要
擋牆膠帶
麥勒膠帶

還要對應電流的漆包線

网友:
我也有買一組,通常是拿來通貫穿孔用的~元件的腳插不進去,用空心針通一通就很好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