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HERAN HD32DF9 有聲無影

楼主(2019-09-28):
打開電視隱約可以看到影像電無背光,感謝前輩求助故障原因!謝謝!

网友:
拆開液晶電視 先測燈條是不是正常
如燈條正常 就是LED升壓恆流出問題
如燈條不正常 就須拆面板 換燈珠 或 換燈條
拆面板要很小心 很小心 很小心 重要說三遍

最好有圖片 酷友才好建議

LED燈條免拆屏測試器
烏骨雞學姐 iFix RT300M LED背光測試儀 檢修LED 燈條燈珠檢測工具

网友:
樓上說的對,背光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