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太星電工 OTM304 電器定時器開關

楼主(2019-09-28):
長官交代, 某些機器雖然是 24x7 在運作, 但是還是需要每隔2個小時斷電自動重開. 沒有好的方案, 就只有用那種最傳統的定時器, 以前用的是機械式, 例如 Intermatic Lamp and Appliance Security Timer TN111, 就是一個同步馬達帶齒輪推動開關閉合斷開的那種, 類似冰箱除霜定時器的東西, 後來學習修理過一個電冰箱, 拆開了除霜定時器才真正了解.

不過那些方案是固定時間長度的, 沒辦法改或間隔不能太短. 後來也想過要自行設計更靈活的定時器, 可是時間不等人, 還是只能挑選市售產品.

最近壞了一些, 買新替換, 也試試看新款式. 這款 OTM304 大約300元, 投入實測前前必須驗明正身, 起碼要預估它的可靠程度. 樣品來了, 拆/試驗. 還好, 110V來電, 測電流大約 16-20mA, 自身耗電約 1.8W - 2.2W, 現今來說算是很高的, 產品規格並沒寫, 比那TN111的22mA低一些. 全年無休的話 365天 X 24小時 X 2W 就耗電約 17 KWh, 就是大約17度電力.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裡面的樣子, 看似阻容降壓給 MCU 供電, 透過計時功能控制繼電器, 給外部電器供電切電, 大概就這樣子, 也沒有辦法容易改機, MCU 是用滴滴膠一陀封閉起來, 不知道型號, 除非為了玩樂自己用 ARDUINO 兜一組, 但是沒獎金, 又有可能惹得一身騷.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xiaolaba_OTM304_Appliance_Timer

OTM304 內部組裝拉線很一般, 看就知道是, 兩個樣品都不一致, 比較粗的工件. 實驗結論, 家庭主婦偶然用來定時開火老大同電鍋還好, 24x7, 20W 以下. 短時間斷電需求的, 就不划算, 那種場合還是短期替代好了, 長久必須找其他更好的設計.

网友A:
說到機械式定時器,家裡一款National日製機械式定時器(TE61),已經有40年歷史,通常用來定時通電給電鍋煮飯用,以前都不知電鍋耗電量,定時器的AC輸出插座幾乎快熔了,可見超額電流使用有多大,現在已不再用它給電鍋煮飯了,但是定時器還正常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到機械式定時器,家裡一款National日製機械式定時器(TE61),已經有40年歷史,通常用來定時通電給電鍋煮飯用, ...

這個有價值.
請問真的自耗1W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有價值.
請問真的自耗1W嗎

沒測過,也沒瓦特表,但是它的標貼有註明"定格消費電力 1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測過,也沒瓦特表,但是它的標貼有註明"定格消費電力 1W".

瓦特表是高級器材, 玩具行列還真沒有, 偶是測電流直接 x 110V.

网友B:
小弟也想玩定時器,我以前對松下產品很有信心,現在......~
不知有大大玩過這個定時器嗎? 這個好像只能固定設定每一天,不能各自設定星期1~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也想玩定時器,我以前對松下產品很有信心,現在......~
不知有大大玩過這個定時器嗎? 這個好像只能固定 ...

歐沒見過的定時器
如果待機設計夠省電的話, 用 ESP8266 (那些 SONOFF) 改機自主性最大, 設定也最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歐沒見過的定時器
如果待機設計夠省電的話, 用 ESP8266 (那些 SONOFF) 改機自主性最大, 設定也最容易 ...

樓主早安~ 雖然不知你公司的機器是甚麼裝備? 預算是多少? 我覺得計時器還是機械式比較長壽~
panasonic 的家電雖然不如前,但他的水電方面器材還是龍頭兼口碑喔!! 當然價錢也比較貴! 至於功耗倒是沒給他注意也查不到,既然24小時運作全年無休應該朝耐用方面著手~ 除非公司連這個功耗都要精算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早安~ 雖然不知你公司的機器是甚麼裝備? 預算是多少? 我覺得計時器還是機械式比較長壽~
panasonic 的 ...

不了. 真要選還是買小米插座改裝, 裡面就是ESP8266或ESP8285.
自己寫 FIREWARE, 比較快速達陣, 也差不多300元左右, 做內網 IOT, 用電腦設定. 只差還沒有確定待機自耗電
http://www.chongdiantou.com/wp/archives/231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