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密歐來話顯示電話機TC-828之LCD顯示不良

楼主(2019-09-28):
這台電話機不接電話線時,LCD的字體還可以認出是"上午"及"下午"

電話機接上電話線後,LCD的字體已經有缺筆畫

請教這是不是偏光膜不良所造成?

网友A:
看起來是液晶排線導電不良的問題…有一整列的不顯示~

如果灰塵多的話,還是請先小心清潔完,確認電路板沒有銹蝕,再來檢查排線是否可以正常導電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液晶排線導電不良的問題…有一整列的不顯示~

如果灰塵多的話,還是請先小心清潔完,確認電路板沒 ...

完了,一掀開LCD面板,那軟排線已經脫落一部分,都撬起來了,遇到這種軟排線黏PCB方式,根本無法焊接,沒救了.

网友B:
聽說的, 我還沒試過...

斑馬排線
T形烙鐵頭 T型壓頭+壓條  http://www.100y.com.tw/viewproduct.asp?MNo=112611
壓條是導熱矽膠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聽說的, 我還沒試過...

斑馬排線

以前BB CALL時代LCD的排線就是用熱壓的.

网友:
我一個數位溫度計也是壞斑馬排線...

楼主:
還有LCD面板的軟排線是總成一起的,根本沒法換軟排線,這種軟排線極為脆弱,一出力便扯破,TNND誰設計的!

网友:
如果我的記憶還沒出錯的話,原本排線用的黏著著是異向(方)性導電膠,配合適當的溫度是壓力去貼合,如果沒有工具比較難回復,可以在排線上接點位用適當的膠塊作壓力擠壓接觸導電,只能這樣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