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請問居易路由器故障無法連線,可以找出哪裡故障嗎?

楼主(2019-09-28):
如圖,自己沒概念,想說看哪裡有燒焦之類的
可能是故障,但看半天沒頭緒
只好上來請教,謝謝

网友:
通電看看會不會亮LED,用電表量在DC jack外加進來電壓是否正確. 初步這麼做

楼主:
可通電,但無法用wifi連線給裝置上網,這樣情況下要如何查修?

网友A:
依樓主的問題 與 提問方法
小弟認為換新比較快

网友:
之前幫同學修過一台,
WIFI無法連線(會持續連線、斷線),
但有線的port是可用的,

拆開來量了很久,
決定棄修, 真的不知從何debug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依樓主的問題 與 提問方法
小弟認為換新比較快

我同意!~+1

不然.....擺神桌上一星期看會不會自己好...

既然無線網路無法讓裝置連上~~~那有線網路方面咧?...可以連外上WWW嗎?

网友:
看圖片無線網卡是另外插卡,如果有線網路正常,那就無線網卡的問題了

我不買居易這種高階機種,貴貴的,1000內的用爽爽二~四年,壞了就換

前陣子有修一台 D-LINK 分享器,插電燈會恆亮,沒開機動作,

我觀察過分享器在重開機過程中,全部的燈號會閃一下,跟電腦開機,鍵盤的三個燈閃一下感覺很像

後來是韌體IC故障,無法備份,官網沒有完整韌體,靠 Google 大神,神到網路空間的備份檔

刷完後成功開機使用

网友:
試試看居易科技手冊的疑難排解方式,壓住 Factory Reset 按鈕超過 5 秒,恢復成出廠預設值狀態,這招總要試一次,

网友C:
不知版大的有線是否正常?

之前有遇過WIFI故障無法連線(一下有一下無)
後來是換了WIFI的晶振才好的
以上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版大的有線是否正常?

之前有遇過WIFI故障無法連線(一下有一下無)

目前比較有建設性的答案了,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同意!~+1

不然.....擺神桌上一星期看會不會自己好...

我們的答案太沒有建設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比較有建設性的答案了,謝

喔,會這樣認為是因為.
老實說您的題目給的並不明確

無法連線當然一堆原因
這類設備在不確定硬體故障前
一堆鳥原因可以無法連線
設定問題,WIFI設定頁壓根關閉WIFI

其他種種設定問題都有可能.
標題只給各無法連線,是區網連不上,或是對外連不上
沒說清楚當然一堆人只是猜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們的答案太沒有建設性了

管他的~~東西又不是我們的修好了我們也沒錢賺,有好問題才有好答案,建設性的多寡

建立於問題的好壞上...........他隨便問問我隨便回答剛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他的~~東西又不是我們的修好了我們也沒錢賺,有好問題才有好答案,建設性的多寡

建立於問題的好壞上.. ...

問什麼回答什麼

問:  請問居易路由器故障無法連線,可以找出哪裡故障嗎?

答: 無線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他的~~東西又不是我們的修好了我們也沒錢賺,有好問題才有好答案,建設性的多寡

建立於問題的好壞上.. ...

其實我還真願意付錢,若您提供的答案
能夠修復的話
目前還是故障的狀態
我想出1000內,專家幫我修復
300內,專家確實跟我說那個零件故障,我自行處理
其他細節若真有後續回覆再詳說了,謝謝各位熱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還真願意付錢,若您提供的答案
能夠修復的話
目前還是故障的狀態

你重新買一台比較快啦~~~買台AC1200規格的....報價修這個你不如買新的划算

网友:
對了!~~~假如你不想動手,可以到徵求區去,看有沒有人願意接案。但價格恐怕不會太便宜...

要自己動手,就把上面大家問的問題回答一下...

网友:
建議把那與天線輸出相連的卡多拔插幾次,另外檢查黑色泡棉下的三根連接線及附近電路元器件是否受到腐蝕,估計解決這些,如果韌體程序沒問題的話,應該就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