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IB-GP9T 吹風機

楼主(2019-09-28):
友人把吹風機插到220V的插座,目前還能動作只是沒有熱風。經查看有爆一個元件,想請教有人知道這元件名稱跟型號嗎?

网友:
有爆一零件
可惜無透視眼 無法看過外殼
無法得知哪邊的零件(位置)

楼主:
圖檔太大明天用小畫家縮小

网友:
啊~~~~~~~~~~~~~~~~~~~厚~~~~~~~~~~喔~~~~~~

開!天!眼!{n_060:}

依大俠的天眼看來.......慘..看不到

神龍 ,何不許願呢?請給我一台新的吹風機

歪樓了 {n_081:}  純屬惡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MOV.....wish

真的是太厲害了!這樣也能知道是什麼東東…

楼主:
圖片都要修到300kb以下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MOV.....wish

真的是突波吸收器炸了

有神快拜  {n_016:}

一般電子材料行就有賣,至於要用到什麼規格,我就不清楚了

wish 解說: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突波吸收器炸了

有神快拜

真的。lkk真的是電子高手。我連個照片都要壓大半天了
他直接就知道是什麼,真神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還沒完修啦,只是先稱讚一下lkk不用看圖就知道哪裡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MOV.....wish

請問一下,壓敏電阻爆掉會影響熱風嗎?因為目前可以運作但是沒熱風,量測加溫線圈沒斷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壓敏電阻爆掉會影響熱風嗎?因為目前可以運作但是沒熱風,量測加溫線圈沒斷路 ...

突波吸收器 加上一個保護截斷元件(保險絲)炸了防止災情擴大...
這顆是甚麼 看不清楚XX 250V...  保險絲 ?

保險絲

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波吸收器 加上一個保護截斷元件(保險絲)炸了防止災情擴大...
這顆是甚麼 看不清楚XX 250V...  保險絲 ? ...

請問沒熱風跟這顆有關係嗎?

网友B:
請問上面三個小插座,哪一條是接加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上面三個小插座,哪一條是接加熱片

ACN那頭是接加熱片,我有試過量測到加熱片位置,沒有開路

网友C:
把電路板正面、反面清楚的拍張照片給高手們看~

那顆四方的F開頭的是保險司,導通還斷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沒熱風跟這顆有關係嗎?

沒熱風...
加熱器負載迴路正常,ACN那頭有110V電壓嗎?
1400W/110V=12.73A
F1應為25A/250V 有熔斷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電路板正面、反面清楚的拍張照片給高手們看~

那顆四方的F開頭的是保險司,導通還斷路? ...

F那顆在機板上量是導通,不過正負線交叉量測數值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熱風...
加熱器負載迴路正常,ACN那頭有110V電壓嗎?
1400W/110V=12.73A

F1在機板上量是導通,不過紅黑線交叉量數據不一樣
ACN那頭我在試試看,在回報。需要開機量測嗎?

网友B:
那顆炸掉的突波吸收器先換掉吧

我還在想說那顆白色方塊是什麼,原來是負離子模組

有看到這篇,和你的問題很像,它的故障是四顆二極體組成的橋式整流故障

參考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91

一般二極體材料行也買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炸掉的突波吸收器先換掉吧

我還在想說那顆白色方塊是什麼,原來是負離子模組

是ㄟ,同品牌只是1200w跟1400w

网友A:
引用 楼主:
F1在機板上量是導通,不過紅黑線交叉量數據不一樣
ACN那頭我在試試看,在回報。需要開機量測嗎? ...

F1在機板上量是導通,不過紅黑線交叉量數據不一樣

請將F1拆下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在機板上量是導通,不過紅黑線交叉量數據不一樣

請將F1拆下來量。

嗯,假日再來練習
先請問一下,目前都可以開關動作,只是吹出來沒熱風。
是否跟另一篇雷同是二極體的問題呢?
壓敏電阻跟那顆F1的元件是否只是保護誤插220v電源而已。
如果沒安裝是否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假日再來練習
先請問一下,目前都可以開關動作,只是吹出來沒熱風。
是否跟另一篇雷同是二極體的問題 ...

除非曾經維修過.....否則
請把電路板正面、反面清楚的拍張照片給大夥們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假日再來練習
先請問一下,目前都可以開關動作,只是吹出來沒熱風。
是否跟另一篇雷同是二極體的問題 ...

保護零件燒了如果可以繼續使用不會換也行,下次換燒別的東西而已。保險絲燒了也可以短路使用,只是安全問題自己要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曾經維修過.....否則
請把電路板正面、反面清楚的拍張照片給大夥們看看~

好,我在拍清楚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護零件燒了如果可以繼續使用不會換也行,下次換燒別的東西而已。保險絲燒了也可以短路使用,只是安全問 ...

嗯,我知道保護零件是必須更換的,但是想先找到加熱片不熱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知道保護零件是必須更換的,但是想先找到加熱片不熱的原因

沒熱風請檢查溫度保險絲。
借圖 :caf0696 大大

溫度保險絲

溫度保險絲

沒熱風請檢查 :
15A溫度保險絲 ,溫度開關 ,發熱絲本體1400w阻抗為8.642歐姆

誤插220v時 15A溫度保險絲電流高達25.457A 。
故請檢查溫度保險絲是否燒毀。

网友E:
一般結構故障現象
1. 大顆半波導通二極體壞,只會影響弱風和低溫檔,強風及高溫檔不會影響
2. 馬達4顆構成橋整的壞,連風都沒有,開熱風很快聞到焦味
3. 溫度fuse壞,不過電
4. 溫度開關壞,無高溫

沒熱風的可能原因
1. 溫度開關
2. 滑動開關(高溫段)
3. TRIAC控制電路或其本身(按鍵式切換溫度結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熱風請檢查溫度保險絲。
借圖 :caf0696 大大

詳圖
溫度保險絲在上面量測有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熱風...
加熱器負載迴路正常,ACN那頭有110V電壓嗎?
1400W/110V=12.73A

ACN開啟有110V電壓
目前有解焊壓敏電阻跟F1元件
壓敏確定是爆開
F1元件是斷路不導通
目前確定是要買這兩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結構故障現象
1. 大顆半波導通二極體壞,只會影響弱風和低溫檔,強風及高溫檔不會影響
2. 馬達4顆構成 ...

目前有點小卡關,原本要在拔掉溫度保險絲
但因為是用壓的,又在加熱圈裡面,又是紙板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這方面的拆除經驗
或是我可以直接剪下原件,在用焊的上去
焊接部份如果開強熱風會不會熔掉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有點小卡關,原本要在拔掉溫度保險絲
但因為是用壓的,又在加熱圈裡面,又是紙板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這 ...

沒壞,為何要拆。
請搜尋論壇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壞,為何要拆。
請搜尋論壇文章。

因為目前沒有熱風,這顆不需要解焊量測嗎?還有二極體是否也需解焊量測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有點小卡關,原本要在拔掉溫度保險絲
但因為是用壓的,又在加熱圈裡面,又是紙板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這 ...

沒電錶可以量嗎?
以拆過各廠牌的經驗來說,溫度保險絲壞,是完全不會過電,如果有冷風,壞的機會幾乎是零
有冷風沒高溫壞最多的是溫度開關
你這有插到220,又是triac控制溫度,所以triac和其控制電路壞的機會極大
高溫粗線圈應該不容易燒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目前沒有熱風,這顆不需要解焊量測嗎?還有二極體是否也需解焊量測呢? ...

由照片看到了電路的全貌,推翻了之前的推測。  F1應為2.5A/250V規格請確認 。
電熱絲是由triac控制溫度所以溫度保險絲應該沒壞 。
但是triac可能不保,要拆下來量  。
triac 位置 :

triac

triac

如何用指針電表測量TRIAC 好壞?

補充內容 (2019-10-2 05:09 PM):
F1應為25A/250V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為目前沒有熱風,這顆不需要解焊量測嗎?還有二極體是否也需解焊量測呢? ...

我的維修經驗,
與樓上兩位前輩說的相同,
也是溫度保險絲燒壞了,
吹風機不會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電錶可以量嗎?
以拆過各廠牌的經驗來說,溫度保險絲壞,是完全不會過電,如果有冷風,壞的機會幾乎是零
有 ...

有用電錶量溫度保險絲,會導通,只是要確定沒解焊量測是否正確
粗細線圈我也都有量測是導通確定沒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維修經驗,
與樓上兩位前輩說的相同,
也是溫度保險絲燒壞了,

溫度保險絲在板上量測是導通沒有斷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照片看到了電路的全貌,推翻了之前的推測。  F1應為2.5A/250V規格請確認 。
電熱絲是由triac控制溫度所以 ...

感謝lkk,小弟我先好好研讀你提供的文章,在解焊下來玩看看
這玩意材料行容易取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照片看到了電路的全貌,推翻了之前的推測。  F1應為2.5A/250V規格請確認 。
電熱絲是由triac控制溫度所以 ...

今天將元件解焊下來,我紅黑探幫怎麼換都是左右兩邊導通
中腳跟散熱片導通,請問是該元件損壞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將元件解焊下來,我紅黑探幫怎麼換都是左右兩邊導通
中腳跟散熱片導通,請問是該元件損壞了嗎 ...

紅黑探幫怎麼換都是左右兩邊導通
中腳跟散熱片導通,請問是該元件損壞了嗎
左右兩邊導通 中腳跟散熱片導通 ...正常

如 您的圖 : A1 A2 G 三支接腳
A1 A2 量測 表棒紅黑不分皆不導通
A1紅棒   A2黑棒
A1紅棒  (A2+G) 黑棒  ...就是黑棒同時去觸碰A2和G 最後又回到A2 過程表棒不得移開    A1 A2就被  G 觸發導通
表棒顏色反過來
A1黑棒  (A2+G) 紅棒  ...就是紅棒同時去觸碰A2和G 最後又回到A2 過程表棒不得移開    A1 A2就被  G 觸發導通
老大已解釋得非常清楚 。
Bt139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39/244/1/BT139.html

補充內容 (2019-10-20 10:09 AM):
不會量 的另一種說明方式: 表棒改用鱷魚夾,夾住A1 A2再拿另一導線觸碰一下 A2和G ,A1 A2 就導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黑探幫怎麼換都是左右兩邊導通
中腳跟散熱片導通,請問是該元件損壞了嗎
左右兩邊導通 中腳跟散熱片導 ...

請問如果我按照說明觸碰還是啓動不了A2腳跟A1腳導通。那是不是可以證實該元件已受損了
還有請問該元件網路是不是很少人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我按照說明觸碰還是啓動不了A2腳跟A1腳導通。那是不是可以證實該元件已受損了
還有請問該元件網 ...

請問如果我按照說明觸碰還是啓動不了A2腳跟A1腳導通。那是不是可以證實該元件已受損了
正確
樂天Bt139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