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W2V螢幕背光不亮

楼主(2019-09-28):
W2V是在上網時,突然沒畫面,經測試是背光不亮(外接螢幕是正常的)
拆開Inverter Board看到零件燒毀

請教高手,燒毀的零件規格是啥(我沒碰過這零件,對它不熟)

那位朋友,有線路圖可以給我,謝謝

网友:
從照片看似乎是inverter變壓器的二次側短路,旁邊有兩個高壓電容,要是變壓器故障就沒得修沒得換,不如買零件機的inverter board來換.

网友A:
樓主這台用的真久啊~剛查兩個拍賣網站都沒人有這台

不過型號應該是 ASUS W2U00VC

蝦有:https://shopee.tw/%E7%A7%81%E7%8 ... i.2760498.1447825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這台用的真久啊~剛查兩個拍賣網站都沒人有這台

不過型號應該是 ASUS W2U00VC

這台機器是2006年入手,現在這台主要是上網跟玩模擬器

如果能修好,那就能再戰十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機器是2006年入手,現在這台主要是上網跟玩模擬器

如果能修好,那就能再戰十年 ...

找通用的高壓版就能復活了

网友:
直接更換通用高壓板,快速修復

网友B:
這是沒屋頂的看到W3000高壓條,燒掉的地方看起來是2條小小灰色,不確定是電容還是電感

由圖看W2系列跟W3系列高壓似乎通用,請您參考

网友:
這是小弟以前抓的圖,請您量變壓器輸出入腳是否斷路,是的話要考慮殺肉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沒屋頂的看到W3000高壓條,燒掉的地方看起來是2條小小灰色,不確定是電容還是電感

由圖看W2系列跟W3 ...

我的是變壓器壞了
可以的話請告知零件的取得方式
我不知道搜尋引擎要打那個關鍵字(這點我很苦惱,老是搜尋到不相關的)
若有相關的資訊請貼網址,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變壓器壞了
可以的話請告知零件的取得方式
我不知道搜尋引擎要打那個關鍵字(這點我很苦惱,老是搜 ...

ASUS 高壓
出來後慢慢找,小弟看到的,高壓條250,整台故障機5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