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43RH6500 畫面異常 部份鏡像反轉

楼主(2019-09-29):
各位前輩好

先簡單說一下狀況 原本畫面會一閃一閃亮一下 在確認背光正常及爬文後
使用膠帶遮蔽法 畫面就"恢復正常"
繼續閱讀前輩的技術文 發現還有墊泡棉這招 一時手賤 把畫面搞成這樣...

原以為是邏輯版軟排金手指插歪短路 但換了邏輯版和軟排線還是一樣
還有異常畫面正下方FPC的IC相較其他FPC異常發燙 是不是主因呢

請問還有什麼檢查方向可以指點 (技術不夠原本只預計換換爆漿電容...)
銘牌
電源板
主板
邏輯版

网友:
為文說手賤 據題是搞哪裡啊 沒說明 但從畫面看來 完了 tab不良了

网友:
套用小S對小豬羅志祥說:你不賤,你只是很機車.

网友:
泡棉是壓在哪?可能太厚造成反效果了

-------------------------------------------------------------------
就跟這篇的影片一樣.........修好了就不要再動...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948-1-1.html

楼主:
謝謝前輩指教
我這種DIY玩家 好運搞到堪用真的不要在動了 厚~氣氣氣...
當初不確定只要加壓COF 整片FPC被我一直摸摸壓壓 因為不知道裡面還有IC...
軟排也是插插拔拔 膠帶黏了又撕 導致上面的銅箔都外翻斷裂
不過還是很好奇 變成亮線就算了 為甚麼變其他區塊的影像反轉(有沒有貼膠帶都一樣)
想說連假再搞搞 看來可以收工衝賣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