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幣不到五萬,在大陸可以買到這種東西????

楼主(2019-09-29):
在台灣的話,光後車斗可能就買不到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O7UAChEgw

還有語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QuR7Ob2MJ8

网友A:
這...安規過不了呀,環保也是
價格優勢的來源就是減東減西

鈑金很薄(車廂)
內裝看起來很慘...
後斗沒緩衝
後斗的升降是要自力抬起傾倒?
油管還要自己裝
250cc的機車引擎,裝上這些結構,再壓上飼料,動力會很慘,啊我忘記後斗的鈑金也薄,所以還好啦還好啦
看起來沒冷氣

最後這點只是猜測,可能猜錯,知情人請鞭
似乎沒辦法倒車,我猜變速箱打R檔後,要下車推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安規過不了呀,環保也是
價格優勢的來源就是減東減西

第二段影片有倒車....

你也別忘了...台灣也有[農用]的車(也有拚裝車),不用掛牌.

网友:
習慣就好了,現在很多電動車都麻是大陸進來的,
我那台黃牌也是大陸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段影片有倒車....

你也別忘了...台灣也有[農用]的車(也有拚裝車),不用掛牌. ...

沒忘記
我住在果菜市場附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們忙進忙出
至少沒看到有人敢拼裝傾斗
不用掛牌就沒有一般道路的路權,允許使用範圍就是果菜市場,理論上是禁止跑外面的一般道路,實際上就…

我沒看第二段影片,只憑第一段影片,兩次,把倒車的部份不取,就猜倒車有問題

网友:
約一萬 RMB, 可說物超所值,
也要有兩丶三年換一次車的準備.

找了該車一點資料

网友B:
在台灣沒有啥搞不出來的,只有合不合法和有無市場的問題,台灣最接近的就是農用車輛。

但是農用車好像有規格限制,馬力上有規範~~而且沒有密閉車廂....

這台規格上似乎不錯有音響帶暖氣還有電風扇呢......掛兩個低音砲就能洞ㄘ洞ㄘ.....

配上10"LCD螢幕.......看電視......配轉彎警報器.....大車右轉彎~大車右轉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台灣沒有啥搞不出來的,只有合不合法和有無市場的問題,台灣最接近的就是農用車輛。

但是農用車好像有規 ...

這是台灣的.....車斗好像不能上昇.....

我不信有人會賣五萬不到......

做工比大陸差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台灣的.....車斗好像不能上昇.....

我不信有人會賣五萬不到......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48117798578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25832145541
我親戚家就用賜合牌,我也只認識這品牌

不可能5萬不到,光看一般機車就…
當然農用機和機車不能直接比,互有長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台灣的.....車斗好像不能上昇.....

我不信有人會賣五萬不到......

這台算做的不錯了!~~~~這是工廠去制式化生產出來的,動力標準的鐵牛用四行程單缸柴油引擎
,多少排量、馬力輸出就不清楚了。變速箱很可能僅透過原本鐵牛引擎的機制去改的......

國小時我同學他們家村子那收垃圾的就是一台改裝農用車,屬車主個人創意本事改造出來的,專門
於定點收取垃圾轉運到清潔隊轉運地點.....

引擎是台NISSAN SD22四缸柴油引擎,配原本的四速手排變速箱,後單軸雙輪片狀彈簧懸吊,前輪
有動力方向盤.....車斗可以舉升,車廂是這種半開放式的......僅配備卡式錄音帶....

長大後國中看過一台用卡車零件爆改的拼裝車,V8引擎搭配氣壓煞車系統...每次倒車都聽到氣壓聲
,那是一間建材行去轉運磚頭砂石用的砂石車,同樣可以舉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算做的不錯了!~~~~這是工廠去制式化生產出來的,動力標準的鐵牛用四行程單缸柴油引擎
,多少排量、馬 ...

搞笑農用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台灣的.....車斗好像不能上昇.....

我不信有人會賣五萬不到......

這是台灣手工打造鐵牛車,不能跟大陸那種廠製量產車比,但載重與馬力表現肯定比大陸那種強很多。

民國50~60年代,台灣鐵牛車甚至還有四輪傳動車款,用鐵牛柴油引擎,聽說前後軸、傳動系統都來自美軍淘汰軍車,底盤、車身都是手工焊接起來的。

网友:
行車安全 要多注意

開車大神 三輪路上稱霸,老司機都害怕!

#97 开车大神 三轮街头献绝技,大爷甩手放暗器!

開車大神 開車遠離小三輪,路上處處能坑人!

网友:
這叫做違法改裝車~~買輛事故車切掉車身就拿來開.....不如去汽車工廠買底盤車

車廂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48117798578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258321 ...

您沒屋頂第二條連結,
香港長洲也是用該家三輪農夫車,
也是香港唯一准許用該類型車輛的地區.

网友C:
看到車子就後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車子就後悔了。

老大你該不會已經下訂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該不會已經下訂了吧?

那我就建議老大在後車斗放一張水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我就建議老大在後車斗放一張水床.

放水床幹啥呀!?~~~~要把整套維修桌搬上後斗.....插兩支關東旗上頭寫著~~

"插電的無所不修~漂亮的費用打折".......後斗噴上"痞酷維修網巡迴維修車".....

搭配一支放送頭~~~修理電鍋~修理電視~修理電腦~修理電風~~~有插電ㄟ攏ㄟ賽修理喔"

然後各位大師輪流駐診陪老大出去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水床幹啥呀!?~~~~要把整套維修桌搬上後斗.....插兩支關東旗上頭寫著~~

"插電的無所不修~漂亮的費用打 ...

有全台巡迴嗎?

网友:
你要看學姊有沒有欠所費~~

网友:
看到那車斗放下來的時候,嚇死人了!!太危險會壓死駱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