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重新製作 指撥數字式標準電壓電流產生器

楼主(2019-09-30):
參考了站上 https://bbs.pigoo.com/thread-46701-1-1.html 指撥數字式標準電壓電流產生器文章,
文件內部使用 IC 已經難找到,
撿到指撥開關及代替品IC可以使用,
有空閒製作看看是否跟該文章功能一樣,
IC 只購買 MC14527 其他零件是撿到,
全部花費只要 150元..大家可以製作玩玩,
示波器是跟 烏骨雞學姐 購買,桌上數位電錶是酷幣兌換站 tsai5371 網上標中,拿來測量.

製作過程沒有照相.(先麵包板測驗再焊接洞洞板)..

看圖比較快..

電路圖.pdf(EAGLE繪製) 標準電壓電流指撥開關產生器.pdf (48.66 KB, 下載次數: 47)

電路圖

電路圖

電路圖

洞洞手工焊接板 及 指撥開關

指撥倍率

指撥倍率

電壓電流

電壓電流

指撥開關

指撥開關

電壓波形 9.99V(請看原文件說明)..

9.99v 波形

9.99v 波形

電壓測量 0.00 - 9.99v

0v

0v

1v

1v

2v

2v

3v

3v

4v

4v

5v

5v

6v

6v

7v

7v

8v

8v

9v

9v

9.99v

9.99v

電流測量 0.00 - 99.9mA

0mA

0mA

10mA

10mA

20mA

20mA

30ma

30ma

40mA

40mA

50mA

50mA

60mA

60mA

70mA

70mA

80mA

80mA

90mA

90mA

100mA

100mA

心得 : 該電路一般維修使用 可以.

网友A:
原設计用的Op比較好,是否誤差會小一点?

网友B:
請問這算是 PWM D/A 轉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設计用的Op比較好,是否誤差會小一点?

不知道..我是撿到 op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算是 PWM D/A 轉換嗎?

是 , 硬體 PWM D/A 直接轉換..

网友C:
可以再 PO 一下原線路嗎?原連結文件抓不下來,有看到一些地方怪怪的,如果能夠再補上線路說明那就更好,例如震盪頻率與工作週期的變化。

用 Eagle PCB 來繪的圖很方便,要不要就直接 Lay-Out 成線路板來方便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 , 硬體 PWM D/A 直接轉換..

很棒的電路,使用 PWM 模式,那轉成MCU數位控制就比較容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棒的電路,使用 PWM 模式,那轉成MCU數位控制就比較容易了!!

認同改用MCU比較容易,還有現在生產的新一代MCU,MCU內含PWM及A/D的轉換速度及解析度,這幾年進步很多很多,比早期的Ic能更高速轉換PWM及A/D,線路也可以更精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認同改用MCU比較容易,還有現在生產的新一代MCU,MCU內含PWM及A/D的轉換速度及解析度,這幾年進步很多很 ...

最近使用 arduino 他有 PWM 輸出,基本輸出8BIT 256階!! 但是最重要的是 類比電路部份, 這篇文章很有參考的用處,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使用 arduino 他有 PWM 輸出,基本輸出8BIT 256階!! 但是最重要的是 類比電路部份, 這篇文章很有參考 ...

Arduino有8位元AVR MCU做為核心,Arduino也有32位元的ARM Cortex-M3的MCU系列,大陸生產8051(STC8A8K64S4A12系列),有8路高速15位元PWM及15路的12位元ADC,8051及ARM 系列都可以用Keil C 編譯

http://www.stcmcu.com/index.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棒的電路,使用 PWM 模式,那轉成MCU數位控制就比較容易了!!

阿乾大 ..可以用 MCU 數位控制 ...只要 2個 IC 可完成.

我提供硬體圖 .. 阿乾大你寫程式 造福 大眾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乾大 ..可以用 MCU 數位控制 ...只要 2個 IC 可完成.

我提供硬體圖 .. 阿乾大你寫程式 造福 大眾如何 ...

YSNIWO大:
    您太抬舉我了!! 我可是只會吹噓而已!!
    有興趣玩玩但是年紀大了怕花太多時間,大人會歲歲念!!  我目前只有 ARDUINO 的環境!! 你PO上來看看!! 還有,你LAY 板子嗎?
    最近,我的 電子負載用達靈頓單顆推沒問題,IGBT 和 MOSFET 都還在找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YSNIWO大:
    您太抬舉我了!! 我可是只會吹噓而已!!
    有興趣玩玩但是年紀大了怕花太多時間,大人會歲 ...

哈哈說真了,我不會寫程式只會看線路圖..

ARDUINO 的環境 我繪圖看看..請你造福大眾.

我有LAY 板子看到樣子後放棄 直接 焊洞洞板(因要修改線路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再 PO 一下原線路嗎?原連結文件抓不下來,有看到一些地方怪怪的,如果能夠再補上線路說明那就更好,例 ...

duke83 大

線路說明請看原始文件.

原始文件 1 數字標準電壓電流產生器之制作.part1.rar (2.5 MB, 下載次數: 19)

原始文件 2 數字標準電壓電流產生器之制作.part2.rar (2.41 MB, 下載次數: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