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夏普 SHARP LC-32LE345T 開機程序

楼主(2019-09-30):
各位大師好:

小弟碰到一台夏普紅燈不開機SHARP LC-32LE345T
狀況與下面本論壇連接一樣,只是下載連結的檔案程序後,RAR無法解壓縮成BIN檔案.

SHARP LC-32LE345T 紅燈不開機 (徵求程序)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110-1-1.html

麻煩有備份的 大師有這台電視程序的前輩
也支援一下,感謝.

网友A:
我剛試可以下載,可以解壓縮,換個解壓縮程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剛試可以下載,可以解壓縮,換個解壓縮程式吧

回錯了

网友:
換個winrar 最新版本
版本5.5 以上的才能解

楼主:
感謝各位大師不吝賜教,換RAR5.5板以上可解了..

但新手的我 照網路說的插上USB,按電源鍵不放開機燈閃爍紅綠==>還是無法update
進工廠模式強制開機,K畫面下進menu裡的software update,有偵測到檔案 出現0%就跳出回K畫面.==>無法更新

還請各位大師救救我,正確如何update...甚為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