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無法調速

楼主(2019-09-30):
我家客廳吊扇裝一年左右,是用遙控器開啟關閉及調整速度的(高中低速)最近發生不管調整高中低速都只會是高速...夏天還行,但冬天快到了,會冷啊~~
查了google好像是跟電容有關係?? 我想自己買料來換看看,但又不確定是不是電容問題,或者有其他因素,想詢問這邊的DIY技師們有沒有人有相關經驗可分享呢?

网友:
把風扇拆開,拍電路板的照片上來給大家看看

网友:
隔空抓藥 !!!!!!!!!

网友:
是一般 4葉片或5葉片 吊扇嗎?
那遙控器是不是加裝的?
如果是 4葉片或5葉片式的吊扇 加裝遙控器
那就是在頂蓋內有一遙控控制板  裏面電容換一換

网友:
吊扇控速是用串接電容,用電容抗降低電流來降速,
高速段就是不串接電容,中速串接一顆電容,低速串接兩顆電容.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7000&pid=691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