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CO TL4246TRE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9-10-01):
TECO TL4246TRE 插上電源線有待機紅燈亮,開機綠燈亮沒有畫面
電視正面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
用LED背光測試儀檢測,LED燈條沒有亮!
準備拆面板換LED燈條
面板朝上
拆下電視前面板
拆下液晶面板&面板固定膠框
拆下導光板
宏框處那幾顆 LED 不亮
更換之後測試一下
裝回導光板看一下有沒有亮度不均
裝回面板測試一下
電視年面板裝上再度測試一下
完修
拆面板換燈條真是不好攥...
獻醜了!

网友A:
恭喜完修,是換整條的燈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是換整條的燈條嗎?

全換掉!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高手 恭喜完修

楼主:
您也是高手阿!

网友B:
圖文並茂,解說分明,感謝分享!!
請問LED整條燈條哪裡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文並茂,解說分明,感謝分享!!
請問LED整條燈條哪裡購買?

露X or 掏X or 雅X 拍賣都找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露X or 掏X or 雅X 拍賣都找得到!

了解!!感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