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IGBT 適合作為電子負載的"負載端"嗎?

楼主(2019-10-02):
請先進們指點迷津,感恩!!

最近做了 電子負載 使用 IGBT 3個並聯, 發生低電壓高電流時候的震盪現象,超過13V 就沒有問題!! 使用 MOSFET 4個並聯問題更為嚴重,使用 達靈頓電晶體單一個就沒有問題!!

為了排除洞洞板焊接的問題,露天訂了板子 10CM*10CM 660元含運費,焊了兩片板子一個接 達靈頓( 正常),一個接IGBT 3並聯 (異常)
使用 阿公級的達靈頓電晶體直接用 OP推動

這是IGBT 版本 負載電壓必須在13V以上才能正常

----------------------------------------------------
接下來MOSFET 實驗 為了澄清 MOSFET 多個並聯的問題,這一次只接了一個MOSFET 直接OP 推動
1. 負載電壓 22.9V  負載電流 1.8A  結果 OK

2.負載電壓 15V  負載電流 1.8A  結果 NG

3.負載電壓 18.6V  負載電流 2.5A  結果NG

4.負載電壓 28.9V  負載電流 2.5A  結果 OK

5.負載電壓 9.3V  負載電流 1A  結果 OK

6.負載電壓 5.7V  負載電流 1A  結果 NG

网友A:
目前大部分的電子負載都是使用 MOS-FET 我自己用的也是調整好後使用上都沒問題,MOS 與傳統電晶體一樣不能直接並聯,至少 G 極要多串一個 Rg 電阻,如果能 MOS 與 OPA 控制與回授檢知都能完全獨立,只有在 OPA 輸入側與 MOS 負載側並聯那就更好了。

不知道你洗的樣品板上頭的 MOS 驅動線路與電流檢知走線是如何,先搞定單顆 MOS 能在低電壓時穩定工作再來搞大電流或並聯,這種線路我在麵包板上驗證過只要不要有大電流流過麵包板都沒問題。

我突然想到我還有一套 M8 電子負載套件完成品 https://bbs.pigoo.com/thread-58873-1-1.html,當時玩過後沒有裝外殼就收起來了,自己有在用的是這組 https://bbs.pigoo.com/thread-61123-1-1.html
我沒在用的那套樓主要不要啊,我郵寄給您,如果能幫忙改進 M8 的操作畫面與韌體那就更好了。

网友B:
還能編輯嗎?  加入之前有電路圖的前文連結,或是該新購板子露天的連結會易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大部分的電子負載都是使用 MOS-FET 我自己用的也是調整好後使用上都沒問題,MOS 與傳統電晶體一樣不能 ...

感謝!! 我也買了一套!! 我就是以這一套為基礎做出的. M8 使用1個MOS 他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設定30V 3A 然後"輸出" ,MOSFET 就 GG了!! 瞬間電流過大!! 感謝你的寶貴意見,我會把相關電路和 板子PO上來!! 手上還有 8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能編輯嗎?  加入之前有電路圖的前文連結,或是該新購板子露天的連結會易讀些... ...

我會再補一些資料!!

网友:
請問老大/老闆們要出手嗎

楼主:
線路圖如下; 有一個疑問,我目前只使用1個MOSFET 在同樣的電流下,電壓不同會造成震盪,電壓很高沒事,電壓很低,有事(會震盪) ... 會不會跟 MOSFET 的Vds 大小有關? 其原理為何?

网友A:
應該就是線性電路 OPA 相關迴路的原因,OPA 的輸入不要直接接還是要串個電阻維持足夠的輸入阻抗。
例如電流檢知的輸入側還是要串個電阻,而且可以與抑制高頻震盪的回授小電容構成個 RC 濾波器,此電阻數值應為多少我先賣個關子,請先去參考先前給的幾個不同的電子負載相關電路,看人家的線路怎麼連接與該電阻數值用多大。

如果能貼出你現在洗的電路板更好,我懷疑板子上有不合理的零件佈放與線路走線,因為這是閉迴路控制線路有相當多的原因會造成工作不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就是線性電路 OPA 相關迴路的原因,OPA 的輸入不要直接接還是要串個電阻維持足夠的輸入阻抗。
例如電流 ...

DUKE大:
   請過目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就是線性電路 OPA 相關迴路的原因,OPA 的輸入不要直接接還是要串個電阻維持足夠的輸入阻抗。
例如電流 ...

我立馬來開刀 串一個 2K電阻看看!!

補充:  感恩 DUKE 大的指導,我串了一顆2K電阻之後,問題已經解決了!! 不在震盪了!! 很穩定了!!

新版本 線路圖 +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就是線性電路 OPA 相關迴路的原因,OPA 的輸入不要直接接還是要串個電阻維持足夠的輸入阻抗。
例如電流 ...

目前 1個 MOSFET 沒問題,我並了三個MOSFET 出現一個問題,當我把 LOAD 電壓升高到15V以上時候 居然 ARDUINO 當掉了!! 不知道甚麼原因造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 1個 MOSFET 沒問題,我並了三個MOSFET 出現一個問題,當我把 LOAD 電壓升高到15V以上時候 居然 ARDUIN ...

請給我多一點資訊否則無法理解與推論,例如 3 顆 MOS 是怎麼並聯,還有 ARDUINO 的電源是怎麼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給我多一點資訊否則無法理解與推論,例如 3 顆 MOS 是怎麼並聯,還有 ARDUINO 的電源是怎麼來的。 ...

3個 MOSFET 就市 D接D , S接 S, G接G  我的MOSFET 是 TO-220F 沒有金屬外殼, https://www.promelec.ru/pdf/FQP13N50C.pdf  接在同一個散熱片上面,而我的 ARDUINO 是另外的電源 12V ,ARDUINO NANO 自己裡面有一個 穩壓5V 把12V轉成5V,也順便給 LCD 2004 使用!!

我把MOSFET 換成了 達靈頓電晶體,送電到30V 沒問題,單一個MOSFET 送電到30V也沒問題,就是3~4個並在一起就有問題,而且不是現在,之前就會發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3個 MOSFET 就市 D接D , S接 S, G接G  我的MOSFET 是 TO-220F 沒有金屬外殼, https://www.promelec.ru/pd ...

要並聯 MOS 前先看一下這份文件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com/content/dam/toshiba-ss/shared/docs/design-support/document/Reference-design/application-note/Parasitic-Oscillation-between-Parallel-Power-MOSFETs-Application-Notes_E....pdf,簡單說就是容易產生電流分配不平衡與高頻震盪的問題,執意要直接並聯的話 MOS 要先挑過在相同 Vgs 下 Id 電流差不多的,為了抑制高頻震盪最好加上獨立的串連閘極電阻。
業餘 DIY 者其實也不必太在乎用料成本所以應該用最穩當的方法來做才不會造成許多自己無法處理的問題,推薦使用完整的定電流控制電路來並聯使用,M8 電子負載是如此老大送的四路電子負載套件也是這樣。

ARDUINO NANO 內部的 LDO 只適合小功率使用,如果輸入電壓高達 12V 那此 LDO 就有 7V 的壓降,這 5V 電源部分的耗電電流我不知也請自己去測量(包含 Relay 動作),再來計算此 LDO 的功率散逸是否過大而發熱,這就會影響到 ARDUINO NANO 的工作表現了。

网友:
並聯的MOS module 每個MOS配置獨立的串連閘極電阻。
而且獨立的串連閘極電阻  實體請緊靠MOS邊 ,
你已經拉長線PCB到MOS module, 這閘極電阻不得在PCB上,需放置於緊靠MOS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並聯 MOS 前先看一下這份文件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com/content/dam/toshiba-ss/shared/doc ...

問題應該在 G 極,因為把 柵級(G) 拔除 或是使用 單一顆就不會有問題,只是很奇怪,這些電壓好像都沒有回饋到 MCU 上面,我量測 5V 也沒有變的更高!! 會不會是ARDUINO NANO 我沒有外加 10UF 和 0.1UF 電容器?

楼主:
越來越嚴重!! 負載加上去就電流直上!!
最後把 MOSFET 更換掉 由原來的 FQPF13N50C

,換成 IRFB13N50A

並且在兩顆G極 串上 330R 電阻.

現況: 30V 2.5A ~ 4.5V 2.5A 都沒有問題!!

目前無法了解的是 電晶體問題? 還是 G極加了 330R 才好的!!

网友C:
猜想MOS閘極跟源極內部之間有電容Cgs (比達靈頓及IGBT 大很多) ,MOS因為內部有Cgs 結合高增益的運算放大器做負回授,這一負回授Cgs會造成相移(不是所有頻率都180度)比較容易產生寄生振盪, 運算放大器輸出到MOS閘極經源極負回到運算放大器(-IN)Cgs產生相移振盪,MOS的Cgs讓高頻相移變成正回授振盪,線路C1修正相位,不同容量試試3~50p,

補充內容 (2019-10-5 05:56 PM):
Arduino板D10輸出是PWM嗎?經R17及c1積分轉成類比電壓,C1應該並聯一顆高頻用的0.1uf陶瓷電容,C1假如是電解電容高頻有感抗,類比電壓會有些高頻的漣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越來越嚴重!! 負載加上去就電流直上!!
最後把 MOSFET 更換掉 由原來的 FQPF13N50C

MOS-FET 的使用的確存在一些技巧,很難一次就說明清楚,還好我們這邊經年累月下來儲存了一些資源都有討論這些技巧。
例如: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534&highlight=mos
還有: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358&highlight=mos
再來: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398&highlight=mos

自己去搜尋一下利用時間去看一下相信就能解決眼下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想MOS閘極跟源極內部之間有電容Cgs (比達靈頓及IGBT 大很多) ,MOS因為內部有Cgs 結合高增益的運算放大器 ...

阿明大:
   剛剛做了更改,我把 MOSFET 的問題解決移植到 IGBT 上面, 三個 IGBT 的G極都串上 330歐姆的電阻,還有 電流檢測 0.025歐姆回到 OPA 反向輸入的地方也串了 2K 歐姆的電阻之後,送電測試 從3V~30V  2.5A都沒有震盪問題了,這算是成功了!!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 的使用的確存在一些技巧,很難一次就說明清楚,還好我們這邊經年累月下來儲存了一些資源都有討論 ...

DUKE大:
    感謝您的指導與分享寶貴經驗,我會好好的拜讀!!
   經過您的指導,我把 回授電阻 2K 加上去,還有 驅動到G極都串上 330歐姆,目前, IGBT 瀚 MOSFET 都沒問題了!! 不經一事不長ㄧ智! 這次學到很多,也從中間學到很多先前沒考慮的問題,再次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阿明大:
   剛剛做了更改,我把 MOSFET 的問題解決移植到 IGBT 上面, 三個 IGBT 的G極都串上 330歐姆的電 ...

加到330歐姆要注意一下IGBT溫度,因為電阻及閘極寄生電容的(RC) 時間常數隨電阻增大而增加,會導致驅動切換速度影響,造成切換速度下降反而造成損耗,因而發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到330歐姆要注意一下IGBT溫度,因為電阻及閘極寄生電容的(RC) 時間常數隨電阻增大而增加,會導致驅動切換 ...

不正常的寄生振盪才會有高速切換,正常情況IGBT穩定在使用者設定的某一恆定電流(運算放大的工作是恆定電流),也就是G極只有直流訊號電壓,IGBT不切換不是PWM,它是線性工作原本就會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到330歐姆要注意一下IGBT溫度,因為電阻及閘極寄生電容的(RC) 時間常數隨電阻增大而增加,會導致驅動切換 ...

使用單晶片,是可以讓IGBT工作於PWM,單晶片PWM輸出經光耦合器放大驅動IGBT的G極,IGBT的C極輸出經過電感又經過π型濾波器,把PWM轉成直流電流,單晶片調整PWM佔空比,改變電感的感抗達成可變負載的電流,電感的感抗降電流不是IGBT內阻降電流,IGBT較不發熱

网友:
討論主消耗功率元件不要發燙發熱有點歪樓了。
電子負載討論主消耗功率元件不要發燙發熱,那是打算讓那些元件來代替它來執行任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到330歐姆要注意一下IGBT溫度,因為電阻及閘極寄生電容的(RC) 時間常數隨電阻增大而增加,會導致驅動切換 ...

captain_scarlet 大:
  今天死了三個 IGBT !! 現象是(不知原因) 我找了一個 30V6A 的電源供應來測試我的負載,當我設定10V5.5A時候還沒問題!! 我把電壓升到 25V 5.5A 時候一輸出,發現一下子,電流就飆升,感覺是 IGBT 短路了(我是3個並聯 3個G極都加上330歐姆),我檢查之後發現有一個IGBT 短路了!! 我猜想是不是因為 瞬間電流過高把IGBT 給搞死了!!於是我修改輸出的斜率,由原先 每次上升0.1A 延遲10ms, 改為 每次上升0.1A 延遲100ms 結果還是一樣 igbt 又掛了!! 不知道這是因為電源供應太強了? 還是其他問題!! 第三個怎麼死了 我已經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aptain_scarlet 大:
  今天死了三個 IGBT !! 現象是(不知原因) 我找了一個 30V6A 的電源供應來測試我的 ...

我覺得問題是在散熱不良~
另外你提到的 "修改輸出的斜率,由原先 每次上升0.1A 延遲10ms" 我個人是覺得不該干預它。
我們在開發產品的時後有注意一件事,不要在前期去軟體干預硬體該解決的事,不然只是把問題搞到後面更麻煩。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ptain_scarlet 大:
  今天死了三個 IGBT !! 現象是(不知原因) 我找了一個 30V6A 的電源供應來測試我的 ...

假設你的散熱良好功率元件的熱阻正常有兩個可能,一是三顆 IGBT 增益特性不同電流吃單邊,需要一顆顆確認實際工作電流,解決方式找多顆 IGBT 來挑選配對或用 14 樓貼的完整定電流控制迴路。
二是高頻震盪,用示波器看閘極電壓是否有高頻震盪現象,高頻震盪會很快就蓄積功率讓半導體一下就葛屁,一樣是更改 OPA 旁邊高頻抑制回授電容的數值。

大功率的電路測試需要一點點將功率慢慢升上去後再觀察幾個測試點與溫度,甚至加上限流等元件,不然功率元件有點貴是可惜了一點。

网友:
每顆功率元件需要使用獨立的驅動OPA 獨立均流電阻
OPA輸出腳與反向輸入腳需要並聯一個1000pF值以下的電容

在電子負載完工之前都先用一個由TL431之類的基準電壓供應需要的信號來做測試
OK之後再用DAC供應信號

网友E:
14#的電路先做起來吧   S腳不可直接對地
沒有的元件可以問看看我 在群內提 應該禮拜三能在國慶前到
例如0.22歐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6YsT403D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設你的散熱良好功率元件的熱阻正常有兩個可能,一是三顆 IGBT 增益特性不同電流吃單邊,需要一顆顆確認 ...

DUKE大:
   "二是高頻震盪,用示波器看閘極電壓是否有高頻震盪現象,高頻震盪會很快就蓄積功率讓半導體一下就葛屁,一樣是更改 OPA 旁邊高頻抑制回授電容的數值。" 我想散熱問題應該不是原因,高頻震盪則有可能,我今天又死掉兩個 MOSFET IRF1310 ,兩個MOSFET 散掉28V 2.5A 應該很足夠吧!!因為根本不到90W!! 沒想到不到1分鐘就 GG了!! 拆下來量測發現 D - S 間都是高阻抗,但是 G - D 間卻是15歐姆~ 500歐姆 ,這表示 MOSFET GG了!!  OPA輸出 串270R 串330R G極 , OPA輸出 串270R 串4.7K 到地 回授2K 到 OPA-輸入. LM324 供應電壓為 12V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的電路先做起來吧   S腳不可直接對地
沒有的元件可以問看看我 在群內提 應該禮拜三能在國慶前到
例如0.2 ...

專炸大:
  我的S極到地 0.025歐姆,作為電流回授控制用!!
  你影片裡有 電容電阻把高頻接地的動作,我可以繼續試驗!! 現在 MOSFET 和 IGBT 都GG了!! 還好 MOSFET手上還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captain_scarlet 大:
  今天死了三個 IGBT !! 現象是(不知原因) 我找了一個 30V6A 的電源供應來測試我的 ...

30V6A 這是類比壓降還是開關電源?
開關電源暫態穩定性不如類比電源,
找個儲存示波器看看電源 ON  的瞬間電壓電流波形是否電源端就已在震盪?
超出電子負載晶體所能承受範圍因而燒毀?

网友A:
引用 楼主:
DUKE大:
   "二是高頻震盪,用示波器看閘極電壓是否有高頻震盪現象,高頻震盪會很快就蓄積功率讓半導體一 ...

先拿個風扇強制對功率晶體吹就能暫時排除是散熱問題,再來抓是不是高頻震盪,順便問一下你用的散熱片尺寸三維是多少,有照片看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個風扇強制對功率晶體吹就能暫時排除是散熱問題,再來抓是不是高頻震盪,順便問一下你用的散熱片尺寸 ...

應該不是散熱片的問題!! 不過我可以試一試把散熱的絕緣片去除,以前單一個散熱3A都沒問題!!  鰭型密集式散熱片 16CM*5CM*2CM.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V6A 這是類比壓降還是開關電源?
開關電源暫態穩定性不如類比電源,
找個儲存示波器看看電源 ON  的瞬間 ...

30V6A 這是類比壓降還是開關電源? -- 類比式壓降電源.

震盪問題,目前儲存示波器"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個風扇強制對功率晶體吹就能暫時排除是散熱問題,再來抓是不是高頻震盪,順便問一下你用的散熱片尺寸 ...

戰情報告:  剛剛同一編號 IRF1310 把絕緣片去除,直接用散熱膏和 16CM*5CM*2CM  一個MOSFET 270R 串 330R 的中間接 一個C 223 + 150 R 到地,希望把 高頻接地變免 MOSFET GG了!  結果 單一個可以撐超過 30秒以上, 30V -2.5A  MOSFET 旁的溫度應該有50度以上...找時間繼續裝上兩個 MOSFET 測試 30V-2.5A 一分鐘看看!! 以層別散熱問題 還是 雙MOSFET 並聯問題!

网友G:
我相信均流是個問題。

不過我想這個系統如果無法在這個階段裏承受振盪所產生的衝擊的話,表示裕度不太夠或振盪過大而超出能消耗的能量。
1.以裕度來看 RF1310 單顆最大功耗為 56,熱阻 2.7,內部最高溫175,(175-25)/2.7 ~= 55.5,此條件為你需要有完美環境保持散熱狀態下鋁片維持在25度。所以在雙顆 90W 下燒掉,只要電路上有些不平衡、振盪、精度與溫度飄移問題,都有可能產生這個結果。
2.以振盪來看應該降低電流下可以用示波器發現有無現像存在。看來加入Rg後可能並不存在或波動不大。
在振動問題,由理論上來看就是相位產生的2種問題,一種是反應太快,一種就是反應太慢。
在opa V- Vout 加上電容為積分電路,意指抑制高頻反應,在精密衡流相關文章有提到選擇 High open loop gain 的運放~
在 High open loop gain 上,有些文章會寫此特性與運放速度有正比關係。(ex: op07 vs op27)
3.使用大的 Rg 理論上延緩mosfet 停留在線性區的時間並上升減慢,但同時也放大了下降周期問題,下降為降流調整用。
參考文章:
https://kknews.cc/zh-tw/digital/ezko8bn.html
圖3
https://kknews.cc/zh-tw/news/mo8aonp.html

4. OPA 上的電容過大,直接會影響調整率,當選用 0.1u/1u 的這種去設計,檢流電阻需要選用比較大的數值。網路文章建議的。

參考文章: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999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相信均流是個問題。

不過我想這個系統如果無法在這個階段裏承受振盪所產生的衝擊的話,表示裕度不太夠或 ...

舅:
"  OPA 上的電容過大,直接會影響調整率,當選用 0.1u/1u 的這種去設計,檢流電阻需要選用比較大的數值" 這電容是指哪一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舅:
"  OPA 上的電容過大,直接會影響調整率,當選用 0.1u/1u 的這種去設計,檢流電阻需要選用比較大的 ...

opa V- Vout 的積分電容

楼主:
戰情續報:
    剛剛用了兩個MOSFET並聯,一分鐘兩次,沒問題,散熱絕緣片差那麼多嗎?

沒問題了!應該是散熱問題,剛剛24伏4.5安培不到一分鐘溫度已經飆到手不能碰的階段,目前穩定還在56度,沒有一分鐘喔,108瓦 難怪功率晶體一下子就掛蛋了! 找尋大型散熱片!!

除了沒有絕緣片之外,我還加了電容223 電阻150R,要把高頻旁路!!

假如沒有散熱絕緣片,就會因為導熱性強的金屬外殼就暴露在容易有高壓接觸的問題,這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玩了電子負載才知道他的散熱和電供差異很大,電子負載是把所有功率都轉成熱,電供是把剩餘的功率轉成熱,開關電供是把效率差轉成熱,難怪450瓦的pc電供散熱片那麼小!

後續要處理 散熱片+風扇強冷+ 絕緣問題!! 目標 200W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戰情續報:
    剛剛用了兩個MOSFET並聯,一分鐘兩次,沒問題,散熱絕緣片差那麼多嗎?

"難怪450瓦的pc電供散熱片那麼小!",那是switching power架構,你這電子負載不是切換式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戰情續報:
    剛剛用了兩個MOSFET並聯,一分鐘兩次,沒問題,散熱絕緣片差那麼多嗎?

你的 200W 目標除了要有大散熱片與強制風冷是必要的外,MOS-FET 也要換掉。
TO-220 本身就是中功率的電晶體封裝,頂多就是十幾瓦的應用,請選圖中至少是 TOP-3 以上的封裝,最好本身就是絕緣封裝比較省事。
MOS 與散熱片中間的結合面請找接觸面積越大越好,這就是低熱阻的目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200W 目標除了要有大散熱片與強制風冷是必要的外,MOS-FET 也要換掉。

TO-220 本身就是中功率的電 ...

DUKE大:
   謝謝提供寶貴的訊息,我看過DATA SHEET 裡面 有的標示 13A 500V 但是只有 100W 最高,我想應該使用多棵 MOSFET 加上良好的散熱處理,絕緣包裝一開始有用到,後來發現 絕緣包裝的功率幾乎都是"减半" 只有 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