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7LW5700-DA 液晶電視主機板故障改公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9-10-02):
LG 47LW5700-DA 液晶電視主機板故障改公板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亮無法開機、開機卡在LG LOGO畫面、有時可開機影像聲音皆正常,但是約5~10分鐘會突然斷電關機等等.

2.型號~LG 47LW5700-DA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板

5.主機板主IC BGA(高溫)錫裂造成,購買使用3~5年必壞的通病,3年半前有請同業代工更新IC過

6.面板型號~LC470EUF(SD)(F2),120HZ,1920*1080 8BIT解析度,屏電壓DC12V/右供電

7.120HZ面板需搭配倍頻板方能使用,故選擇~樂華PL.MS6M30K.1倍頻公板~,2條連接T-CON的訊號線,1條連接主板的訊號線

8.120HZ T-CON

9.公板特別挑選有3組HDMI的~樂華T.V56.81液晶電視公板~

10.由於LG電源板電壓輸出與電視公板所需電壓多有不同,故需要升、降壓板來解決電視公板電源需求,電源板待機電壓3.5V無法驅動電視公板5VSB,故用升壓板將3.5V升壓至5V給電視公板5VSB使用;
電源板沒有電視公板所需5V輸出,故用降壓板將12V降壓至5V,給電視公板5V使用。

11.先簡易接線測試,液晶電視板~燒錄1920*1080 8BIT解析度韌體測試OK

12.進入工程模式(訊號源+2580),PANEL ID選0得到最佳畫面

13.電視公板就定位配線完成

14.OSD控制按鍵板共有8個按鍵只需用到7個鍵,掃除所有分壓電阻直接拉8條線焊接控制

15.遙控接收器小板,背面所有零件掃除,直接拉線焊接接收器與雙色LED,最笨也最可靠的方法

16.內部完工照

17.外蓋配合公板修剪遮蓋完工

18.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wet大真是改機高手~~
圖文並茂,解說分明的維修文~
請問樂華PL.MS6M30K.1倍頻公板及樂華T.V56.81液晶電視公板是在哪裡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大真是改機高手~~
圖文並茂,解說分明的維修文~
請問樂華PL.MS6M30K.1倍頻公板及樂華T.V56.81液晶電視公 ...

淘寶買的

网友B:
wet 大的功力 無可比擬 功力一流
請問 wet 大  此版有數位電視嗎?

网友C:
我也想改一台  大大有接單嗎?

网友D:
請問樂華PL.MS6M30K.1倍頻公板及樂華T.V56.81液晶電視公板,你有買很多組嗎,

网友:
wet大大:改公板的程度真是「了得」改板高手!
受教了

网友:
高手不藏私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t 大的功力 無可比擬 功力一流
請問 wet 大  此版有數位電視嗎?

沒有數位電視功能

上次回答過了(一樣的公板)
LG 42LE5500-DA 液晶電視主機板故障改公板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改一台  大大有接單嗎?

你就近請~EdwardHsu123~改就好了,他很厲害的。

我在北部桃園太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樂華PL.MS6M30K.1倍頻公板及樂華T.V56.81液晶電視公板,你有買很多組嗎,

請學姊有進貨時,搭便車購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t 大的功力 無可比擬 功力一流
請問 wet 大  此版有數位電視嗎?

『V69通用電視主機板 地面波接收板』,可能符合需求。
先聲明,沒有用過。

网友E:
我有一台55吋的55LV5500,也是倍頻面板,型號LC550EUF剛好也相同,請問也用這套板子,完全依樣的改裝,可以嗎?買這些板子有附配合的屏線嗎?謝謝WET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55吋的55LV5500,也是倍頻面板,型號LC550EUF剛好也相同,請問也用這套板子,完全依樣的改裝,可以嗎?買 ...

買倍頻板跟老闆說要加買一套LG面板屏線(3條配好/+15RMB),2條至T-CON線長550MM,你的是55吋面板距離比較遠可能要先量一下長度,是否要買加長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t 大的功力 無可比擬 功力一流
請問 wet 大  此版有數位電視嗎?

sa2086大

這片符合你的需求,等我公板用完會進幾片來玩玩
RR52C.03A 支持DVB-T2/DVB-T/DVB-C 支持繁体中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7166720051

評價之一~正體中文評價,應該是台灣人買的,很有參考性:

品質很好.有信用.多次購買

网友(2019-07-22):
這片好像也不錯
全新DS.D3663LUA通用Z.VST.3463.A1万能高清液晶驱动板支持DVB-T2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0258088428

网友F(2019-10-27):
  謝謝分享
  請教WET前輩,是否有120HZ倍頻板的屏線輸出腳位圖可以提供參考  目前我有一台想改公板.但須接倍頻板,想先了解屏線輸出腳位,是否合用

懇請前輩提供倍頻板屏線輸出腳位規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謝謝分享
  請教WET前輩,是否有120HZ倍頻板的屏線輸出腳位圖可以提供參考  目前我有一台想改公板.但須接 ...

你要跟同一個賣主買
把你的面板型號給賣主後
買主機板 變頻板 屏線 最好是連程序都幫你灌好
那樣才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跟同一個賣主買
把你的面板型號給賣主後
買主機板 變頻板 屏線 最好是連程序都幫你灌好

有推薦的賣主嗎

网友B:
有現成的酷友改機實例 你不問?
樓主 不是剛改好

网友G:
豪記電器 吳志堅 0933109046 桃園八德 他有賣公版 強力推薦 033634580市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豪記電器 吳志堅 0933109046 桃園八德 他有賣公版 強力推薦 033634580市話

謝謝推薦,會與吳老闆聯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現成的酷友改機實例 你不問?
樓主 不是剛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