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E42 開機後 無法控制

楼主(2019-10-02):
VIZIO E42
可遙控 或 實體按鍵都可以 開機

但開機後  就無法控制
遙控 或 實體按鍵 都一樣

選單切換  關機 音量  都沒反應
遙控 或 實體按鍵 都一樣

請問 要從哪邊 維修呢
目測 電容 沒膨脹  爆掉

電源版

電源版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网友A:
所有的按鍵檢查一遍~ (要確實)

网友:
電視背蓋先不裝
用風扇加強主機板散熱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按鍵檢查一遍~ (要確實)

請問  開機10次  大概 有2次 正常  可遙控
一樣是要檢查按鍵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  開機10次  大概 有2次 正常  可遙控
一樣是要檢查按鍵嗎

請問  冷機 開機後  馬上直接按按鍵就無反應
也跟散熱 有關嗎?
不好意思 維修時間   只有假日 所已先問問 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開機10次  大概 有2次 正常  可遙控
一樣是要檢查按鍵嗎

就是單一個按鍵用電錶檢測~

网友:
主機板掛了

楼主:
按鍵 拔下 檢修後
確認 開關 正常

請問 那些零件 比較有可能 損壞